用pwm控制直流电机速度,多大频率合适

楼主(2008-01-04):
我正在做小车,用的是16位定时器输出比较相位修正pwm,但不知用多大频率给电机合适。是不是频率不对会产生刺耳的声音(滋~~~~滋~~~~~滋~~~~)啊

网友:
频率超过22K就不会听到滋滋滋滋声了(请查看人耳的听觉范围,初中学过)。控制电机的话当然是频率越高越好了,但是你的单片机不可能产生非常高的频率。所以对AVR来说一般有35K左右也就算了。

楼主:
这样啊,我试试

网友:
据说在1khz之内就好,否则芯片会发热,不过俺没试过。。。

网友:
我做了一个汽车仪表,指针用步进马达跑,用PIC单片机驱动马达的频率是用32.5K,直接IO与PWM配合起来驱动的。可惜PIC内部只有8M,所以最大驱动频率只有32.5K.频率太低马达会跳动

网友(2008-03-31):
问这个pwm的 频率是 如何计算的啊 ?
和定时器的选择和初值有什么关系 啊 ?

网友:
有的H桥芯片对最高频率有要求

网友:
俺用4K就够了

网友:
看一下MOSFET的速度呗

网友:
我用的1khz,效果还不错

网友:
我的更低240HZ(不是不想高,是单片机限制了),还是电机的PID调速。
不过,原来航模上的模拟电路的PWM调速器都是50HZ的,电机也不小,一样转的好好的。

网友(2008-05-29):
我们原来用过10k的,电机会有吱吱的高频噪声,据说这个会引起电机发热.用在20k以上的话就几乎没声音了,比较好,一般小于50k都可以,太高了就要挑战器件的极限了,频率高的话,功率管经常开关,损耗热量会加大,发热会严重

网友:
频率越高驱动就越耗电,自然器件也就越热
频率高对主滤波储能电容的高频性能要求也越高
所以我觉得15K~25K就好

网友A:
除了考虑H桥,是否还要考虑Motor呢?是否需要考虑Motor的最佳工作频率?
如果PWM的频率超出Motor的工作频率,会出现什么现象?
一般的直径为10的空心杯Motor的最佳工作频率在哪个范围?

网友:
一般频率要远高于电机的L/R时间常数。比如一个电机电感量是39毫亨、电阻16毫欧,L/R=2.4ms,也就是416.67Hz,只要大于这个频率电机就能工作,但通常频率低会有电流噪音问题,滤波电容也容易发热。最好把频率提升到15~25kHz,在这个区间上基本上没有可听见的电流噪音,并且也可以稍微降低主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B:
空心杯电机的频率最好高一点,因为他的电枢电感很小,也就是电气惯性小
一般的调速最好20K以上,精密的调速最好40k以上
当然也对驱动部分的要求较高,最好使用专用的驱动芯片,可以支持100K没问题

网友(2008-08-27):
我也做过PWM调速,随便选了3K的频率,低转速有啸叫声,我也没在意。看了大家的发言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深的学问。

网友(2009-01-20):
我试过,频率提高了,直流电机的输出扭矩好像就变小了。不知你们有没有比较过,是不是算正常呢?

网友(2009-06-08):
在频率调高后,在PWM占到空比较低时,电机力矩会很小,若过低会导致电机根本启动不起来;并且PWM的调整范围会很窄。
如何确定DC电机的最佳PWM频率还望共同探讨。。。

网友:
那些成品机器人厂家选择的一般是2KHz-3KHz,再说现在为了减少电机对单片机控制部分的干扰,一般都采用光耦隔离;频率太高的话光耦的成本也会增高。

网友(2009-09-29):
我用L298N做的驱动,当时也不知道用多少频率好,就随便整了个100KHZ,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不能 一概而论吧   跟电机  关系很大   感性的   电流不能突变

网友(2010-01-09):
    想象中会有一个与电机实时转速相匹配的PWM频率,可以使电流效率最佳。没学过这方面知识,不知道胡乱猜测地对不对。

网友(2010-03-19):
好像还是没有确定的计算方法 。。

网友:
:
    上传一份从网上搜到的一份力作,在此,对作者的共享表示感谢。

网友:
一般来说,pwm频率越高调速越平稳,而且在占空比比较低的情况下频率越高电机越平稳。

网友:
~~~我用~~~续电器~~~

网友:
我觉得20K左右就好

网友:
应该在20khz较适中.

网友:
频率高了损耗大,低了波动大,取个折中吧,变频器我用16K。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用到

网友:
我们公司产品用了一些进口的膜泵,是直流电机用PWM调速的,厂家推荐用的频率是2~5K,不过功率都不大。个人理解,频率应该不能太高的,电机本身的电感和频率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2010-04-26):
步进控制  的学问还是不少 的阿

PID 算法 谁来解说一下  是否有自动控制 的功能

网友:
这个需要实测   电机不同频率  特性也不一样

网友:
好好,看看,正在研究航模呢,

网友:
这和电机的电感参数有关的

网友: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80039

网友(2011-07-25):
我的小车用46Hz,但调为高些的频率时,电机就不转了,用示波器看发现波形与所设的完全一致,可电机就是不转,奇怪的很。驱动用的L298N,用TLP光耦

网友(2012-06-18):
引用 网友A:
除了考虑H桥,是否还要考虑Motor呢?是否需要考虑Motor的最佳工作频率?
如果PWM的频率超出Motor的工作频率 ...

请问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电机的频率最好高一点,因为他的电枢电感很小,也就是电气惯性小
一般的调速最好20K以上,精密的调速 ...

PWM频率越高越好?

网友:
一般使用20K以上的频率。选快一点的开关管。

网友(2013-07-12):
我用mosfet做的驱动电路测试过几种电机 365, 390, 395, 在15K到20K的范围内电机的状态最好。

网友:
mark,电机PWM频率选择

网友:
看电机大小,小电机频率高点比较好大电机频率相对低点好

网友(2017-09-09):
25K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2023-05-16):
标记一下,直流电机PWM频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