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用ACTEL的FPGA怎么样?

楼主(2008-01-04):
Actel公司研制开发的FPGA系列产品的主要特征:

Actel公司一直是世界反熔丝技术FPGA的领先供应商,主要有两大系列的反熔丝FPGA产品--SX-A 系列和MX高速系列。

SX-A系列FPGA的主要特点是功耗低、在接上了所有内部寄存器之后,200MHZ运行时的功耗不到1w,而且价格也较为低廉、并拥有良好的性能。SX -A(0.22/0.25um)和SX (0.35um) FPGA系列可以提供12,000到108,000个可用门;64-bit,66MHZ的PCI;330MHZ的内部时钟频率,4ns的时钟延迟,它的输入设置时间小于0.6ns,不需要逐步锁定的循环指令;可提供2.5v,3.3v和5v的电压。这就使FPGA能够具有一些以前无法实现的功能,使设计者能够把多个高性能的CPLD压缩到一片FPGA中,大大降低了功耗,节省了电路板空间,减少了费用。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采用反熔丝技术的FPGA尽管具有许多优点,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只能进行一次性编程。这就为大规模FPGA产品的开发带来了许多不便。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近年来,Altel公司也在积极开发其它结构类型的FPGA产品。最具代表的是其新近推出了一种非易失性、可重新编程的门阵列 -ProASIC FPGAs。该系列产品集于高密度、低功耗、非易失性和可重新编程于一身。

ProASIC FPGAs的主要特点是:提供98,000到110,000个可用门;内嵌拥有FIFO控制逻辑的两端口SRAM(容量达到138,000比特);提供大于200MHZ的内部时钟频率;该系列产品的功耗仅是基于SRAM的FPGA产品的1/3到1/2.

ACTEL 的FPGA可能比较便宜各位有用这个牌子的说一下这种FPGA的效果怎么样这种IC还还模拟输入的我对这种FPGA比较感兴趣!但在中国好像没有多少人这种芯片的推广不够不然可能可以和ALTERA有得比哦!我敢肯定这种功能以后有大家仿做的。

楼主:
这个牌子一直在做航空和军事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在工业方面比较少做!现在大举进入这个领域又多了一个对手了我希望这种IC越便宜越好!这种IC是给ZLG做代理了真不知它能做成怎么样

网友:
军工用的多,国内周立功在推广,21ic上面还有Actel fpga论坛

楼主:
但应用方面做得不是很足!特别是出书方面更加是没有的!听ZLG的网站说准备出书了希望它能够做好一点!特别是它有128的加密我在维修的设备上经常看到这种IC

楼主:
全球首款混合信号FPGA诞生,Actel创造可编程“系统级”芯片

      亚太资源网 张迎辉

      一般来说,当某个电子产品成熟的时候,芯片设计者为达到简化产品系统设计、降低产品系统成本、减少产品体积等目标,会将原核心芯片以外的外设芯片不断地固化到核心芯片中去,从而达到相应的目的,增加自身产品的竞争力。芯片设计的“SOC”化在终端产品如手机、MP3、机顶盒、彩电等产品上的设计演进都是如此,可以说,谁能从芯片设计、BOM成本、产品上市时间上等方面取得优势,谁就能赢得市场的青睐。

芯片SOC化是设计的终极目标,在产品核心芯片上是如此,在电源管理芯片、MCU领域亦已有不少公司以“SOC”理念推出了产品,现在这种理念已经拓展到了FPGA。日前ACTEL向业界正式宣布了全球首款混合信号的可编程系统级芯片(PSC)的FPGA产品。ACTEL在单芯片可编程系统芯片中前所未有地集成模拟外设(ADC)、Flash内存和FPGA架构,为产品设计赋予崭新定义。

Actel日前公司宣布推出全球首个混合信号FPGA产品系列 -- Actel Fusion融合可编程系统芯片 (PSC)。该系列可满足系统工程人员对于能简化设计的器件的强烈需求,并全面释放其创造力。Actel Fusion器件在单片可编程系统芯片中集成了混合信号模拟电路、Flash内存和FPGA架构,让设计人员迅速从概念步向完整的设计,并向市场推出功能丰富的系统。Actel Fusion 可编程系统芯片为这些应用领域带来可编程逻辑的优势,应用领域包括电源管理、智能电池充电、时钟生成和管理及电机控制等,而这些应用到目前为止只能由价格高昂和耗费空间的分立模拟元件或混合信号ASIC解决方案来实现。

Actel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ohn Eas介绍,Actel Fusion可编程系统芯片为系统开发带来许多崭新功能,允许设计人员在单个器件中集成多项功能,并在现场或深入生产过程中提供升级的灵活性。Actel Fusion器件能取代成本高昂和费时的混合信号ASIC设计。此外,当与Actel以ARM7和 8051为基础的软MCU核同用时,Actel Fusion技术还可成为终极的可编程系统芯片平台。

融合创新理念背后的使能技术

Actel Fusion器件集成了频率高达600 ksps且可配置的12位逐次逼近 (SAR) 模数转换器 (ADC)。这种模拟电路非常灵活,能支持MOSFET栅极驱动输出和多个模拟输入,输入电压在 -12V到 +12V之间,更可选配预调器,以便对各种模拟系统直接连接及控制,如电压、差分电流或温度的监控等。

Actel Fusion可编程系统系列是唯一包含嵌入式Flash内存的可编程逻辑解决方案,内存高达每器件1 Mbyte。Flash内存提供60纳秒的随机存取速度,在预读模式下其存取频率更达100MHz。高性能的Flash内存提供可由用户配置的数据总线,支持x8、x16 和x32位宽,还同时备有具单位错误和双位错误检测功能的纠错电路 (ECC)。加上Actel提供的内存持久扩充器IP,更可实现准EEPROM功能。此外,Fusion可编程系统芯片也为设计人员带来前所未有的设计灵活性,让他们可容易地重新配置模拟模块设定以实现多项不同功能,只需从嵌入式Flash内存下载数据便能实现重新配置。

Actel的Fusion可编程系统芯片拓展了该公司Flash FPGA技术的核心优势,即上电即行 (LAPU)、单芯片、固件错误免疫性和低总体系统成本等,引进于全球唯一的混合信号FPGA中。全新的Actel Fusion可编程系统芯片能提供各式应用所需的核心模拟功能模块,范围涵盖工业、医疗、军用/航天、通信、消费电子和汽车电子等领域。

对于功耗敏感的应用场合,Actel Fusion可编程系统芯片还提供超低功耗的睡眠和待机工作模式,其设计更专门针对0级LAPU系统的监管操作,如系统板上电顺序和配置管理。

Actel的Fusion技术和器件能让设计人员实现极高和极低抽象水平的设计。Fusion外设包括硬模拟IP及软和/或硬数字IP。外设通过称为智能主干的一层软门电路与FPGA架构进行通信。这个智能主干不仅是通用的总线接口,而且还可将微定序器集成在FPGA架构中,以便对个别外设进行配置,并支持外设数据的低层次处理。

Actel融合可编程系统芯片系列包括四款器件,各有不同的门密度、嵌入式Flash内存和模拟信道。

Actel的设计环境让全球首款混合信号FPGA的使用更简单便捷

FPGA是目前芯片业界中最为昂贵的芯片之一,其主要成本并不体现在芯片的性能,而是更多的将价值深植到芯片的开发环境与软件工具。目前业界提供FPGA的产品有ACTEL、Altera、Xilinx、Lattice等为数不多的几家,既然FPGA的价值在于设计开发上,优秀的开发环境与软件工具等自是必不可少。

Actel公司宣布推出全面的设计环境,作为系统开发新时代的一项重要元素,全力支持最新的Fusion融合可编程系统芯片 (PSC) 的实施。Actel 的Fusion可编程系统芯片与Actel Libero 7.0集成设计环境 (IDE) 结合,可在单芯片上实现前所未有的数字逻辑、模拟功能、嵌入式Flash内存和FPGA架构的集成。Actel广泛的工具组合将为设计人员带来所需的开发环境、方法和途径,以便轻易地生成、配置和校验这项突破性的混合信号FPGA技术。Actel对流行的Libero集成设计环境进行升级可让用户在易用及简单“选与点” (Pick-and-Click) 操作的用户界面上完全生成可编程系统芯片;至于低成本的Actel融合启动套件则保证设计能迅速和有效地从构想以至完全实施。

基于为业界提供最佳EDA工具作为Libero IDE组成部分的战略,Actel已与业界领先的第三方工具供应商合作,为Actel 融合可编程系统芯片提供工具支持。其中,Magma Design Automation利用其PALACE工具提供物理综合支持;Mentor Graphics在ModelSim提供仿真支持;Synplicity通过其Synplify AE 和 Synplify Pro工具提供FPGA逻辑综合支持。

功能丰富的Actel Fusion启动套件备有多种内置功能,以发挥Actel融合可编程系统芯片的设计特性,包括内部和外部温度管理、模拟信号转换和电平检测、功率监控、电流感测及控制应用等。Actel Fusion启动套件采用了FG256封装60万门Actel融合可编程系统芯片,较之前的套件提供最高的系统门和I/O数量,协助用户创建和测试更复杂的设计。

Actel Fusion启动套件还包括一套MOSFET,用来驱动和控制外部电压,以及一个高亮度彩色LED,用于展示脉冲宽度调制 (PWM) 的效果。例如,用户可使用这个LED来监控温度感测的应用,而无需添加成本高昂的外接监控设备如示波器或风扇等。Actel Fusion启动套件还支持多种使用模式,包括睡眠和待机工作模式,以及基于电流、温度、时序或电压感测事件的外部唤醒和事件触发状态存储模式。

Actel Fusion启动套件提供的内容包括评估板、Actel的Libero IDE 7.0版本软件、Actel的Flash Pro3编程器及指导文档。Actel Libero 7.0 IDE现有运行于Windows和Unix平台的Platinum (白金) 版本,售价分别为2,495美元和4,995美元;以及用于Windows的免费Gold (金) 版本,所有版本均提供一年期可更新的使用权证。Actel融合启动套件也已推出,价格由350美元起。

网友:
反熔丝,军工航天用的多,不过太贵

网友(2010-09-15):
艾懋电子是专门做这个东西的;

网友:
上规模的没有,中小容量的价格离谱,小小容量的还行,可以替代CPLD~~~

网友:
actel的FPGA感觉速度还是不行

网友:
优点:加密性好、功耗低,非易失
缺点:工具不好用,编译、下载都很慢,芯片速度也比较慢

网友(2011-08-06):
优点:加密性好、功耗低,非易失
缺点:工具不好用,编译、下载都很慢,芯片速度也比较慢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