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4欧5瓦的喇叭,用什么ic比较合适?

楼主(2008-01-05):
要求:单电源5-12v,音质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音质要求不高的话,就用两个三极管驱动就可以了。成本又低。

网友:
12V供电的话,用TDA2030吧,可以单电源供电,也可以双电源,电路简单,音质一般但够用

网友(2008-03-08):
汽车音响用的功放IC,要经济就用TDA2030之类,接成OTL电路就可以.

网友:
lm386功率不够吧。

网友:
2009接成BTL电路。

网友:
三个三极管接成OTL或TDA2030都可以

网友:
用TDA2003,电路超简单

网友:
用NE5532加上TDA1521,绝对的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买一个现成的功放板,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