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源码???

楼主(2008-01-05):
https://lists.berlios.de/pipermail/openocd-development/
https://lists.berlios.de/pipermail/openocd-development/attachments/20070728/5ca117c7/attachment.ksh

Index: doc/configs/at91sam7_jlink.cfg
===================================================================
--- doc/configs/at91sam7_jlink.cfg        (revision 0)
+++ doc/configs/at91sam7_jlink.cfg        (revision 0)
@@ -0,0 +1,23 @@
+#daemon configuration
+telnet_port 4444
+gdb_port 3333
+
+#interface
+interface jlink
+jtag_speed 8000
+reset_config trst_and_srst
+
+#jtag scan chain
+#format L IRC IRCM IDCODE (Length, IR Capture, IR Capture Mask, IDCODE)
+jtag_device 4 0x1 0xf 0xe
+
+#target configuration
+daemon_startup reset
+
+#target <type> <startup mode>
+#target arm7tdmi <reset mode> <chainpos> <endianness> <variant>
+target arm7tdmi little reset_halt 0 arm7tdmi
+working_area 0 0x00208000 0x4000 backup
+
+#flash configuration
+flash bank at91sam7 0 0 0 0 0
Index: configure.in
===================================================================
--- configure.in        (revision 184)
+++ configure.in        (working copy)
@@ -67,6 +67,10 @@
   AS_HELP_STRING([--enable-usbprog], [Enable building support for the usbprog JTAG Programmer]),
   [build_usbprog=$enableval], [build_usbprog=no])

+AC_ARG_ENABLE(jlink,
+  AS_HELP_STRING([--enable-jlink], [Enable building support for the Segger J-Link JTAG Programmer]),
+  [build_jlink=$enableval], [build_jlink=no])
+
AC_ARG_WITH(ftd2xx,
         [AS_HELP_STRING(--with-ftd2xx,
            [Where libftd2xx can be found <default=search>])],
@@ -191,6 +195,12 @@
   AC_DEFINE(BUILD_USBPROG, 0, [0 if you don't want the usbprog JTAG driver.])
fi

+if test $build_jlink = yes; then
+  AC_DEFINE(BUILD_JLINK, 1, [1 if you want the J-Link JTAG driver.])
+else
+  AC_DEFINE(BUILD_JLINK, 0, [0 if you don't want the J-Link JTAG driver.])
+fi
+
AM_CONFIG_HEADER(config.h)
AM_INIT_AUTOMAKE(openocd, 0.1)

@@ -205,6 +215,7 @@
AM_CONDITIONAL(GW16012, test $build_gw16012 = yes)
AM_CONDITIONAL(PRESTO, test $build_presto = yes)
AM_CONDITIONAL(USBPROG, test $build_usbprog = yes)
+AM_CONDITIONAL(JLINK, test $build_jlink = yes)
AM_CONDITIONAL(IS_CYGWIN, test $is_cygwin = yes)
AM_CONDITIONAL(IS_MINGW, test $is_mingw = yes)
AM_CONDITIONAL(IS_WIN32, test $is_win32 = yes)
Index: src/jtag/jlink.c
===================================================================
--- src/jtag/jlink.c        (revision 0)
+++ src/jtag/jlink.c        (revision 0)
@@ -0,0 +1,825 @@
+/***************************************************************************
+ *   Copyright (C) 2007 by Juergen Stuber <juergen@jstuber.net>            *
+ *   based on Dominic Rath's and Benedikt Sauter's usbprog.c               *
+ *                                                                         *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
+ *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of the License, or     *
+ *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                                                                         *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                                                                         *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write to the                         *
+ *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
+ *   59 Temple Place - Suite 330, Boston, MA  02111-1307, USA.             *
+ ***************************************************************************/
+
+#ifdef HAVE_CONFIG_H
+#include "config.h"
+#endif
+
+#include "replacements.h"
+
+#include "jtag.h"
+
+#include <usb.h>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log.h"
+
+#ifdef _DEBUG_JTAG_IO_
+#define DEBUG_JTAG_IO(expr ...)  DEBUG(expr)
+#else
+#define DEBUG_JTAG_IO(expr ...)
+#endif
+
+#define VID 0x1366
+#define PID 0x0101
+
+#define JLINK_WRITE_ENDPOINT 0x02
+#define JLINK_READ_ENDPOINT  0x81
+
+#define JLINK_USB_TIMEOUT 100
+
+#define JLINK_IN_BUFFER_SIZE  2064
+#define JLINK_OUT_BUFFER_SIZE 2064
+
+/* Global USB buffers */
+static u8 usb_in_buffer[JLINK_IN_BUFFER_SIZE];
+static u8 usb_out_buffer[JLINK_OUT_BUFFER_SIZE];
+
+/* Constants for JLink command */
+#define JLINK_SPEED_COMMAND                0x05
+#define JLINK_TAP_SEQUENCE_COMMAND         0xcd
+#define JLINK_SET_SRST_LOW_COMMAND         0xdc
+#define JLINK_SET_SRST_HIGH_COMMAND        0xdd
+#define JLINK_SET_TRST_LOW_COMMAND         0xde
+#define JLINK_SET_TRST_HIGH_COMMAND        0xdf
+
+#define JLINK_MAX_SPEED 12000
+
+
+/* External interface functions */
+static int jlink_execute_queue(void);
+static int jlink_speed(int speed);
+static int jlink_register_commands(struct command_context_s *cmd_ctx);
+static int jlink_init(void);
+static int jlink_quit(void);
+
+/* CLI command handler functions */
+static int jlink_handle_jlink_version_command(
+    struct command_context_s *cmd_ctx,
+    char *cmd,
+    char **args,
+    int argc);
+
+/* Queue command functions */
+static void jlink_end_state(enum tap_state state);
+static void jlink_state_move(void);
+static void jlink_path_move(int num_states, enum tap_state *path);
+static void jlink_runtest(int num_cycles);
+static void jlink_scan(
+    int ir_scan,
+    enum scan_type type,
+    u8 *buffer,
+    int scan_size,
+    scan_command_t *command);
+static void jlink_reset(int trst, int srst);
+static void jlink_simple_command(u8 command);
+
+/* J-Link tap buffer functions */
+static void jlink_tap_init();
+static int jlink_tap_execute();
+static void jlink_tap_ensure_space(int scans, int bits);
+static void jlink_tap_append_step(int tms, int tdi);
+static void jlink_tap_append_scan(
+    int length,
+    u8 *buffer,
+    scan_command_t *command);
+
+
+/* Jlink lowlevel functions */
+typedef struct jlink_jtag
+{
+    struct usb_dev_handle* usb_handle;
+} jlink_jtag_t;
+
+static jlink_jtag_t *jlink_usb_open(void);
+static void jlink_usb_close(jlink_jtag_t *jlink_jtag);
+static int jlink_usb_message(
+    jlink_jtag_t *jlink_jtag,
+    int out_length,
+    int in_length);
+static int jlink_usb_write(jlink_jtag_t *jlink_jtag, int out_length);
+static int jlink_usb_read(jlink_jtag_t *jlink_jtag);
+static jlink_debug_buffer(u8 *buffer, int length);
+
+jlink_jtag_t* jlink_jtag_handle;
+
+/***************************************************************************/
+/* External interface implementation */
+
+jtag_interface_t jlink_interface =
+{
+    .name = "jlink",
+
+    .execute_queue = jlink_execute_queue,
+
+    .support_pathmove = 0,
+
+    .speed = jlink_speed,
+    .register_commands = jlink_register_commands,
+    .init = jlink_init,
+    .quit = jlink_quit
+};
+
+static int jlink_execute_queue(void)
+{
+    jtag_command_t *cmd = jtag_command_queue;
+    int scan_size;
+    enum scan_type type;
+    u8 *buffer;
+
+    while (cmd != NULL)
+    {
+        switch (cmd->type)
+        {
+        case JTAG_END_STATE:
+            DEBUG_JTAG_IO("end_state: %i", cmd->cmd.end_state->end_state);
+
+            if (cmd->cmd.end_state->end_state != -1)
+            {
+                jlink_end_state(cmd->cmd.end_state->end_state);
+            }
+            break;
+
+        case JTAG_RUNTEST:
+            DEBUG_JTAG_IO(
+                            "runtest %i cycles, end in %i",
+                            cmd->cmd.runtest->num_cycles, cmd->cmd.runtest->end_state);
+
+            if (cmd->cmd.runtest->end_state != -1)
+            {
+                jlink_end_state(cmd->cmd.runtest->end_state);
+            }
+            jlink_runtest(cmd->cmd.runtest->num_cycles);
+            break;
+
+        case JTAG_STATEMOVE:
+            DEBUG_JTAG_IO(
+                            "statemove end in %i",
+                            cmd->cmd.statemove->end_state);
+
+            if (cmd->cmd.statemove->end_state != -1)
+            {
+                jlink_end_state(cmd->cmd.statemove->end_state);
+            }
+            jlink_state_move();
+            break;
+
+        case JTAG_PATHMOVE:
+            DEBUG_JTAG_IO("pathmove: %i states, end in %i",
+                            cmd->cmd.pathmove->num_states,
+                            cmd->cmd.pathmove->path[cmd->cmd.pathmove->num_states - 1]);
+
+            jlink_path_move(
+                cmd->cmd.pathmove->num_states,
+                cmd->cmd.pathmove->path);
+            break;
+
+        case JTAG_SCAN:
+            DEBUG_JTAG_IO("scan end in %i", cmd->cmd.scan->end_state);
+
+            if (cmd->cmd.scan->end_state != -1)
+            {
+                jlink_end_state(cmd->cmd.scan->end_state);
+            }
+
+            scan_size = jtag_build_buffer(cmd->cmd.scan, &buffer);
+            // DEBUG("scan input, length = %d", scan_size);
+            // jlink_debug_buffer(buffer, (scan_size + 7) / 8);
+
+            type = jtag_scan_type(cmd->cmd.scan);
+            jlink_scan(
+                cmd->cmd.scan->ir_scan,
+                type,
+                buffer,
+                scan_size,
+                cmd->cmd.scan);
+            break;
+
+        case JTAG_RESET:
+            DEBUG_JTAG_IO(
+                            "reset trst: %i srst %i",
+                            cmd->cmd.reset->trst,
+                            cmd->cmd.reset->srst);
+
+            jlink_tap_execute();
+
+            if (cmd->cmd.reset->trst == 1)
+            {
+                cur_state = TAP_TLR;
+            }
+            jlink_reset(cmd->cmd.reset->trst, cmd->cmd.reset->srst);
+            break;
+
+        case JTAG_SLEEP:
+            DEBUG_JTAG_IO("sleep %i", cmd->cmd.sleep->us);
+
+            jlink_tap_execute();
+
+            jtag_sleep(cmd->cmd.sleep->us);
+            break;
+
+        default:
+            ERROR("BUG: unknown JTAG command type encountered");
+            exit(-1);
+        }
+        cmd = cmd->next;
+    }
+    jlink_tap_execute();
+
+    return ERROR_OK;
+}
+
+/** Sets speed in kHz. */
+static int jlink_speed(int speed)
+{
+    int result;
+
+    if (1 <= speed && speed <= JLINK_MAX_SPEED)
+    {
+        usb_out_buffer[0] = JLINK_SPEED_COMMAND;
+        usb_out_buffer[1] = (speed >> 0) & 0xff;
+        usb_out_buffer[2] = (speed >> 8) & 0xff;
+
+        result = jlink_usb_write(jlink_jtag_handle, 3);
+
+        if (result == 3)
+        {
+            return ERROR_OK;
+        }
+        else
+        {
+            ERROR("J-Link setting speed failed (%d)", result);
+            return ERROR_JTAG_DEVICE_ERROR;
+        }
+    }
+    else
+    {
+        INFO("Requested speed %dkHz exceeds maximum of %dkHz, ignored",
+            speed,
+            JLINK_MAX_SPEED);
+    }
+}
+
+
+static int jlink_register_commands(struct command_context_s *cmd_ctx)
+{
+    return ERROR_OK;
+}
+
+
+static int jlink_init(void)
+{
+    int result;
+
+    jlink_jtag_handle = jlink_usb_open();
+
+    if (jlink_jtag_handle == 0)
+    {
+        ERROR("Can't find USB JTAG Interface! Please check connection and permissions.");
+        return ERROR_JTAG_INIT_FAILED;
+    }
+
+    result = jlink_usb_read(jlink_jtag_handle);
+    if (result != 2 || usb_in_buffer[0] != 0x07 || usb_in_buffer[1] != 0x00)
+    {
+        INFO("J-Link initial read failed, don't worry");
+    }
+
+    INFO("J-Link JTAG Interface ready");
+
+    jlink_reset(0, 0);
+    jlink_tap_init();
+
+    return ERROR_OK;
+}
+
+static int jlink_quit(void)
+{
+    jlink_usb_close(jlink_jtag_handle);
+    return ERROR_OK;
+}
+
+/***************************************************************************/
+/* Queue command implementations */
+
+static void jlink_end_state(enum tap_state state)
+{
+    if (tap_move_map[state] != -1)
+    {
+        end_state = state;
+    }
+    else
+    {
+        ERROR("BUG: %i is not a valid end state", state);
+        exit(-1);
+    }
+}
+
+/** Goes to the end state. */
+static void jlink_state_move(void)
+{
+    int i;
+    int tms = 0;
+    u8 tms_scan = TAP_MOVE(cur_state, end_state);
+
+    for (i = 0; i < 7; i++)
+    {
+        tms = (tms_scan >> i) & 1;
+        jlink_tap_append_step(tms, 0);
+    }
+
+    cur_state = end_state;
+}
+
+static void jlink_path_move(int num_states, enum tap_state *path)
+{
+    int i;
+
+    for (i = 0; i < num_states; i++)
+    {
+        if (path = tap_transitions[cur_state].low)
+        {
+            jlink_tap_append_step(0, 0);
+        }
+        else if (path == tap_transitions[cur_state].high)
+        {
+            jlink_tap_append_step(1, 0);
+        }
+        else
+        {
+            ERROR(
+                "BUG: %s -> %s isn't a valid TAP transition",
+                tap_state_strings[cur_state],
+                tap_state_strings[path]);
+
+            exit(-1);
+        }
+
+        cur_state = path;
+    }
+
+    end_state = cur_state;
+}
+
+static void jlink_runtest(int num_cycles)
+{
+    int i;
+
+    enum tap_state saved_end_state = end_state;
+
+    /* only do a state_move when we're not already in RTI */
+    if (cur_state != TAP_RTI)
+    {
+        jlink_end_state(TAP_RTI);
+        jlink_state_move();
+    }
+
+    /* execute num_cycles */
+    for (i = 0; i < num_cycles; i++)
+    {
+        jlink_tap_append_step(0, 0);
+    }
+
+    /* finish in end_state */
+    jlink_end_state(saved_end_state);
+    if (cur_state != end_state)
+    {
+        jlink_state_move();
+    }
+}
+
+static void jlink_scan(
+    int ir_scan,
+    enum scan_type type,
+    u8 *buffer,
+    int scan_size,
+    scan_command_t *command)
+{
+    enum tap_state saved_end_state;
+    int bit_cnt;
+
+    jlink_tap_ensure_space(1, scan_size + 8);
+
+    saved_end_state = end_state;
+
+    /* Move to appropriate scan state */
+    jlink_end_state(ir_scan ? TAP_SI : TAP_SD);
+
+    jlink_state_move();
+    jlink_end_state(saved_end_state);
+
+    /* Scan */
+    jlink_tap_append_scan(scan_size, buffer, command);
+
+    /* We are in Exit1, go to Pause */
+    jlink_tap_append_step(0, 0);
+
+    cur_state = ir_scan ? TAP_PI : TAP_PD;
+
+    if (cur_state != end_state)
+    {
+        jlink_state_move();
+    }
+}
+
+
+void jlink_reset(int trst, int srst)
+{
+    DEBUG("trst: %i, srst: %i", trst, srst);
+
+    /* Signals are active low */
+    if (trst == 0)
+    {
+        jlink_simple_command(JLINK_SET_TRST_HIGH_COMMAND);
+    }
+    else if (trst == 1)
+    {
+        jlink_simple_command(JLINK_SET_TRST_LOW_COMMAND);
+    }
+
+    if (srst == 0)
+    {
+        jlink_simple_command(JLINK_SET_SRST_HIGH_COMMAND);
+    }
+    else if (srst == 1)
+    {
+        jlink_simple_command(JLINK_SET_SRST_LOW_COMMAND);
+    }
+}
+
+
+static void jlink_simple_command(u8 command)
+{
+    int result;
+
+    DEBUG("0x%02x", command);
+
+    usb_out_buffer[0] = command;
+    result = jlink_usb_write(jlink_jtag_handle, 1);
+
+    if (result != 1)
+    {
+        ERROR("J-Link command 0x%02x failed (%d)", command, result);
+    }
+}
+
+/***************************************************************************/
+/* J-Link tap functions */
+
+/* We use the maximal value observed */
+#define JLINK_TAP_BUFFER_SIZE 390
+
+static int tap_length;
+static u8 tms_buffer[JLINK_TAP_BUFFER_SIZE];
+static u8 tdi_buffer[JLINK_TAP_BUFFER_SIZE];
+static u8 tdo_buffer[JLINK_TAP_BUFFER_SIZE];
+
+typedef struct
+{
+    int first; /* First bit position in tdo_buffer to read */
+    int length; /* Number of bits to read */
+    scan_command_t *command; /* Corresponding scan command */
+    u8 *buffer;
+} pending_scan_result_t;
+
+#define MAX_PENDING_SCAN_RESULTS 16
+
+static int pending_scan_results_length;
+static pending_scan_result_t
+                pending_scan_results_buffer[MAX_PENDING_SCAN_RESULTS];
+
+static int last_tms;
+
+static void jlink_tap_init()
+{
+    tap_length = 0;
+    pending_scan_results_length = 0;
+}
+
+static void jlink_tap_ensure_space(int scans, int bits)
+{
+    int available_scans = MAX_PENDING_SCAN_RESULTS - pending_scan_results_length;
+    int available_bits = JLINK_TAP_BUFFER_SIZE * 8 - tap_length;
+
+    if (scans > available_scans || bits > available_bits)
+    {
+        jlink_tap_execute();
+    }
+}
+
+static void jlink_tap_append_step(int tms, int tdi)
+{
+    last_tms = tms;
+    int index = tap_length / 8;
+
+    if (index < JLINK_TAP_BUFFER_SIZE)
+    {
+        int bit_index = tap_length % 8;
+        u8 bit = 1 << bit_index;
+
+        if (tms)
+        {
+            tms_buffer[index] |= bit;
+        }
+        else
+        {
+            tms_buffer[index] &= ~bit;
+        }
+
+        if (tdi)
+        {
+            tdi_buffer[index] |= bit;
+        }
+        else
+        {
+            tdi_buffer[index] &= ~bit;
+        }
+
+        tap_length++;
+    }
+    else
+    {
+        ERROR("jlink_tap_append_step, overflow");
+    }
+}
+
+static void jlink_tap_append_scan(
+    int length,
+    u8 *buffer,
+    scan_command_t *command)
+{
+    pending_scan_result_t *pending_scan_result =
+        &pending_scan_results_buffer[pending_scan_results_length];
+    int i;
+
+    pending_scan_result->first = tap_length;
+    pending_scan_result->length = length;
+    pending_scan_result->command = command;
+    pending_scan_result->buffer = buffer;
+
+    for (i = 0; i < length; i++)
+    {
+        jlink_tap_append_step(
+            (i < length-1 ? 0 : 1),
+            (buffer[i/8] >> (i%8)) & 1);
+    }
+    pending_scan_results_length++;
+}
+
+
+/* Pad and send a tap sequence to the device, and receive the answer.
+ * For the purpose of padding we assume that we are in idle or pause state. */
+static int jlink_tap_execute()
+{
+    int byte_length;
+    int tms_offset;
+    int tdi_offset;
+    int i;
+    int result;
+
+    if (tap_length > 0)
+    {
+        // Pad last byte so that tap_length is divisible by 8
+        while (tap_length % 8 != 0)
+        {
+            /* More of the last TMS value keeps us in the same state,
+             * analogous to free-running JTAG interfaces. */
+            jlink_tap_append_step(last_tms, 0);
+        }
+
+        byte_length = tap_length / 8;
+
+        usb_out_buffer[0] = JLINK_TAP_SEQUENCE_COMMAND;
+        usb_out_buffer[1] = (tap_length >> 0) & 0xff;
+        usb_out_buffer[2] = (tap_length >> 8) & 0xff;
+
+        tms_offset = 3;
+        for (i = 0; i < byte_length; i++)
+        {
+            usb_out_buffer[tms_offset + i] = tms_buffer;
+        }
+
+        tdi_offset = tms_offset + byte_length;
+        for (i = 0; i < byte_length; i++)
+        {
+            usb_out_buffer[tdi_offset + i] = tdi_buffer;
+        }
+
+        result = jlink_usb_message(
+            jlink_jtag_handle,
+            3 + 2 * byte_length,
+            byte_length);
+
+        if (result == byte_length)
+        {
+            for (i = 0; i < byte_length; i++)
+            {
+                tdo_buffer = usb_in_buffer;
+            }
+            for (i = 0; i < pending_scan_results_length; i++)
+            {
+                pending_scan_result_t *pending_scan_result =
+                    &pending_scan_results_buffer;
+                u8 *buffer = pending_scan_result->buffer;
+                int length = pending_scan_result->length;
+                int first = pending_scan_result->first;
+                int byte_length = (pending_scan_result->length + 7) / 8;
+                scan_command_t *command = pending_scan_result->command;
+
+                /* Copy to buffer */
+                buf_set_buf(tdo_buffer, first, buffer, 0, length);
+
+                // DEBUG("pending scan result, length = %d", length);
+                // jlink_debug_buffer(buffer, byte_length);
+
+                if (jtag_read_buffer(buffer, command)!= ERROR_OK)
+                {
+                    return ERROR_JTAG_QUEUE_FAILED;
+                }
+
+                if (pending_scan_result->buffer != NULL)
+                {
+                    free(pending_scan_result->buffer);
+                }
+            }
+        }
+        else
+        {
+            ERROR(
+                "jlink_tap_execute, wrong result %d, expected %d",
+                result,
+                byte_length);
+
+            return ERROR_JTAG_QUEUE_FAILED;
+        }
+
+        jlink_tap_init();
+    }
+    return ERROR_OK;
+}
+
+/*****************************************************************************/
+/* JLink USB low-level functions */
+
+static jlink_jtag_t* jlink_usb_open()
+{
+    struct usb_bus *busses;
+    struct usb_dev_handle* usb_handle;
+    struct usb_bus *bus;
+    struct usb_device *dev;
+
+    jlink_jtag_t *result;
+
+    result = (jlink_jtag_t*) malloc(sizeof(jlink_jtag_t));
+
+    usb_init();
+    usb_find_busses();
+    usb_find_devices();
+
+    busses = usb_get_busses();
+
+    /* find jlink_jtag device in usb bus */
+
+    for (bus = busses; bus; bus = bus->next)
+    {
+        for (dev = bus->devices; dev; dev = dev->next)
+        {
+            if (dev->descriptor.idVendor == VID&& dev->descriptor.idProduct
+                            == PID)
+            {
+                result->usb_handle = usb_open(dev);
+                usb_set_configuration(
+                    result->usb_handle,
+                    dev->config[0].bConfigurationValue);
+                usb_claim_interface(result->usb_handle, 0);
+                usb_set_altinterface(result->usb_handle, 0);
+                return result;
+            }
+        }
+    }
+
+    free(result);
+    return NULL;
+}
+
+static void jlink_usb_close(jlink_jtag_t *jlink_jtag)
+{
+    usb_close(jlink_jtag->usb_handle);
+    free(jlink_jtag);
+}
+
+/* Send a message and receive the reply. */
+static int jlink_usb_message(
+    jlink_jtag_t *jlink_jtag,
+    int out_length,
+    int in_length)
+{
+    int result;
+
+    result = jlink_usb_write(jlink_jtag, out_length);
+    if (result == out_length)
+    {
+        result = jlink_usb_read(jlink_jtag);
+        if (result == in_length)
+        {
+            return result;
+        }
+        else
+        {
+            ERROR(
+                "usb_bulk_read failed (requested=%d, result=%d)",
+                in_length,
+                result);
+
+            return -1;
+        }
+    }
+    else
+    {
+        ERROR(
+            "usb_bulk_write failed (requested=%d, result=%d)",
+            out_length,
+            result);
+
+        return -1;
+    }
+}
+
+/* Write data from out_buffer to USB. */
+static int jlink_usb_write(jlink_jtag_t *jlink_jtag, int out_length)
+{
+    int result;
+
+    if (out_length > JLINK_OUT_BUFFER_SIZE)
+    {
+        ERROR("jlink_jtag_write illegal out_length=%d (max=%d)", out_length,
+        JLINK_OUT_BUFFER_SIZE);
+
+        return -1;
+    }
+
+    result = usb_bulk_write(
+        jlink_jtag->usb_handle,
+        JLINK_WRITE_ENDPOINT,
+        usb_out_buffer,
+        out_length,
+        JLINK_USB_TIMEOUT);
+
+    // DEBUG("jlink_usb_write, out_length = %d, result = %d", out_length, result);
+    // jlink_debug_buffer(usb_out_buffer, out_length);
+    return result;
+}
+
+/* Read data from USB into in_buffer. */
+static int jlink_usb_read(jlink_jtag_t *jlink_jtag)
+{
+    int result = usb_bulk_read(
+        jlink_jtag->usb_handle,
+        JLINK_READ_ENDPOINT,
+        usb_in_buffer,
+        JLINK_IN_BUFFER_SIZE,
+        JLINK_USB_TIMEOUT);
+
+    // DEBUG("jlink_usb_read, result = %d", result);
+    // jlink_debug_buffer(usb_in_buffer, result);
+    return result;
+}
+
+
+#define BYTES_PER_LINE  16
+
+static jlink_debug_buffer(u8 *buffer, int length)
+{
+    char line[81];
+    char s[4];
+    int i;
+    int j;
+
+    for (i = 0; i < length; i += BYTES_PER_LINE)
+    {
+        snprintf(line, 5, "%04x", i);
+        for (j = i; j < i + BYTES_PER_LINE && j < length; j++)
+        {
+            snprintf(s, 4, " %02x", buffer[j]);
+            strcat(line, s);
+        }
+        DEBUG(line);
+    }
+}
Index: src/jtag/jtag.c
===================================================================
--- src/jtag/jtag.c        (revision 184)
+++ src/jtag/jtag.c        (working copy)
@@ -170,6 +170,10 @@
        extern jtag_interface_t usbprog_interface;
#endif

+#if BUILD_JLINK == 1
+        extern jtag_interface_t jlink_interface;
+#endif
+
jtag_interface_t *jtag_interfaces[] = {
#if BUILD_PARPORT == 1
        &parport_interface,
@@ -198,6 +202,9 @@
#if BUILD_USBPROG == 1
        &usbprog_interface,
#endif
+#if BUILD_JLINK == 1
+        &jlink_interface,
+#endif
        NULL,
};

Index: src/jtag/Makefile.am
===================================================================
--- src/jtag/Makefile.am        (revision 184)
+++ src/jtag/Makefile.am        (working copy)
@@ -77,7 +77,23 @@
USBPROGFILES =
endif

-libjtag_a_SOURCES = jtag.c $(BITBANGFILES) $(PARPORTFILES) $(FT2232FILES) $(AMTJTAGACCELFILES) $(EP93XXFILES) \
-        $(AT91RM9200FILES) $(GW16012FILES) $(BITQFILES) $(PRESTOFILES) $(USBPROGFILES)
+if JLINK
+JLINKFILES = jlink.c
+else
+JLINKFILES =
+endif

+libjtag_a_SOURCES = jtag.c \
+        $(BITBANGFILES) \
+        $(PARPORTFILES) \
+        $(FT2232FILES) \
+        $(AMTJTAGACCELFILES) \
+        $(EP93XXFILES) \
+        $(AT91RM9200FILES) \
+        $(GW16012FILES) \
+        $(BITQFILES) \
+        $(PRESTOFILES) \
+        $(USBPROGFILES) \
+        $(JLINKFILES)
+
noinst_HEADERS = bitbang.h jtag.h
Index: src/Makefile.am
===================================================================
--- src/Makefile.am        (revision 184)
+++ src/Makefile.am        (working copy)
@@ -25,8 +25,12 @@
if USBPROG
LIBUSB = -lusb
+if JLINK
+LIBUSB = -lusb
+else
LIBUSB =
endif
+endif

if IS_WIN32
if FTD2XXDIR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看了下,这应该是pc端的代码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OPENOCE的代码一部分吧,用来通过JLINK调试,不过奇怪,为什么我从OPENOCE上用SVN checkout出来的代码中并没有src/jtag/jlink.c呢

网友(2008-06-15):
顶一下,虽然看不懂!呵呵

网友:
这个是JLink驱动源码的patch文件
我个人认为这个驱动的某些地方需要修改,不然达不到最高速度
听说STM32用JLink调试时,速度只能设置为500K,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LZ也开始玩OpenOCD啦

网友:
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