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在JTAG调试时没用的管脚怎么处理?

楼主(2008-01-06):
除了时钟、复位和一些IO口外,其它的管脚怎么办呢?
连接到配置芯片的管脚用不用设为高阻态?

网友:
只需在setting把未用管脚设为三态输入就行了

楼主:
As input tri-stated with bus-hold circuitry
As input tri-stated with weak pull-up resistor
As output driving an unspecified signal
As output driving ground
这几种一般各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
设置成输入三态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在Q2软件设定成三态

网友(2010-07-19):
NationalSemi
as input tri-stated with bus-hold circuitry
as input tri-stated with weak pull-up resistor
as output driving an unspecified signal
as output driving ground
这几种一般各用在什么场合呢?

同2楼,有没有高手能说说输入弱上拉和输入总线保持这2种状态是什么意义,还有他们的应用场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