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省钱,用三节电池做为ATMEG8 电源电压 用省电模式或掉电模式万用表测量电流都有

楼主(2008-01-07):
公司省钱,用三节电池做为ATMEG8 电源电压  用省电模式或掉电模式万用表测量电流都有  0.29-0.3MA  好象听说最小电流为几UA的,

楼主:
不知有大虾搞过,请教下,谢谢

网友:
你用什么测量的啊,要考虑万用表的误差啊

网友:
检查一下休眠时的端口的状态,电流是不是从端口漏出去了?

楼主:
LDI MIDDLE,$00
        out        portc,middle
        out        ddrc,middle        ;C 口关
LDI MIDDLE,$00
        out        portd,middle
        out        ddrd,middle        ;D 口关

LDI MIDDLE,$00
        out        portb,middle
        out        ddrb,middle        ;;B 口关

楼主:
我把三个口都关掉了,万用表没问题,用两个用万表都测的差不多

网友:
要想省电不应该设置成高阻输入口,起码要设置内部上拉
或者设置成输出口

另外要关掉bod和狗,adc,比较器,醒了才开

这样才能做到几ua

不过这样avr基本废了

avr不大适合电池供电应用

楼主:
6楼】 opppwe  谢谢,我试下

楼主:
谢谢大家,另外感谢6楼,问题解决,能达到几ua

楼主:
adc  关掉ADC ,能达到几UA ,谢谢大家

楼主:
我是用ATMEG8 控制数段液晶,带几组AD ,在液晶上显示,过几分钟不用就进入省电模式,大家是否能提供3.3V稳压块,价格便宜的,以前用的MAX1659的太贵

网友:
低功耗 用msp430 都这么说的

网友:
10楼的,可以考虑一下LDO,AMS1117-3.3,四五毛钱

网友:
半年前用mega48!!!能做到6uA。。。。。

网友:
请问ADC默认状态是开还是关啊?

网友:
用掉电模式,应该在0.5UA以下,如果电流大,请检查外围电路

楼主:
默认是关的

网友:
AVR单片机内部的ADC模块的电源默认情况下是开着的吧!要在程序中用软件关掉吧!
另外低功耗的LDO,可以试试HT7133,uA_级的静态功耗!不过价格好像要3元左右吧!

网友:
在省电模式时能到1.5uA。

网友(2014-07-17):
AVR的BOD比较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