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刷固件是怎样的原理

楼主(2008-01-07):
MP3刷固件是怎样的原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言难尽,现在很多学生还没把这问题完全弄懂,就毕业了。

网友:
相当与你把BIN文件下载到AVR里,或升级AVR程序

网友:
这样说吧,MP3机从你存放歌曲的闪存上划出一部分做为主控芯片的ROM。刷固件时就改变这部分FLASH的数据,完成不同的功能和界面。

楼主:
从“固件”中能否得出AVR源代码呢?

网友:
应该类似bootloader原理吧

网友:
主控芯片的rom应该不是和存放歌曲的flash共用的。
这类mp3的程序是加载到ram中运行的,这样就能将拷在mp3中的固件文件写到rom空间覆盖原来的,然后重新加载一下就行了。
固件是编译好的二进制代码,或许还加了密,想得到源码是不行了

楼主:
那是否做熔丝锁程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