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可升压,降压的DC-DC吗,谈谈

楼主(2008-01-07):
输入电压10-18,输出16v
所以需要设计一个可升可降的DC-DC,找到了凌特的IC,不过价格太高。

网友:
师兄,对体积有要求没?
竞赛前我们做了一个月的DCDC,各种拓扑结构的都做了,不过用的是普通的开关电源芯片,494,3842·····

网友:
好多传统IC的可以的,如果不用隔离的话

网友:
同时可升可降的就不是好多传统IC能做到的了,这样的IC不便宜啊

楼主:
体积无要求,麻烦大家把原理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是494的资料,里面有BUCK电路,直接换了成cuk就行了,建议升压不要用boost,用cuk。

网友:
电流不大就用34063,超便宜,手册中有图

网友:
34063就可以了,加一个三极管,升降自适应

网友:
楼上能贴个图吗? 我也想知道如何实现.

楼主:
CUK里面要用个变压器,郁闷。这个变压器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别用变压器的,不是叫你换成cuk吗?
其实就是升降压的组合模式了,好多器件手册都有这个电路

网友:
7楼的图我也想知道,34063可以升压,降压,电压反转,但是没听过可以自适应升降压

楼主:
1.典型的CUK如图下,L1,L2就是一个变压器上的两个绕组。

2.34063可以自适应升降压,我也没见过呢。

网友:
VIN------\/---------~~~L~~--------D2-----VOUT
     PNP----     |           |            |
         |       |           |            |
         |       |          |/            E
        PWM      ----R------|\  NPN       |
                D1          |           GND
                |           GND
             GND
大概原理如上,最近换电脑,T40上没装SCH软件.D1,D2为快恢复管,D1为续流.

网友:
12楼的电路也可以,前部分是升压方式,后面通过电容及后级电路升降适应,不过感觉大电流流过电容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
太多方法可以实现了:

复杂的,可以等几天后看这个贴: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83078&bbs_page_no=3&bbs_id=9999

一般点的,可以MC34063和AN954为关键词,在网上搜到:

最简的,仔细看一下MC34063的手册,那个负电压的电路实现上就已实现自适应升降压。

网友:
CUK的L1、L2是不相关的两个电感,不是变压器。

楼主:
不是变压器 能有同名端吗?

网友:
你的图那里来的,CUK里的L1、L2都是各自续流用的,用了变压器,相互影响,还能用?如果是变压器,L1、L2也不是同一个变压器,L1、L2的同名端分别有各自的变压器,而且都是初级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
独立电感.

网友:
34063可以升压,降压,电压反转,但是没听过可以自适应升降压,谁能贴图出来,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上看13楼的示意图就明白了

网友:
我找到AN954了,传上来大家研究研究吧

电路图

网友:
变换一下也可以的.如此就能升降自适应了,但电流和效率会有所下降

楼主:
恩。的确,效率低了。两个二极管

楼主:
好像有两种 CUK方式,一种就是变压器,一种是独立电感。
只有一个绕组的变压器没有同名端这个概念

网友:
【24楼】是BUCK--BOOST电路。

网友:
13楼的没错,做几十W功率都没问题.用3842就可实现,比34063好多啦

网友:
以前,做过降压的BUCK,其他只是作了了解。把3842和34063的数据表比较,感到电路后者简单。

网友:
用SEPIC 的TOP
电池充电器坛子里有人已经提到这个电路了。

网友(2013-01-30):
我最近也想做一个输入电压从2V到20V的可变电压,输出电压为5V,500mA的DC-DC模块,不知道从何下手,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