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红外接收头hs0038能和TL0038BD互用吗

楼主(2008-01-07):
就是

能和

互用吗

网友:
什么意思呢?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就是一对了啊,下面的是一对了吧?你说的HS0038和TL0038BD都是接收头,如果是硬件已经做好的,只要看看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就可以了,如果硬件还没做好,用哪个都差不多,一般使用对灵敏度,角度的要求不大的

楼主:
谢了,因为只买到了hs0038

网友:
我的就是上面的那种,没有任何标识
加电后,没有遥控信号,out脚上怎么有波形?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
日光灯对红外接收管有影响的

网友:
1楼的来自深圳恐怖之城?-中银大厦?

网友:
深圳有四大邪地,我只不过在其中一个而已

网友(2008-03-06):
有没有发射和接收在一起的红外元件阿,也就是发射和接收融合在一个器件里面的

网友:
我上次询问了YGIC的老板。他说只有引脚定义不一样。功能都一样的。

网友:
功能是一样,但对信号的要求就不一样了,选接收头要看你想接收什么样的信号,不同的协议要用相应的接收头才行

网友:
小心引脚不一样哦   这两种我都用过

网友(2009-09-01):
这两种电源和地接法是相反的

网友:
11楼正解

网友(2010-07-21):
这两款接收头可以互换,当然最后的使用效果可能不一样。第二张图片的发射管就不用换了。

网友(2013-05-17):
我用了ks4838 不知道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