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外接收头在没有遥控信号情况下怎么有脉冲,而且好像是几个波形的叠加

楼主(2008-01-07):
如题,焊了两个都这样
我的接收头上没有任何标识,形状如下,电路也是按这个接的

网友:
这很正常,我用的是铁壳的,对着日光灯时候示波器上会看到脉冲干扰输出。环境干扰造成的,所以遥控要调制解调呀

网友:
前面加上深红色滤光片、临近接收头的电源端加上电容都会有改善。

楼主:
今天换了个地方测,没有了杂波

网友(2008-04-07):
日光灯的灯光会造成DATA上有杂波的,特别是电子镇流器的灯,节能灯也一样会干扰红外线的接收,因为它们都是高频振荡电流点亮的。

网友:
我的也是,在日光灯下的话,串口老有数据接收到.干扰挺严重的.还在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