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问下,谁有PIC18的反汇编软件?

楼主(2008-01-07):
如题~~谁有贴个出来,谢谢~~

网友:
IDA可以,不过没用过不知道能不能正确反汇编

楼主:
IDA?   在那里可以下载?

网友:
IDA好像要自己写一些配置文件才可以反汇编pic,我下载过好像是不带的,

楼主:
哦,是这样的,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
http://www.etc.ugal.ro/cchiculita/software/picdisasm.htm
这里有一个看你适合不

楼主:
非常感谢jerico

网友:
根本就无需反汇编软件,MPLAB IDE 就有了,而且非常准确,

网友:
楼上的正解!  HEX全可以

楼主:
可以吗,你有HEX,可以在MPLAB里面反汇编?

我试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反,一个个数据输入进去我就懂~~

楼上两位,可否指教?

网友:
顶,我也相知道怎么把HEX文件反汇编成汇编文件?

网友:
IDE就可以啊。
File - Import,导入需要的HEX文件。
View - Program Memory,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在Program Memory里有导出选项,可以导出后自己再编辑。

网友:
www.pic16.com 好像有,一前用过的,编出来什么也不是,简直一团糟!!

网友:
楼上说的是ic_prog吗?
ic_prog反汇编的要比IDE的可读性还好些。
忘说了,反汇编前要选择正确的PIC型号。型号不同,反编译出的结果不同。

网友(2008-02-22):
在IDE里反汇编的文件不能直接编译啊,会很多报错的,要怎么修改才行?

网友:
楼上,到PIC16去下ic_prog,自动添加程序地址标号,以及将已有名称的寄存器用名称替代,可读性很好。反编译后的程序,能直接再编译

网友:
to flyunlimit:  那个ic_prog只能下载程序用,不能反汇编PIC18系列的呀?

网友:
用ic_prog打開HEX文件,-->View-->Assembler..

网友:
不行的....不支持PIC18F系列的反汇编

网友:
ICPROG好像只能反编16F84的.
IDE里可以反编的.

网友:
不只是16F84的吧?10F010、12F的全系列、16F630、16F676我都试过。你要自己选编译的芯片,不然编译有误。选项里有18F,按道理说应该能反编译。

网友:
选项里是有18F,但只是编程,不支持反汇编~~555555,还有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2008-03-29):
flyunlimit,你好,我想写关于MULTISIM10的论文,可是没多少资料,能不能提供呢?谢谢

网友:
flyunlimit,我的QQ是745327620

网友(2008-05-04):
还没有答案~~谁教教用MPLAB IDE反汇编后需怎么修改才能编译?

网友:
还没结果

网友(2008-08-16):
pic18的反编译好像南方的一个朋友有,不过没有公开软件,好像QQ网名“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