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高手给讲讲输入捕捉

楼主(2008-01-08):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刚刚问别人, 说输入捕捉是通过外部中断实现的, 好像有点清楚,但是还是有点迷糊

网友:
ICP边沿触发

网友:
你完全可以把输入捕获看作是一个外中断来使用,所不同的是,它除了具有外中断基本的边沿触发功能以外,还附带记录了从上一次中断触发到本次中断触发的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被自动的保存在定时计数器中。

捕获 = 外中断 + 时间记录

捕获可以单独当作外中断来使用,但是捕获决不是外中断!它是定时器的一个附加功能,完全是由硬件实现的,并非简单的通过软件方式实现的外中断+定时期的一个组合功能。

网友:
楼上解释非常到位
不愧高人

网友(2009-08-11):
高人,如获至宝

网友(2010-05-27):
?  是记录两次触发的时间间隔吗?

网友:
不是记录时间间隔的吧,是记录时间点的吧,另外不对定时器溢出做处理的,所以用的时候小心了

网友:
我在捕获这方面也不明白,谢谢3楼的解释。

网友:
似懂非懂,一直没用过。听讲

网友(2010-07-21):
捕捉时间点,然后做差值运算,就可以得到两次捕捉的时间间隔;另外,需要注意两次时间点做差值运算时的溢出问题.

网友(2010-08-25):
回复 网友A:

现在用到了,居然回来又看到这个帖子,我的回复

网友(2013-07-25):
学习了,概念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