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把编写LCD多级菜单的流程给我讲一下啊?我看不懂傻孩子那程序啊(我仔细了)。

楼主(2008-01-08):
谁能把编写LCD多级菜单的流程给我讲一下啊?我看不懂傻孩子那程序啊(我仔细了)。但我有想用结构加指针的方法。

楼主:
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实现方法啊。谢谢了

网友:
我的程序也是参考网站上的程序弄得,有可能是完全一样 呵呵
菜单是实现了,我是12864的屏幕,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我也看了傻孩子的程序了,我看了好几天 才有了头绪,本人比较笨  呵呵
void Check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
    Key = KeyCode;
    switch(Key){
        case JINGHAOKEYCODE:{ //向上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KeyFuncIndex=KeyTab[KeyFuncIndex].KeyUpState;
            KeyFuncPtr=KeyTab[KeyFuncIndex].CurrentOperate;
            (*KeyFuncPtr)();//执行当前按键的操作
            break;
        }
        case XINHAOKEYCODE:{ //向下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KeyFuncIndex=KeyTab[KeyFuncIndex].KeyDnState;
            KeyFuncPtr=KeyTab[KeyFuncIndex].CurrentOperate;
            (*KeyFuncPtr)();//执行当前按键的操作
            break;
        }
        case EIGHTKEYCODE:{ //向左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KeyFuncIndex=KeyTab[KeyFuncIndex].KeyLState;
            KeyFuncPtr=KeyTab[KeyFuncIndex].CurrentOperate;
            (*KeyFuncPtr)();//执行当前按键的操作
            break;
        }
        case ZEROKEYCODE:{ //向右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KeyFuncIndex=KeyTab[KeyFuncIndex].KeyRState;
            KeyFuncPtr=KeyTab[KeyFuncIndex].CurrentOperate;
            (*KeyFuncPtr)();//执行当前按键的操作
            break;
        case 0xaa:
        {
               KeyFuncPtr=KeyTab[MainMenuIndex].CurrentOperate;
               (*KeyFuncPtr)();
        }
            break;
        default:break;

        }
        }
        KeyCode=0;
        }

  struct KbdTabStruct
{
        unsigned char KeyStateIndex; //当前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char KeyUpState;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char KeyDnState;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char KeyLState;  //按下"向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char KeyRState;  //按下"向右"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KeyTab[60]@0x2d0; //

楼主:
KeyTab[60]@0x2d0;这句的]@0x2d0是什么意思啊?用这种结构体,会不会占用很多的内存啊。

网友:
是占用不少内存,但是函数的指针只能放在RAM中,@0x2d0定义了该结构体在内存中的起始地址

楼主:
哦,谢谢。你的这个程序我看明白了。你这个和傻孩子的编程方法不一样,虽然都用的结构体。但结构体里定义的量不一样。

网友:
呵呵  恭喜哦,该下班了

网友:
typedef struct MenuItem_t
{
    uint8_t Size;
    uint8_t * Str;
    void (*Sub)(void);
    struct MenuItem_t * Child;
    struct MenuItem_t * Parent;
}MenuItem_t;

傻孩子的电子菜单程序很好啊。
我刚开始学AVR电子菜单实验完全参照傻孩子大人的电子菜单程序。
唯一改动的地方就是定义菜单结构题的时候完成对菜单的初始化。

楼主哪里不明白?

楼主:
uint8_t Size;这一句的作用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还有uint8_t * Str; 是显示的字符串,我要显示汉字是不是的相应的定义成void (*Display)(void);啊?

网友:
Size是本级菜单(具有共同父菜单)包含菜单的个数。

网友:
傻孩子的哪个贴子?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758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菜单&bbs_id=1000

网友(2008-07-02):
分析你PC的GUI
想想各个控件的属性
想想窗口的概念
自然就搞定了
就是一个封装过程
不过从头开始自己做GUI很烦的

网友(2009-01-11):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2008-11-25):
正在研究,记一下。

网友(2019-06-17):
可以看一下这个贴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8%8F%9C%E5%8D%95
贴主写了一个PPT介绍傻孩子菜单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