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电源和电池之间的切换电路!

楼主(2008-01-08):
本人在实际的项目开发过程中,逐渐完善了一个电源切换电路,该电路非常完美的实现了外部电源输入和备用电池(比如锂电池、AAA电池)之间的切换。切换产生的电压过渡非常稳定,并且几乎不会损失备用电池的电量,切换之后备用电池供电的时间还可以人为控制,如果需要,还能完成从备用电池自动切换回外部电源的功能,本电路在6K数量的产品量产中,经过测试合格率达到99%。如果大家有在具体产品中需要使用,请和我联系,我的邮件地址:yyqscx@sohu.com,QQ:30331471

网友:
呵呵,有兴趣,把电路发上来,讨论一下了。

网友:
楼主,请开源吧,有牵涉到商业问题,就发个mail,
huanxian@163.com

网友:
我是个新手,,可以发给我学习学习吗,,谢谢
油箱   zhenai.489@163.com

网友:
广告帖?移走~~

网友(2008-02-23):
我想要呀,学习学习
gouchuan2005@yahoo.com.cn

网友(2008-08-28):
在这个网站看到这样的帖子,建议删除

网友(2009-05-19):
楼主yyqscx很热心,今晚和他通话,讲解了一下大致实现过程,我再找找资料,哈哈,楼主谢了

网友:
MOS管切换吧,可参照MOTOROLA对讲机的电路

网友:
最近需要用到,并且还要给电池充电,比较麻烦,想看下楼主的方案

网友(2009-06-18):
这个是我用的切换电路

网友:
合理利用电源的enable脚就可以了,没必要这么复杂

网友:
11楼能不能讲讲原理?

网友:
我是菜鸟请问pygh 图中LED1,LED2是否画反了????

网友:
原理如下:正常的DC 电源输入时Q8 导通,则Q1 通,电源正常输出. 体二级管通的时候则Q1已经完全导通并不影响。导通电阻Rons
          (看MOS 的选型).
          当反向输入时 Q8 截止, LED1 的作用是提醒电源接反并把电压钳在 1.2V左右,防止过大的反向电压把Q8 的BE 结击穿
          Q1 的GS 么有压差, Q1 不通,同时Q1 的上的二级管反向截止没有电流倒灌。

          电池输入的时原理同上,使用MOS管控制是想把控制电路的功耗降到最低,同时加了一互锁,有DC 输入时 电池供电一路
          关断,么有DC 电源的话则切换到电池供电。

          实际运用时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考虑用肖特基二级管替代 MOS 管,降低成本。
          如果电池输入前级么有过放保护的话,则需要在此电路中加AD 的检测电路,防止电池过放哈。

          欢迎拍砖!

网友(2009-08-13):
请问:
楼上的原理中,在接入DC+之后,是否会出现这样的瞬间:
Q1导通,Q2导通(还没来得及截止)
如果有这个瞬间,会对管子有损坏吗?

网友:
参考锂电池保护电路的两个MOS管的用法  可以做切换用
用MAX812复位电路  可以做的电压检测切换
一直都用上面两个做切换电路  很好用

网友:
我也在寻找这类电路,电路再简单些就好了.

网友:
难道楼主用的是抛砖引玉这招?

网友(2010-07-19):
11楼的原理有问题
DC断开后,Q1反向导通了,Q2无法正常导通

网友:
我记得 电子学  和 晶体管电路设计 上还像有。

网友:
这么复杂啊,
我是用一个继电器来切换的, 后端 外加一个大电容!

可能比较原始  呵呵

网友:
电池两端和DC端接个二极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参考凌特USB充电芯片的输入切换电路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
1个二极管+1个PMOS

网友:
...并且几乎不会损失备用电池的电量...
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不考虑这一点,要实现起来就很简单啦。

网友:
楼主打算卖个简单的电路赚点钱吗?其实这个功能并不难实现。

网友:
如果dc断了之后dc端的电压瞬间将为零(比如USB供电),用一个二极管和一个mos管就行了;如果dc断了之后dc端的电压不能瞬间降的足够低,用一个二极管,一个mos管,一个三极管,和三个电阻就搞定。

网友:
我比较省事 用一个LTC4414 可以切换 或者LTC4058 如果要控制成本 不建议用

网友:
有必要搞的这么麻烦吗?1个二极管+1个PMOS

网友(2011-06-13):
感觉成本高了

网友(2012-07-09):
其实最简单可靠的是用两个二极管.....选电流大的,电压损失也不大.

网友(2013-08-31):
广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