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触摸板使用技巧(抛砖引玉)

楼主(2008-01-08):
IBM T40及后面很多型号 notebook配备"指点杆(Track Point)"和"触摸板(Touchpad)"鼠标,指点杆使用比较简单,

对于触摸板下面发一下自己摸索的经验.

网络转载,引用:http://www.easyhu.com/notebook/jq/200606/20060615172626.shtml

    1.要移动光标,请在平滑的感应区域上轻轻移动手指;

  2.要选择对象,请在触摸板表面轻轻敲击一次;

  3.要选择并移动(或拖动)对象,请将光标定位在对象上,然后连续敲击两次触摸板。第二次敲击触摸板时,将手指停留在触摸板上并在表面滑动,以移动选定的对象;

  4.要双击一个对象,请将光标定位在对象上,然后敲击两次

我摸索的经验(XP下)

1.触摸板靠右面一条(一指宽)为滚动条,直接在上面滑动就能控制当前焦点窗体的滚动条.

2.连续点三次可选择当前行或当前段.

大侠们也发表一下自己的技巧啊.

网友:
我喜欢用那个红点,最近那个单击不怎么灵了,难受呀~~

网友:
【楼主位】 Oliver

我摸索的经验(XP下)

1.触摸板靠右面一条(一指宽)为滚动条,直接在上面滑动就能控制当前焦点窗体的滚动条.

2.连续点三次可选择当前行或当前段

这个还要看各品牌的本子触摸板的驱动的。
触摸板容易上手,但用不到精
点指杆,不容易上手,上手了可以用得很牛的。当然,点指杆要用IBM原装的才好用!
其它的品牌,不知是做不到还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没IBM好用,或硬件,或驱动。

网友:
lz这条好使
触摸板靠右面一条(一指宽)为滚动条,直接在上面滑动就能控制当前焦点窗体的滚动条.
好使

网友:
第一次发现,这个功能

楼主:
下面也有一条的.可以控制水平滚动条.

但我很多时候是用指点杆,快,准,精确

网友:
好像常见的触摸板是东芝的专利,装了驱动后会多很多功能。
苹果的多点就另谈别论,那个确实C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