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3.3V CPLD(epm240) 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08-01-08):
51单片机和3.3V CPLD(epm240)双向通信(8个双向口,4个输出口) 做样机的时候没有用电平转换芯片运行起来也是正常的。不知道长时间这样工作会不会损坏CPLD。由于产品是用在工控方面为增强稳定性和抗干扰性考虑用一片74LVC16245 。不知道这个芯片好不好用,望高手指点!如果有价格便宜且好用的电平芯片也推荐一下!

网友:
印象中CPLD与51接口之间都要接上电阻,还没有试,如果要用74LVC16245,感觉还不如系统全部3.3V方便。

楼主:
我的项目中要用的外部RAM是5V的。CPU卡模块也是5V的,RF卡模块也是5V的如果低于4。5V这些模块工作会不正常本想用5V的CPLD但是价格不划算所以只能加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我最近也要考虑电平转换的问题

我打算用74LVC245+74LVC07

245做 5V-3V
07做  3V-5V

网友:
先看一下CPLD的DATASHEET,I/O是否兼容5V,如果不兼容的话,最好不要直接连接,长期工作可能会损坏CPLD
如果要用电平转换,74LVCC4245就不错的

网友(2008-03-22):
试过FPGA3.3V,能与5V的AT89S52兼容,没出现问题.
也可能是工作时间不是很长吧

网友:
245使用简单,效果不错;而且价格公道量又足!

网友:
74lvc4245 考虑使用

网友:
我最后选择了4245  已经用上了

网友(2009-05-01):
不同的IO BANK 可以加指定的电压,这样就能实现电压的转换.我做接口电压测试就是这样来的,用的芯片是MACHXO256

网友:
用5V的CPLD,如4a45

网友:
不会有问题吧。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你的CPLD 输出其他 5V输入的输入时没有关系的,
我以前看过MAX II的CPLD最高能承受4.6V的IO电压,5V直接连接不推荐,会影响寿命;
altera的官方推荐的是:对于支持PCI的开内部箝位二极管+ 串联电阻,然后就可以接到5V的PCI上了;

现实就是很多外围多是5V,比如5V的51单片机,3.3V的51比5V的要贵多了,比如飞利浦的3.3V P89LV51RD2BBC和 5V的
一些板子上时通过电平转换器来实现转换,这些多是同一时刻多是单向的;比如上面的有人说的 74LVCC4245 ;
所以处理起来5V和3.3V连接时隔麻烦的事情
哈哈,箝位二极管+串电阻是最保险的办法,但是外围就多了很多东西;对工作于超高速的CPLD就不能用了,多少ps我忘记了!!

哈哈,5V的CPLD资源少的可怜,3.3V的资源就多了,电压功耗工艺是进步了,于5V连接就麻烦了!!!

哈哈,串个电阻和5V的连接吧。 我公司有一块FPGA板.3.3V的xilinx ,FPGA型号是好像500E什么的,杭州一个公司的板子 与公司的5V电路连接 串470欧的电阻;很多人多这样连接3.3V和5V的电阻,电阻值大同小异;

网友:
推荐一个文件: 做3.3V至5.0V连接必看的一个文档.pdf  ourdev_442107.pdf(文件大小:862K) (原文件名:做3.3V至5.0V连接必看的一个文档.pdf)
先感谢MICROCHIP做了这个文档。

谁叫我是老师呢。。传道、授业、解惑。

网友:
传道、授业、解惑 谢谢你

网友:
51IO 是内部上拉电阻

EPM240兼容 5V

所以 直接 接在 一起 就ok

用什么电平转换,太浪费

网友:
这两天刚好也要用51推3.3V,印象中是该加个电平转换,后来把DS里有关Port0的部份看了清楚,如果把Port0当作 资料/地址两用的时候内部上拉电阻才会使能,利用它OpenDrain这样只要外加个到3.3V上拉电阻就可以了,但是只适合当I/O口用,若要当总线用,它内部上拉到5V的电阻就始能了.

网友(2009-10-30):
楼上的很有道理,对51来讲,特别是51,P0做IO是OD输出,作BUS用是强上拉的。

网友:
如果单路信号的话也可以用74LVC1T45DBVR,双向电平转换芯片,比较好用,6脚的封装的,我在淘宝一家深圳的店买的,大概是两块多一片
多路的话还是4245方便了

网友:
74lvc4245好贵,要4RMB
74LVC1T45DBVR就单路而言,也不便宜啊。但是如果转换信号少,如楼上说,比较好看,方便

网友:
官方讲了5V和3.3V如何驱动,
意思是5->>3.3时,接限流电阻
3.3->>5TTL,直接接;
3.3->>5.5CMOS,设置为开漏模式并加外部上拉电阻到5V。但要注意端口保护。
原文如下:
Because MAX II devices are 3.3-V, 32-bit, 66-MHz PCI compliant, the input circuitry accepts a maximum high-level input voltage (VIH) of 4.0 V. To drive a MAX II device with a 5.0-V device, you must connect a resistor (R2) between the MAX II device and the 5.0-V device.

A MAX II device can drive a 5.0-V TTL device by connecting the VCCIO pins of the MAX II device to 3.3 V.
To make MAX II device outputs compatible with 5.0-V CMOS devices, configure the output pins as open-drain pins with the I/O clamp
diode enabled, and use an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The purpose of enabling the I/O clamp diode is to protect the MAX II device’s I/O pins.
The I/O clamp diode is only supported in the EPM1270 and EPM2210 devices’ I/O Bank 3. An external protection diode is needed for other I/O banks in EPM1270 and EPM2210 devices and all I/O pins in EPM240 and EPM570 devices.

网友:
CPLD与51之间串331电阻,CPLD端其实不需要外部二极管工作也正常,51弱上拉即可。

网友:
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devices/cpld/max2/overview/mx2-q_and_a.html
问: MAX II 器件系列支持哪些 I/O 电压?

答: MAX II 器件有四个 I/O 块,能够与其他 3.3- 、 2.5- 、 1.8- 和 1.5-V 逻辑电平器件实现无缝接口。

问: MAX II 器件能承受 5V 电压吗?

答:两款最大的 MAX II 器件使用外部串联电阻和片内 PCI 钳位二极管时,可以承受 5-V 电压。两款最小的器件不能承受 5-V 电压。  (这2款式1270和2210)

问: MAX II 器件支持 PCI 吗?

答:两款最大的 MAX II 器件支持 66-MHz 、 32 位 PCI 。

(开启内部箝位二极管,外串电阻。可以上5V的PCI)
MAXII 3.3V 驱动5V的TTL可以直接接,3.3V在TTL的高电平范围内,5V的TTL输入管脚。接5V COMS就不行了,一般CMOS的高电平多到0.9VCC了,也就是4.5V了;
你直接接5V,有弱上拉,串联电阻等限流了,还有些IO保护电路等。所以灌入CPLD的电流不大,可能不会造成器件永久性损坏,但是还是会减少寿命。

MAX II Device Handbook.
VIN Max. Duty Cycle
4.0 V 100% (DC)
4.1 90%
4.2 50%
4.3 30%
4.4 17%
4.5 10%
看到了吧 多有占空比的限制,这个电压应该是直接电压源输出吧,不是弱上拉单片机等输出吧!!!

(4) All pins, including clock, I/O, and JTAG pins, may be driven before VCCINT and VCCIO are powered.

很多也是串联电阻,10K弱上拉一下,倒是省钱

网友:
顶楼上的

问: MAX II 器件能承受 5V 电压吗?

答:两款最大的 MAX II 器件使用外部串联电阻和片内 PCI 钳位二极管时,可以承受 5-V 电压。两款最小的器件不能承受 5-V 电压。  (这2款式1270和2210)

觉得最好就是电平转换芯片,要么都用3.3电压工作。

网友:
直接加电阻就可以了啊

网友:
正在寻找答案~~

网友(2010-05-18):
MARK 非常有用!

网友:
51直接用3.3V电就可以了,CPLD也用3.3V。其他外围的就用5V。5V对3.3V通讯对51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看你的信号流向情况 用16245可以  不过可以 考虑用两个芯片  8通道 和4通道的

网友(2010-09-08):
建议用74lvc4245

网友:
上面讨论的都是单向信号输出,貌似没人怎么讨论双向通信,如果是双向通信,那么有相关的驱动芯片吗?或者有其他更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
感谢 【14楼】 Friendz  的资料,看了下不错,参考中

网友:
建议用74LVC16245,这个好用哈

网友:
串大电阻会对信号起延迟作用吗? 数据通信能这么用吗?

网友(2011-10-19):
4245比较稳妥

网友:
我用的是3.3V给供电74HC245,已经在设备上用了一切正常

网友:
看清楚CPLD的手册,一般来说,芯片供电和端口供电是分开的,这时可以把端口供电改为5V就行了,如果不支持5V,可以串个小电阻10-51就可以了。

网友:
都做什么呢

网友:
非常有用

网友:
非常好。。74vcc4245.。

网友(2012-02-12):
mark!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