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1003+M16L做的MP3为什么只有杂音?

楼主(2008-01-09):
程序和硬件用的是 bozai 章其波的 mega8 mp3 player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9409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mp3&bbs_id=9999

初始化都可以(LED1.2都不亮).

楼主:
对,VS1003是在邮购部买的。
现在问题就是他原来程序是在M8上面的,移植到M16上我只改了SPI口的定义。其它的都没动过,不知道还要不要改其它地方。
如果是VS1003的问题话,应该不会是焊坏了吧。

把VS1003的SPI线拆掉一根的话LED1会闪。
把SD卡拆掉的话LED2会闪(但是要等很久才会闪,大概30秒吧)。
SPI读和写应该是都没问题的了。

现在就是DREQ那个LED有时候开是一直亮,有时候开是一直不亮。不知道正常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

还有SD卡里面的MP3都是128KBPS的,应该不会和这个有关吧,想找几首低一点的,但是找不到。

网友:
建议楼主再检查一下硬件,bozai 章其波的 mega8 mp3 player 程序很OK的,我的MP3也是在他基础上稍加修改而做成功的

楼主:
刚刚又检查了一下VS1003的每个脚,都没接错。如果不是M8移植到M16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只能换个VS1003试一下了。

网友:
现在就是DREQ那个LED有时候开是一直亮,有时候开是一直不亮。不知道正常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

正常情况只要初始化完就会亮的。

不排除vs1003损坏的情况

楼主:
bozai 章其波 兄弟也来了,现在有时候有声音了。

我刚刚用万用表表笔碰了一个VS1003那个晶振的电容,DREQ那个灯就闪了,声音也有了,就是慢了一点,,哈哈,,我也成功了。不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网友:
1M 电阻接了没?

楼主:
有,不过我晶振到1003有脚上是用线连起来的,线有点长,大概有10CM,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因为我用的板是上次“学无涯”送的板,所以全部都是用杜邦线连的。。

我的线比他还要多很多(不知道他是不是接在后面)。。

网友:
这样是有问题的,这种例子我已经碰到两个了,他们都是在面包板上接,线一长就不稳定了。
你开关个等就可能导致死机。

楼主:
嗯,谢谢了。。明天改成线再试试。刚开始没先试成功不敢画板啊。呵呵。。

楼主:
焊了两条短线上去,现在正常了,而且音调也正常了(昨天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