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S51+TEA5767做的收音机

楼主(2008-01-09):
TEA5767读写数据都是5个字节,其中PLL参数14位,具体数据格式请看datasheet.以下程序中的函数可以直接在主程序中调用.

#include "iic.c"
#define max_freq 108000
#define min_freq 87500
unsigned char radio_write_data[5]={0x29,0xc2,0x20,0x11,0x00};        //要写入TEA5767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adio_read_data[5];        //TEA5767读出的状态
unsigned int default_pll=0x29c2;//0x29f9;        //默认存台的pll,87.8MHz
//unsigned int max_pll=0x339b;            //108MHz时的pll,
//unsigned int min_pll=9000;            //70MHz时的pll

void radio_wri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ic_start;
    iic_write8bit(2,0xc0);        //TEA5767写地址
    if(!iic_testack)
    {
        for(i=0;i<5;i++)
        {
            iic_write8bit(radio_write_data);
            iic_ack;
        }
    }
    iic_stop(2);
}

//读TEA5767状态,并转换成频率
void radio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_l,temp_h;
    pll=0;
    iic_start;
    iic_write8bit(0xc1);        //TEA5767读地址
    if(!iic_testack)
    {
        for(i=0;i<5;i++)
        {
            radio_read_data=iic_read8bit();
            iic_ack;
        }
    }
    iic_stop;
    temp_l=radio_read_data[1];
    temp_h=radio_read_data[0];
    temp_h&=0x3f;
    pll=temp_h*256+temp_l;
    get_frequency();
}

//由频率计算PLL
void get_pll(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unsigned int twpll=0;
    hlsi=radio_write_data[2]&0x10;
    if (hlsi)
        pll=(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225)*4)/(float)32.768);    //频率单位:k
    else
        pll=(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225)*4)/(float)32.768);    //频率单位:k
}
//由PLL计算频率
void get_frequency(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unsigned int npll=0;
    npll=pll;
    hlsi=radio_write_data[2]&0x10;
    if (hlsi)
        frequency=(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8.192-225);    //频率单位:KHz
    else
        frequency=(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8.192+225);    //频率单位:KHz
}

//手动设置频率,mode=1,+0.1MHz; mode=0:-0.1MHz ,不用考虑TEA5767用于搜台的相关位:SM,SUD
void search(bit mode)
{
    radio_read();
    if(mode)
    {
        frequency+=100;
        if(frequency>max_freq)
            frequency=min_freq;
    }
    else
    {
        frequency-=100;
        if(frequency<min_freq)
            frequency=max_freq;
    }
    get_pll();
    radio_write_data[0]=pll/256;
    radio_write_data[1]=pll%256;
    radio_write_data[2]=0x20;
    radio_write_data[3]=0x11;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

//自动搜台,mode=1,频率增加搜台; mode=0:频率减小搜台,不过这个好像不能循环搜台
void auto_search(bit mode)
{
    radio_read();
    get_pll();
    if(mode)
        radio_write_data[2]=0xa0;
    else
        radio_write_data[2]=0x20;
    radio_write_data[0]=pll/256+0x40;
    radio_write_data[1]=pll%256;
    radio_write_data[3]=0x11;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radio_read();
    while(!(radio_read_data[0]&0x80))     //搜台成功标志
    {
        radio_read();
        disp_freq(9,1);
    }
}

无锡硅动力的SP3767和TEA5767完全兼容,中文资料
重新上传的

网友:
资料打不开

网友:
不会呀,第一个我就可以打开啊

网友:
我都能打开

网友:
lz能不能共享一下你的电路图呢?我对TEA5767不是很清楚,但是正在学习,谢谢!
或者传我一份吧 xiawei0311 AT gmail dot com

网友:
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好东东,留个记号

楼主:
用的是TEA5767收单模块,就是背面那块绿色的,  电路很简单所以就没画。

随便找两个口模块I2C。还有就是LCM1602了。程序在家里,等晚上回去找一下,由于时间太长(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做的)所以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能找得到的话再传上来,程序包括按键和显示还有5767驱动。

网友:
还是希望lz能给个原理图,刚开始入门FM,实在没头绪,谢谢啦

网友(2008-02-23):
偶是新手正找这个,感谢楼主的无私大公!!!!
很期待!!
偶的邮箱:hb_wang2006Q163.com
谢谢了先1`

网友:
刚好我今天也去买这个了.不过没买到FLP的.买到dms1010 .他们说这个比FLP的好用.
不知道是还是不是.
等我失业了.就有时间玩了.
哈哈.

网友:
楼主,不知你啥时能来坛子里逛逛呢。
这里有众多虾米关注着你哩,,,严重期待!!!

网友:
正是所要了解的。谢谢!

楼主:
【14楼】 Canbus007

我每天都来这个论坛啊...

网友:
楼主电路图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
luleiwoaini2008@163.com

楼主:
没画电路图..看9楼的图.

网友:
楼主,你的程序找着了吗!!!
偶还在惦记着你在9楼说的话哩!!
偶的邮箱:hb_wang2006@163.com 谢谢11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图和程序找着了吗!!!
偶还在惦记着你在9楼说的话哩!!

偶的邮箱:879392512@qq.com 谢谢11

网友:
lz:1602第二行的046255是什么意思?

楼主:
程序没找到。电路图没画。。 第二行是读出的数据.

网友:
无锡硅动力的SP3737是在5767的基础上改进的,但是功能是一样的,其性能不会比飞利浦的差

网友:
等我手头的项目完了也来做个玩玩!呵呵!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楼主,像机的镜头该修理一下了~

网友:
好!俺做了一个!确实好!俺也顶一下!

网友(2008-03-29):
楼主,太谢谢了。我正在用TEA5767这个芯片。
请问我要实现整个频率范围的搜索,怎么办?就是要把所有节目搜出来.
应该用自动搜索还是手动?
手动搜索时如何通过芯片寄存器知道已经搜到了节目(不通过人耳听)(好像标志位RF总为1)?
自动搜索时,当搜到频率时会自动停止,怎样让搜索继续下去?(好像会停在已搜到的频率上不动了)。
LEVEL(3:0)和中频计数器在搜频中有什么用?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问个问题,你耳机功放用的什么芯片啊

楼主:
【29楼】
上面这个程序好像也不能循环搜台,
自动搜索时,当搜到频率时会自动停止.再自动搜试一下.
我的手机索爱K700(里面也是用TEA5767),自动搜台只能搜2.3台.手动可以搜7.8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31楼】
TDA7053

网友:
好!~
过阵我也做一个....

网友:
要顶一下
正好有个MP3坏掉了,里面用的这个模块
拆下来试下

网友:
手机照的?好模糊~~

网友:
楼主我也想要一份资料!yelangthree@163.com

网友:
to【29楼】 430381xys

中频计数主要是用于判断电台信号用的.
通常收音机的中频是10.7M,而FM调频电路频偏为+ -75K.
当接收到一个电台信号时,中频计数器测出的中频频率应为10.7M+-75K.
如果要调整搜索电台灵敏度,则可以调整下判断电台的中频频率带宽.例如降低灵敏度,搜索出比较清晰的电台,则为10.7M+-XK.
X为你要调整的值,通常此值越小,搜索精度越高.
我玩了很久收音机.

网友(2008-07-26):
本人为电子新人 想试着做一个 楼主可以给个电路图和程序吗 在此先谢过 谢谢~~~~

lijinchao321@163.com   谢谢~~

网友:
很多手机都用这个

网友:
一点小小的建议,既然要贴图能不能再清晰点啊?象素不够吧?何必遮-掩-的嘛,况且漂亮的PCB 和作品会令我们送上不少的赞誉的啊!!!!!

网友:
谁有他的电路图,发上来,我正在研究,或者LZ也给我发一份。

zhihuiyinger@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2009-02-22):
强啊,
我也想自制一个,但在重庆没有卖的啊.郁闷

那位朋友告诉我一下,重庆哪儿有卖的呢?
zhyong319@163.com

网友:
楼上同志在重庆??哪儿人?

网友:
这个东西做的人很多嘛,学校要求搞的?

网友:
有需要的可以QQ:446896433联系

网友:
回46楼:

   我在石桥铺啊.你是重庆哪儿的人呢?

网友:
弄到了TEA5767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
很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
嘿嘿,,我有很多这个DD!

网友:
那位朋友有串口取电的资料么?  我实验过了只能取到5v但是电流太小  m8运行不起来啊
有成功的方法  发给我一份!!!
谢谢啊
ym7205@yahoo.com.cn

网友(2009-04-04):
我也做好了一个洞洞板的,,,

网友(2009-09-02):
请问楼主TEA5767模块多少钱一块呢!

楼主:
不要钱..从别的地方拆的

网友:
偶也做了一个.还不错.TEA5767从淘宝买的.10元..现在居然还有人叫卖3元/块啦...呵呵..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个模块,没有时间一直放在哪里没有玩!

网友(2009-12-02):
学习学习,刚买了TEA5767

网友:
5767是飞利浦的心片,3767就是仿制品,在深圳行价现在3块多钱。但不是飞利浦的心片。
我现在准备用RDA5820做一个收音机,应当和5767差不多吧,要是有机会哪个高手帮我看下程序,我的I2C是模拟的,用51心片。

网友:
我的I2C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调才可以调好

网友:
顶,可不可以给个电路图呢,liangkunxin123@163.com
谢谢。我想知道用什么芯片放大声音

网友(2010-01-13):
有个电路图就好了啊,期待呢!!!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完整的程序给我发一份,我的程序有点问题,谢谢了啊!
我邮箱:277279116@qq.com

网友:
不错!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谢谢,收音效果好吗

网友(2010-03-06):
收音机都越来越数字化了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  刚刚弄了个TEA5767 的模块  台是搜到了  杂音超级大 ,谁能给个解决办法?呵呵

网友(2010-04-06):
正好有个MP3坏掉了,里面用的这个模块
拆下来试下

网友(2010-06-20):
回复 网友A:

学习!!!

网友(2010-07-23):
积分:74
派别:
来自:

网友(2010-10-31):
没想到现在还有收音功能的IC啊,

网友:
LZ你的资料打不开啊。

网友:
这个跟KT0801A差不多

网友(2011-05-24):
我来挖坟了。。。
很漂亮的过锡
可惜近视比较深。。。
希望楼主共享资料 谢谢
xxxooo@189.cn

网友:
没看,但先顶一下

网友:
以前想搞的东西,现在没有什么兴趣了。

网友(2011-07-15):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网友(2012-05-04):
我用RDA5820做的,可发可收,http://www.ourdev.cn/thread-5468795-1-1.html有兴趣看看。

网友:
现在不能下了,楼主能传我一份吗?
我的邮箱是fly02827@163.com

网友:
好贴,马克,留着看

网友(2013-03-25):
楼主没有共享资料  是来炫耀的

网友(2014-11-10):
时间很久了啊。。但还是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