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请教如何实现PLC和单片机间通讯问题,距离小于10米!
关闭

楼主(2008-01-09):
如题,公司有几位搞PLC的工程师,我们几个搞单片机的。现在有个工程为降低成本,想用单片机做显示部分,以前没接触过此类项目,谁能给个指导思想,多谢!

楼主:
没人肯帮我么? 好可怜..

网友:
楼上是最好的方案!

楼主:
PLC自带232接口? 它不需要其他外围器件?2线直接连单片机max232么?

网友:
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一,采用串口与单片机通迅,采用无协议方式.但必须注意PLC通信方式,做必要的转换.如RS422,RS485等,可以采用与之对应的芯片与MCU连接.
二,采用IO口,可以通过编码与MCU交换数据以节省硬件资源.这种方式不需要什么协议之类的,但速度较慢,不过,对于数据显示,还是绰绰有余的.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支招,我试试

网友:
如果PLC没有通讯口的,可以考虑用PLC的编程口,看PLC的编程口是rs485/rs232

网友:
就是类似触摸屏一样,走协议。

网友(2008-02-09):
大多都有是支持R232的

网友:
PLC 大多都支持R232
触摸屏一样也大多都支持R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