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块DSP开发板,那款DSP性价比比较好

楼主(2008-01-09):
以前只做过avr+CPLD的电路板,没做过DSP,现在想做DSP板来玩玩,主要想学些数据通讯方面的应用,请问各位高手选哪款芯片性价比比较高呢?
还有到底是5000系列好开发还是好开发2000系列

网友:
你概念还没有搞清楚。先看看书把!

网友:
2000系列主要是用于控制的,如电机的控制
5000系列主要是用于通讯的
6000系列主要是用于图像处理

网友:
2000系列比较好上手,建议先网上搜搜资料看看。
或到www.study-bbs.com DSP版看看

网友(2009-02-25):
5000系列用的比较广

网友:
Ti 6713做浮点运算,哪都能用,通过simulink,做做算法仿真,挺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