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45使用过程中偶尔不稳定

楼主(2008-01-10):
我用FT245BM做USB转串口,驱动装的是虚拟串口那个,确定使用的USB连接线使用比较好的线缆,直接插到PC机主板上未用连接线也没使用前面板连接线。使用过程中发现偶尔USB会不正常,请问以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特别是“no response”或“canceled”表示出了什么问题?数据如下:
Bus Hound 3.02 capture. Complements of www.perisoft.net

  Dev   - Device ID
  Time  - Elapsed tim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revious Phase
  Phase - ADDR= 1394 transfer address  LOCK= 1394 lock transaction
          CDB = Command block          NSTS= NT status
          CTL = USB control packet     RSET= bus reset
          DI  = Data In                RSTS= I/O Request Status
          DO  = Data Out               SNS = SCSI Sense Data
          IDE = IDE task file command  SSTS= SCSI Request Block Status
          ISOC= Isochronous Transfer   USTS= USB status

  (13) USB <-> Serial

Dev  Phase  Data                       Info           Time   Cmd.Phase.Ofs
---  -----  -------------------------  -------------  -----  ------------------
13  CTL    40 00 00 00 - 00 00 00 00  VENDOR           0us         1.1.0
13  CTL    40 00 00 00 - 00 00 00 00  VENDOR         2.8ms         2.1.0
13  CTL    40 00 00 00 - 00 00 00 00  VENDOR         2.9ms         3.1.0
13  CTL    40 00 00 00 - 00 00 00 00  VENDOR         2.9ms         4.1.0
13  CTL    40 00 00 00 - 00 00 00 00  VENDOR         2.9ms         5.1.0
13  CTL    40 00 00 00 - 00 00 00 00  VENDOR         3.0ms         6.1.0
13  CTL    40 09 10 00 - 00 00 00 00  VENDOR         3.0ms         7.1.0
13  DI     31 60                      1`             4.9ms         8.1.0
13  CTL    c0 05 00 00 - 00 00 02 00  VENDOR          69us         9.1.0
13  DI     31 60                      1`             3.9ms         9.2.0
13  CTL    40 04 08 00 - 00 00 00 00  VENDOR         149us        10.1.0
13  CTL    40 01 01 01 - 00 00 00 00  VENDOR         2.9ms        11.1.0
13  DI     31 60                      1`             2.9ms        12.1.0
13  CTL    40 01 02 02 - 00 00 00 00  VENDOR         165us        13.1.0
13  CTL    40 02 00 00 - 00 00 00 00  VENDOR         2.8ms        14.1.0
13  DI     31 60                      1`              13ms        15.1.0
13  CTL    40 03 1a 00 - 00 00 00 00  VENDOR         856us        16.1.0
13  CTL    40 03 1a 00 - 00 00 00 00  VENDOR         3.3ms        17.1.0
13  CTL    40 01 02 02 - 00 00 00 00  VENDOR         2.8ms        18.1.0
13  CTL    40 01 01 01 - 00 00 00 00  VENDOR         3.0ms        19.1.0
13  CTL    40 04 08 00 - 00 00 00 00  VENDOR         2.9ms        20.1.0
13  DI     31 60                      1`             2.9ms        21.1.0
13  DI     31 60                      1`              15ms        22.1.0
13  DI     31 60                      1`              15ms        23.1.0
13  DI     31 60                      1`              16ms        24.1.0
13  DI     31 60                      1`              15ms        25.1.0
。。。。。。。。
13  DI     31 60                      1`              15ms       227.1.0
13  USTS   05 00 00 c0                no response     11ms       228.1.0
13  USTS   00 00 01 c0                canceled       1.7sc        20.2.0
13  CTL    40 02 00 00 - 00 00 00 00  VENDOR         107us       229.1.0
13  DI     31 60                      1`             7.9ms       230.1.0
13  CTL    40 06 00 00 - 00 00 00 00  VENDOR         864us       231.1.0
13  DI     31 60                      1`              14ms       232.1.0
。。。。。。。。。
13  DI     31 60                      1`              16ms       410.1.0
13  USTS   05 00 00 c0                no response    3.9ms       411.1.0
13  DI     31 60                      1`              12ms       412.1.0
。。。。。。。。。。
13  DI     31 60                      1`              15ms       432.1.0
13  USTS   05 00 00 c0                no response    8.9ms       433.1.0
13  DI     31 60                      1`              23ms       434.1.0

楼主:
各位可否告知怎样减小USB出错的几率?

网友(2013-01-23):
引用 楼主:
各位可否告知怎样减小USB出错的几率?

为什么有时候上电,单片机跟电脑通信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