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128与SL811的连接

楼主(2008-01-10):
马老师

您的128实验板上有个811的芯片,你能给出原理图和测试代码吗

试验板的原理图和测试代码能公开吗?如果可以

发我一份chuandaoxy@126.com

网友(2008-02-24):
811直接挂总线就可以了,例程可以在cypress下到,C语言的,低层移植只要几句话。

网友:
是的.cypress公司站上有例子和连接图.可以参考.

网友:
是不是要用USB-HOST啊?新系列的AVR32本身带USB-OTG的,支持HOST.
我们板子出来之后就开始写例程了.

网友:
811性价比不好

网友:
建议学习使用811,做产品可以考虑375(针对USB-HOST)

网友:
不建议使用沁恒的产品.我在采集卡上使用过他们的CH372.使用外部总线读写的话,连200K都不到,除非你 不想设计固件,对速度又没有要求的情况下.

网友:
不能使用他们的固件库,要自己写.但至少物理层不用写的,比811方便.他们的固件库,尤其是串口方式的不能使用,只能证明打通了.

另外,在8位的系统上,USB的速度也不能很高的.如果用到12M,那么你的控制器处理跟的上吗?内存够吗?

USB-HOST读U盘,你能像PC那样把全部FAT扇区读到内存?如果只读2个扇区就需要1K内存,那么查找就慢了,需要不停的与U盘交换.因此软件上的工夫,数据结构的功夫非常重要.

网友:
我用811发现速度更慢,后来才换372,375的,用了375后U盘写入速度有200KB+的速度,而用811才几十K

8位机用USB驱动芯片快不到那里去。。。

很多32位机都带USB驱动......不需要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