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书中出的题目:“今天 YOU ARE OK! ”程序执行后led显示屏上的字比较闪烁,效果不

楼主(2008-01-11):
/*
  横向移动“今天 YOU ARE OK?"
*/
#include<mega16.h>
#include<delay.h>

flash char char_7[]={0x08,0x04,0x12,0x95,0x55,0x32,0x04,0x08,0x84,0x45,
                     0x25,0x1f,0x25,0x45,0x84,0x00,0x00,0x01,0x02,0x04,
                     0xf8,0x04,0x02,0x01,0x00,0x00,0x3c,0x42,0x81,0x81,
                     0x42,0x3c,0x00,0x3f,0x40,0x80,0x80,0x40,0x3f,0x00,
                     0x00,0xfc,0x12,0x11,0x12,0xfc,0x00,0x00,0xfc,0x12,
                     0x11,0x31,0x52,0x8c,0x00,0x00,0xff,0x89,0x89,0x89,
                     0x89,0x89,0x00,0x00,0x3c,0x42,0x81,0x81,0x42,0x3c,
                     0x00,0x00,0xff,0x0c,0x1c,0x22,0x41,0x80,0x00,0x00,
                     0xdf,0xdf,0x00};

void display(char row)
{
    char i;
    for(i=0;i<=82;i++)
    {
        if(row<=82)
            PORTB=~char_7[row];
        else
            PORTB=0xff;
        PORTA=(1<<(82-i));
        delay_ms(2);
        PORTB=0xff;
        if(++row>=84)row=0;
    }
}
void main(void)
{
    char time_counter=0,j=0;
    PORTA=0x00;
    DDRA=0xff;
    PORTB=0xFF;
    DDRB=0xff;

    while(1)
    {
        display(j);
        //delay_ms(1);
        if(++time_counter>=1)
        {
            time_counter=0;
            if(++j>=84)j=0;
        }
    };
}

网友:
缩短延时时间试一试。

楼主:
延时原来是9ms,现已改成1ms,还是不行啊。

网友:
检查你的硬件配置,特别是时钟,熔丝。

楼主:
时钟,熔丝配置是正确的。
请哪位有马老师的试验板的朋友试验一下,看看是否也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