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D5N06栅极去掉接地电阻可以吗?

楼主(2008-01-11):
根据原理图V0.2版提问
问题1:
  如果Q11、Q12的栅极不接R9、R13,直接接DisChanger。能起到开关作用吗?
  (因为同时打印V0.1,V0.2,所以看错了。突然发现V0.2的放电控制已经去掉了2N3904及其附属电阻,那么顺便问一下,当时增加这些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问题2:
  L3(MPZ2012S221A)的电感量是多少?如何计算由L3和C26组成的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问题3:
  TL062的-5v从哪里来?我的意思说还要一个正负5的电源么?

告诉偶这个无知的菜鸟吧。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唉~

网友(2008-02-24):
如果Q11、Q12的栅极不接R9、R13,直接接DisChanger。能起到开关作用吗?

不接R9、R13的话 在开机的瞬间 IO口的输出处于未知状态(高电平?低电平?高阻??....)  加上R9、R13 保证IO口不输出高电平的情况下MOS管可靠截至  我觉得放电的时候也可以用PWM控制 这样放电电流也是可调的....

TL062的-5v从哪里来?我的意思说还要一个正负5的电源么?

从max232 得到-5V的电压...

偶也是菜菜 说的不对 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