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潮老师,你用GCC吗?如果用,如何将一个结构体定义到外部SRAM空间???

楼主(2008-01-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08-04-19):
我不使用GCC.问他人有知道的吧.

网友:
用malloc,
先在makefile里设置使能外部SRAM
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用这个新类型声明一个指针变量
最后用malloc为这个指针分配空间

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指定到固定ram地址

网友:
首先把变量定义在段中

第1步:在源程序文件中

#pragma DATA_SEG MY_FAR_SEG
unsigned char VAR;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这样变量 PortA 定义在段 MY_FAR_SEG 中

第2步:在 prm 文件中

SECTIONS
MY_FAR_SEG = READ_WRITE 0x2000 SIZE 1;

这样段 MY_FAR_SEG 定位在地址0x2000上。

网友:
楼上是gc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