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VR Studio能否删除?

楼主(2008-01-11):
电脑用的多了,文件杂乱,作了一次文件整理,AVR Studio就不能正常启动,重装AVR Studio,显示PC机内AVR Studio版本高于安装软件版本,出错退出(因当时用该AVR Studio版本安装后,又安装了AVR Studio补丁,故PC机内AVR Studio版本永远高于安装软件版本),查不到AVR Studio卸载程序,windows添加或删除组件打开也找不到AVR Studio程序,只能手工删除AVR Studio安装目录,再重装AVR Studio,依然显示PC机内AVR Studio版本高于安装软件版本,出错退出。
证明手工无法彻底删除AVR Studio,求助!

网友:
当然能,随便删都可以,我在四台电脑上试过,试过的机型有两台HP,一台DELL,一台T42

楼主:
我先安装aStudio4b528(可能不是这一版本号)的软件版本,再次安装补丁aStudio413SP1b577, PC机内AVR Studio版本就高于原aStudio4b528安装版本,此时软件aStudio4b528就无法再安装, 如安装,显示PC机内AVR Studio版本高于安装软件版本,出错退出。 手工删除AVR Studio安装目录,再重装AVR Studio,依然显示PC机内AVR Studio版本高于安装软件版本,出错退出。 相同或高于原版本作升级处理,能正常安装。但我没有4.13-577安装盘, 补丁安装前必须要安装Studio主版本,而Studio主版本都小于4.13-577, 特求助。

网友:
打开注册表,搜索所有"AVR STUDIO"的键值,把它们删除后就可以重装了!
操作前注意备份注册表!

楼主:
试过N次,打开注册表,搜索所有"AVR STUDIO"的键值,把它们删除后还是无法重装!看来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条是硬盘格式化后重装,另一条是ATMEL推出更高版本的"AVR STUDIO"再重装。

网友(2008-02-18):
可能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吧。 3楼的方法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另可在 “安全模式” 下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