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选个传输距离约1000米的无线模块,玩过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08-01-11):
要选个传输距离约1000米的无线模块,玩过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先谢谢了!最好能告诉价格,呵呵

网友:
给你个参考
www.newmsg.com

网友:
一般都不便宜,得100块以上,建议选用加了PA的433MISM频段模块
1km还是小意思的

网友:
振荡器+2262+大功率管 25块 市场上n多

网友:
AT86RF230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卖。

网友(2008-04-15):
请问zhaochao 你是不是用ATMEGA128驱动过LM057QC1T01,想跟你联系一下.可以吗?

网友(2010-01-04):
SUNRF-6013完全好的通讯无线串口  1W   发射

网友:
si4432 就可以做到1km了啊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ACP220-43能有1000米
现在好像有更强劲的了,能有1800米
大概100块一个,两百多点一对
完全透明串口传输的

网友A(2010-04-07):
有没有价格便宜点的啊,100快左右

网友(2014-01-03):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价格便宜点的啊,100快左右

有,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413580147   价格在100元左右,实测空旷地一千多米

网友B(2014-02-14):
价格65元,空旷地传输1000多米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307800245

网友:
请问有4KM的没有呢,求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价格65元,空旷地传输1000多米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1028-5500614477.9.TSshLR&i ...

请问有4KM的没有呢,求推荐!

网友:
jenet 的zigbee 在市区加4db天线 试过3公里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4KM的没有呢,求推荐!

在什么地方使用哦,传这么远,用透传模块几乎是不可能的,建议你选择JTT1212的网络模块(也就是无线组网模块)无需自己开发组网协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207107845

网友D:
我也想发同样的问题,楼主帮我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发同样的问题,楼主帮我问了

有啊吗,便宜的,贵的,传的远的,传的近的,组网的,超低功耗无线抄表的无线模块通通都有哦。http://jiangteng.taobao.com/

网友:
原来有这么多选择啊,哈哈长见识了

网友:
收藏,以后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