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个步进电机细分的论文“高跟踪频率细分三相。。。设计”

楼主(2008-01-12):
校友写的,还不错的

楼主:
音频不同频率给人耳的听觉

来源:  添加时间:2007-9-13 13:21:42

  16K~20KHz频率:这段频率范围实际上对于人耳的听觉器官来说,已经听不到了,因为人耳听觉的最高频率是15.1KHz。但是,人可以通过人体和头骨、颅骨将感受到的16~20KHz频率的声波传递给大脑的听觉脑区,因而感受到这个声波的存在。这段频率影响音色的韵味、色彩、感情味。如果音响系统的频率响应范围达不到这个频率范围,那么音色的韵味将会失落;而如果这段频率过强,则给人一种宇宙声的感觉,一种幻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使人有一种不稳定的感觉。因为这些频率大多数是基音的不谐和音频率,所以会产生一种不安定的感受。这段频率在音色当中强度很小,但是很重要,是音色的表现力部分,也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部分,甚至有些人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2K~16KHz频率:这是人耳可以听到的高频率声波,是音色最富于表现力的部分,是一些高音乐器和高音打击乐器的高频泛音频段,例如镲、铃、铃鼓、沙锤、铜刷、三角铁等打击乐器的高频泛音,可给人一种"金光四射"的感觉,强烈地表现了各种乐器的个性。如果这段频率成分不足,则音色将会会失掉色彩,失去个性;而如果这段频率成分过强,如激励器激励过强,音色会产生"毛刺"般尖噪、刺耳的高频噪声,对此频段应给予一定的适当的衰减。

  10K~12KHz频率:这是高音木管乐器的高音铜管乐器的高频泛音频段,例如长笛、双簧管、小号、短笛等高音管乐器的金属声非常强烈。如果这段频率缺乏,则音色将会失去光泽,失去个性;如果这段频率过强,则会产生尖噪,刺耳的感觉。

  K~10KHz频率:这段频率s音非常明显,影响音色的清晰度和透明度。如果这频率成分缺少,音色则变得平平淡淡;如果这段频率成分过多,音色则变得尖锐。

  6K~8KHz频率:这段频率影响音色的明亮度,这是人耳听觉敏感的频率,影响音色清晰度。如果这段频率成分缺少,则音色会变得暗淡;如果这段频率成分过强,则音色显得齿音严重。

  5K~6KHz频率:这段频率最影响语音的清晰度、可懂度。如果这段频率成分不足,则音色显得含糊不清;如果此段频率成分过强,则音色变得锋利,易使人产生听觉上的疲劳感。

  4K~5KHz频率:这段频率对乐器的表面响度有影响。如果这段频率成分幅度大了,乐器的响度就会提高;如果这段频率强度变小了,会使人听觉感到这种乐器与人耳的距离变远了;如果这段频率强度提高了,则会使人感觉乐器与人耳的距离变近了。

  4KHz频率:这个频率的穿透力很强。人耳耳腔的谐振频率是1K~4KHz所以人耳对这个频率也是非常敏感的。如果空虚频率成分过少,听觉能力会变差,语音显得模糊不清了。如果这个频率成分过强了,则会产生咳声的感觉,例如当收音机接收电台频率不正时,播音员常发出的咳音声。

  2K~3KHz频率:这段频率是影响声音明亮度最敏感的频段,如果这段频率成分丰富,则音色的明亮度会增强,如果这段频率幅度不足,则音色将会变得朦朦胧胧;而如果这段频率成分过强,音色就会显得呆板、发硬、不自然.

  1K~2KHz频率:这段频率范围通透感明显,顺畅感强。如果这段频率缺乏,音色则松散且音色脱节;如果这段频率过强,音色则有跳跃感。

  800Hz频率:这个频率幅度影响音色的力度。如果这个频率丰满,音色会显得强劲有力;如果这个频率不足,音色将会显得松弛,也就是800Hz以下的成分特性表现突出了,低频成分就明显;而如果这个频率过多了,则会产生喉音感。人人都有一个喉腔,人人都有一定的喉音,如果音色中的喉音成分过多了,则会失掉语音的个性、失掉音色美感。因此,音响师把这个频率称为"危险频率",要谨慎使用。

  500Hz~1KHz频率:这段频率是人声的基音频率区域,是一个重要的频率范围。如果这段频率丰满,人声的轮廓明朗,整体感好;如果这段频率幅度不足,语音会产生一种收缩感;如果这段频率过强,语音就会产生一种向前凸出的感觉,使语音产生一种提前进人人耳的听觉感受。

  300Hz~500Hz频率:这段频率是语音的主要音区频率。这段频率的幅度丰满,语音有力度。如果这段频率幅度不足,声音会显得空洞、不坚实;如果这段频率幅度过强,音色会变得单调,相对来说低频成分少了,高频成分也少了,语音会变成像电话中声音的音色一样,显得很单调。

  150Hz~300Hz频率:这段频率影响声音的力度,尤其是男声声音的力度。这段频率是男声声音的低频基音频率,同时也是乐音中和_弦的根音频率。如果这段频率成分缺乏,音色会显得发软、发飘,语音则会变得软绵绵;如果这段频率成分过强,声音会变得生硬而不自然,且没有特色。

  100Hz~150Hz频率:这段频率影响音色的丰满度。如果这段频率成分增强,就会产生一种房间共鸣的空间感、混厚感;如果这段频率成分缺少,音色会变得单薄、苍白;如果这段频率成分过强,音色将会显得浑浊,语音的清晰度变差。

  60Hz~100Hz:这段频率影响声音的混厚感,是低音的基音区。如果这段频率很丰满,音色会显得厚实、混厚感强。如果这段频率不足,音色会变得无力;而如果这段频率过强,音色会出现低频共振声,有轰鸣声的感觉。

  20Hz~60Hz频率:这段频率影响音色的空间感,这是因为乐音的基音大多在这段频率以上。这段频率是房间或厅堂的谐振频率。如果这段频率表现的充分,会使人产生一种置身于大厅之中的感受;如果这段频率缺乏,音色会变得空虚;而如果这段频率过强,会产生一种嗡嗡的低频共振的声音,严重地影响了语音的清晰度和可懂度.

楼主:
三角波控制方法

网友:
呵呵......电机驱动.

软件没有什么太大成本.

硬件 可会搞死人的.  就上面的所说那个IR2130驱动.

不是多年硬件高手. 多准备一些银子吧.

也不是说.那硬件有多复杂. (其实不复杂).让电机转起来很简单.

让电机转好. 转个几个月,几个年不出问题. 就细节多了.

唉........有感而发

楼主:
不过我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是12kHZ  而不是20kHZ  很多的设备好像都是12kHZ

网友:
呵呵........功率IC  IGBT 居多.  (IGBT可短时间内短路而不损坏.最大值10uS)

但IGBT 开关速度慢.  PMW是有极限的.   能达到16K 载波的IGBT 已是很了不起了.(性价比哈)

所以厂家. 最多也是用到小松所说:  12K

VMOS 开关速度快.  20K 载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短路能力就差了.(自身没有短路能力)

所能用功率VMOS管做功率 器件的人.硬件功底要更好.

IGBT 也有它的控制特点: 也是要交学费的.

再说一句. 除了用是VMOS管做办功率器件. 如果用IGBT  载波还是20K  那这明这个人是一个新手.

楼主:
hehe 那我还是新手  我清楚这个 谢谢楼上。
所我找了“音频不同频率给人耳的听觉 ”的资料

楼主:
不过文中提到型号是IRFP460  查了下属于
  20A, 500V, 0.270 Ohm, N-Channel Power MOSFET

那为什么不用20kHZ

网友:
还有一点.关于.大学论文. 我很少相信.

水份N多. 换句话说:只有理论通过. 实践可能是"零";就是真正的实践证明他的方法真的可行(他批量生产了). 在写论文时也会故意放水在里面

那个电机驱动器.厂商会写一份真正的没有水份.及故意放水的.生产研发过程.论文在网上.学术报刊上?????

楼主:
论文这东西  没有一个是实用的,不然人家论文不是给他人做嫁衣

但是这个论文中的一些描述我觉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就他调节电流的电路 至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还有他所讲到的三角波PWM方法   我基本上了解了思路。准备实践一下。当然不是他的电路,主要是先求偏差再比较

另外的一种控制方法用在小电流的步进驱动上,直接比较。我不清楚三角波为什么都用在大电流上。好像是谐波比较的少。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343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驱动器&bbs_id=9999
中的驱动器用的就是三角波PWM控制的方法

网友:
呵呵.....我没有做过步进电机驱动.

TO:ilan2003 小松工程

带徒弟不.呵呵.......

我想请教一个步进电机 应用问题.
一个步进电机.步进角度为:1.8度;  假如你的驱动是3分频,   是否:当电机原始角度为0;当只有一个输冲输入. 电机就停在0.6度的位置. 并锁定.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年.我想不管那家驱动器.最后都不会停在0.6度的位置吧(锁定).(我只是想像的结果,没有实践过)

还望.ilan2003 小松工程  兄弟来给我解一下惑. 谢谢

网友:
在我的理解中, 细分驱动. 是提高步进电机的运行平稳度(重点低速时).而不是定位精度.

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搞功率器件 准备炸管子先

楼主:
baplmqj 菜菜
大家互相学习

一个步进电机.步进角度为:1.8度;  假如你的驱动是3分频(应该是3细分,不过3细分的没见过,一般都是4细分,8细分,2的倍数),   是否:当电机原始角度为0;当只有一个输冲输入. 电机就停在0.6度的位置. 并锁定,(是的理论上走360/200/n度,n为细分数,实际中做不到绝对的精确).

在我的理解中, 细分驱动. 是提高步进电机的运行平稳度(重点低速时).而不是定位精度.

主要是提高步进电机的运行平稳度(重点低速时),据说对扭矩有所提升。

定位精度有用到的情况,细分肯定比没细分的运行的分辨率高,我指的是分辨率,不是精度

网友:
回【12楼】 baplmqj 菜菜
一个步进电机.步进角度为:1.8度;  假如你的驱动是3分频(3细分),   是否:当电机原始角度为0;当只有一个输冲输入. 电机就停在0.6度的位置. 并锁定.

最后会停在0.6度的位置,但定位精度和驱动器品质有直接关系。

网友:
呵呵......我一直在做三相交流电机变频驱动,及三相交流伺服驱动.

在我的实用设计及运用中.  N细分.只能做出N分辨率,但定位可能就没有那么准了.(锁定只能靠外置机械刹车)

N细分的实现,是通过控制电机线圈电流正弦变化来实现的. 在电机在连续运转时.线圈电流可以控制在正弦状态.

但是你定位(停机时)锁定时, 你线圈中通过的电流.就不是正玄电流了. 而是一直流.电流.

在我的理解中:一个步进电机.步进角度为:1.8度; 它的单个输入脉冲,绝对定位精度是:0.9度 并有锁定能力.

网友:
我想讨论.是步进电机. 锁定精度. 而不是分辨率;

步进电机的自锁定能力(精度)是.交流电机羡慕的

楼主:
反正直到不是完全精确就行,细分主要是减少震动和噪音。

楼上原来做三相交流电机变频驱动,及三相交流伺服驱动,那驱动用什么是不是 智能功率模块 IPM

我们公司用的变频器都是日本的牌子的

有三菱 松下 东芝

网友:
现在是用IPM. 以前用过单管IGBT. 及IR2130

等把单管IGBT 及IR** 玩熟了.

发现用IPM 成本不会比分立的贵多少.

不过. 要想驱动器达到静音效果.可能还是要用分立的;IPM  载波频率不能太高

我在这里.吃了不少亏.

楼主:
一般是先用IPM然后再用IGBT 及IR**

原因IPM 简单点 先赚钱  然后使用IGBT 及IR**降低成本

网友:
呵呵.....也许综合实力不到家吧.

分立方案可能不会想了.并不是说设计能力差了.

而是生产工艺,及原材料采购. 达不到理想状态.

如果尽力达到理想状态.分立成本并不比IPM 便宜太多.   好的生产质量是用人民币换来的.

我看到一名言后才改变自己的: 用户不会记住你产品的价格,但会记住你产品的质量.

网友:
小松好像.出来单干了吧.(以前看你的贴子上的消息)
呵呵....

楼主:
有辞职了 还没哟离开单位  不一定 可能还是去上班  反正有这样的打算

楼主:
而是生产工艺,及原材料采购. 达不到理想状态.

如果尽力达到理想状态.分立成本并不比IPM 便宜太多.   好的生产质量是用人民币换来的.

我看到一名言后才改变自己的: 用户不会记住你产品的价格,但会记住你产品的质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待成品的变频器都是用模块的 而不是用分立元件

网友(2010-01-26):
多谢各位高手,目前刚开始学电机驱动,要自己做个步进电机驱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