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速狂飙!STM32 USB 程序将BULK EP改成双缓冲机制后,接收OUT数据的速度从原先的500KB/

楼主(2008-01-12):
前天测试自己编写的USB驱动程序时候发现从主机到STM32的OUT传输(主机到设备)速率竟然只有最高33KB/S,实在是晕死了。经过研究后发现是驱动程序中设置的PIPE MaxTransferSize参数的关系,原先设置64只能33KB/S,后参考其他USB设备驱动程序的值,设置成了65535,再测试USB OUT的速度,达到了500KB/S,终于解决了驱动程序的瓶颈。不过算下USB 2.0全速的通讯速率是12Mb/S,排除掉CRC、令牌、SOF等等开销怎么也应该不止最大500KB/S啊。到网上看了看,基本上应该能达到600KB/S~700KB/S以上,我现在的速度应该还有很大的提升才是。
    看看程序,发现
void EP3_OUT_Callback(void)//EP3 OUT的回调函数,当EP3接收到数据时候中断调用该函数
{
  count_out = GetEPRxCount(ENDP3);//获得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3_RXADDR, count_out);//将数据从USB EP3 RX的缓冲区拷贝到用户指定的数组中
  SetEPRxValid(ENDP3); //完成拷贝后置有效状态,从而EP3发送ACK主机可以进行下一个数据包的发送
}
    试着将PMAToUserBufferCopy这句注释掉(这样STM32就不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了)后再测试速度,惊奇地发现速度竟然达到了997KB/S!晚上仔细想了想,数据肯定是要使用的,这个数据拷贝的过程的时间消费总是少不了的;由于通常情况下USB设备BULK数据接收的步骤就是:接收到数据,置NAK->将缓冲区数据拷贝到用户区(用户处理过程)->发ACK通知主机完成了完整的接收可以发送下一个->主机发送下一个,按照以上的步骤USB接收一步步的进行,只要STM32不完成数据处理,状态就一直是NAK,主机就会不停地发送该数据包,浪费了带宽,因此就会导致我上面最大速度500KB/S难以再增加的情况!不甘心啊~~
    昨天晚上又仔细研究了STM32的技术参考手册的USB章节内容,里面提到BULK可以采用双缓冲机制(PING-PONG)进行处理,正好可以解决上面的情况。双缓冲机制的原理就是分配2块接收缓冲,STM32的用户处理和USB接口可以分别交替占用2个缓冲区,当USB端点接收数据写其中一个缓冲区的时候,用户的应用程序可以同时处理另一个缓冲区,这样缓冲区依次交换占有者,只要用户处理程序在USB端点接收的时间片段内完成处理,就能够完全不影响USB的通讯速度!
    程序部分修改
一、EP3_OUT的设置修改,
//ZYP:修改EP3为BULK双缓冲方式-------------------------
  SetEPType(ENDP3, EP_BULK);
  SetEPDoubleBuff(ENDP3);
  SetEPDblBuffAddr(ENDP3, ENDP3_BUF0Addr, ENDP3_BUF1Addr);
  SetEPDblBuffCount(ENDP3, EP_DBUF_OUT,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ClearDTOG_RX(ENDP3);
  ClearDTOG_TX(ENDP3);
  ToggleDTOG_TX(ENDP3);
  SetEPRxStatus(ENDP3, EP_RX_VALID);
  SetEPTxStatus(ENDP3, EP_TX_DIS);
//------------------------------------------------------
二、EP3_OUT回调函数的修改
void EP3_OUT_Callback(void)
{
//ZYP:以下是修改成EP3双缓冲OUT后的处理函数
  if (GetENDPOINT(ENDP3) & EP_DTOG_TX)//先判断本次接收到的数据是放在哪块缓冲区的
  {
    FreeUserBuffer(ENDP3, EP_DBUF_OUT); //先释放用户对缓冲区的占有,这样的话USB的下一个接收过程可以立刻进行,同时用户并行进行下面处理
    count_out = GetEPDblBuf0Count(ENDP3);//读取接收到的字节数
    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3_BUF0Addr, count_out);
  }
  else
  {
    FreeUserBuffer(ENDP3, EP_DBUF_OUT);
    count_out = GetEPDblBuf1Count(ENDP3);
    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3_BUF1Addr, count_out);
  }
}
    经过上面的修改,终于解决了STM32在处理接收数据时导致主机等待的情况,用BUS HOUND软件测试了下

    哈哈,这下终于爽了。

PS:上面的FreeUserBuffer(ENDP3, EP_DBUF_OUT); 这句话的上下位置是关键,如果放到函数的后面,则仍旧会有主机等待STM32处理数据的情况,速度仍然是500KB/S!
    把这句话放在拷贝函数的前面的话就真正把双缓冲PING-PONG机制用起来了。大致算了下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3_BUF1Addr, count_out);这句话当count_out为最大值64的时候STM32执行需要302个周期,72MHZ情况下约4.2微秒执行时间,而USB传输按照12Mb/s的线速度传输64字节的数据至少也得40微秒,因此只要PMAToUserBufferCopy的时间不超过40微秒,就不会导致缓冲区竞争的情况。

网友:
我来凑个热闹

网友:
我就等你USB示波器出炉了,表明了:有志者事竟成!

网友:
STM32的价格多少一片 带USB的?

好买吗?

网友:
楼主牛人,帮顶做记号

楼主:
USB示波器的STM32固件部分的基础知识准备工作看起来倒是差不多了,USB传输的速度也挺满意的。就是模拟前端(信号放大衰减)就是以前画了个草图,一直也没实验。最近一直在搞软件,已经好长时间没动烙铁了,有点懒了,呵呵。
    STM32好像不大好买到,我也没买过。前几天论坛上好像看到有人发卖STM32的帖子,另外21IC上面的ST论坛里面好像也有ST代理的广告,供应STM32,不知道能不能零售

网友:
顶,我的STM32的PACK在做了,努力向楼主学习

网友:
力源有卖,就是贵了点

网友:
请问,LZ是在什么环境下开发的呢?

楼主:
【7楼】 cddyy 兄弟,问一下,你说的STM32的PACK是什么?是否是自己做的最小系统板或者转接板?

【9楼】 hahacomcn :开发环境? STM32是用的KEIL MDK3.15B评估版 + ULINK,ST的STM32固件开发包+USB开发包
上位机的驱动程序开发环境是微软的WindowsXP DDK sp1 + MS VC6.0 + DriverStudio 3.1

网友:
搂主能不能先公布USB传输的代码?我现在也在搞STM32,已经调通了USB_CDC例子,现在在利用USBLib写自己的代码,好像搞不定。

网友:
极品贴,狂顶……

网友(2008-03-24):
搂主:我记得USB 1.0通讯速率是12Mb/S,USB 2.0全速的通讯速率是480Mb/S 。不是你说的“USB 2.0全速的通讯速率是12Mb/S”,挑毛拣刺了,楼主别生气。

网友:
ls, 你挑错了

usb速度有三种
低速low speed 1.5M
全速full speed 12M
高速high speed 480M

别被usb2.0给迷惑了, usb2.0 不等于 480Mbps

网友:
楼上的楼上你错了,480Mb/s是USB2.0的高速模式。

网友:
牛人真多啊!

网友:
【14楼】 bozai 章其波 是对的。
1.0的最高12Mbps.
2.0的高速模式480Mbps,全速模式12Mbps,低速模式1.5Mbps.

网友:
stm32的片子,力源有卖的,100脚的也就40多点,不算贵,比mega128贵一些,比mega1280便宜些

网友:
这是我USB的读写速度

网友(2008-05-08):
楼主,我刚开始搞stm32,usb也是第一次做,请问pc端的usb驱动是不是要自己写啊?
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看?

网友(2008-08-10):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0,22:07:06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

网友:
……帖子有点老……

不过还是说一句

双缓冲对内存的消耗太大了……

网友:
【14楼】 bozai 章其波 正解 需要480M的同学们可以看看68013芯片 好像是CY的 (非广告)

楼主发的是猛贴呀 赞

网友(2008-09-26):
老帖子   但是好贴还是要顶的

正在弄USB 谢谢分享

网友(2008-10-29):
收藏,下次搞USB好借鉴了。

网友:
请教楼主关于USB HOST端程序的问题,我的问题发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回复,希望楼主能给点指导。以下是这问题的连接。

http://www.st.com/mcu/forums-cat-7512-23.html

http://group.ednchina.com/619/15861.aspx

网友:
STM USB虚拟COM端口驱动 那里下啊?

网友:
大家帮帮我吧,,,哈哈,我是弟一次搞USB 我只想当串口用,看了MAXCHIP的资料看不懂   1,STM USB虚拟COM端口驱动 那里下啊?

2,我下一个VCPDriver_V1.1_Setup  装上过后在硬件管理器面也没有看STM USB串口的图标

网友:
真是羡慕大哥啊,小弟也正在DIY一个USB示波器,用的NXPLPC2364,USB-DMA只能达到620KB/s,看到大哥的速度,想换STM32了

网友:
请问大哥,您用的双缓冲机制是不是定义两个端点交替工作?

还有,STM3210X中的USB支持DMA吗?它有像NXP LPC23XX那样的16KB USB-DMA-RAM 加上 2KB FIFO吗? 它的速度真的比LPC23XX USB要快? 为什么??

网友(2009-03-06):
重新顶起来

网友:
双缓冲对内存的消耗太大了……

******************

消耗多大?

网友(2009-08-08):
其实你第一次传输完,不应该应答ACK应该应答NYET,搞诉主机没有足够的缓冲区处理下次数据,下次传输的时候,主机会PING一下,确认下位机是否准备好,这样不会浪费带宽了。根本不用双缓冲。

网友(2009-10-13):
做个记号

网友(2010-03-01):
果然很强大,学习中~

网友:
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知道用双缓冲机制,不过毕业工作后没继续了,看了你的,我有了动力!

网友(2010-04-10):
请问楼主,你的usb用的什么传输方式?  使用虚拟串口怎样实现速度飙升?

各位大侠  玩过的指导一下小弟啊

网友:
虚拟串口的波特率 限制 (原文件名:ourdev_544682.gif)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2010-05-12):
DEMO没放出来呢

网友:
把usb的某个endp设置成双缓冲是否还需要改driver?

网友:
把usb的某个endp设置成双缓冲是否还需要改driver?
-----------------------------------------------
否!

网友:
用bus hound 软件测量通信速率 有很大出入的!

网友(2010-07-07):
楼主,你用双缓冲机制,如果应用端当前缓冲还没处理完,而USB端中断已经收完数据到另一个缓冲了,那当前应用处理的缓冲又不能腾出来给USB用,那USB不是还得等待。这样速度也是无法提高的。
问题关键是,双缓冲的SIZE得开得多大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是正在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