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Dynaudio(丹拿/丹那),从我买了冒牌货开始

楼主(2008-01-13):
我认识 Dynaudio(丹拿) ,是从我的毕加索车升级音响开始的。

而第一次购买 Dynaudio ,竟然买的是一对冒牌货!

东莞的汽车改装店,金牛路是比较出名的。我找了最大也最出名的一家叫“车缘素”的。店主极力推荐丹拿喇叭,并拿出许多音响资料书,证明这个品牌的专业性。并保证是原装进口的正品。

价格也不贵啊,开价2900元,还价到2500元。 装好了,感觉音质还真不错。

到毕加索汽车论坛上 show 了一下。有人笑着说:1万元以下的丹拿,一般是仿冒的,只卖2、3千元不用说肯定是假的了。 吓了一身冷汗,立即打电话问那店主,在我的追问下,才吱吱唔唔的承认,是国内一音响高手仿造的。

除了我们邮购部外,我现在几乎找不到可以退款的商家了(当然,淘宝现在实施了7天退货保证也行)。只好换了一台价格差不多的阿尔派,让店主写上“假一罚十”的保证。

于是,与丹拿的第一次接触,以悲剧收场。

楼主:
Dynaudio单元给人的二个主要印象,一个是好,一个是贵。没有错,国外制造音箱的厂商都有这种遗憾,因为丹拿单元实在太贵,只好退而求其次的选择Vifa 、Seas等产品。对行销开发有一套的Mark Levison,多年来一直是Dynaudio单元的爱用者,当Mark被问到设计好音箱的秘诀,他的答案居然是:“使用Dynaudio的单元”

    Dynaudio喇叭单元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毫不妥协地追求最忠实的还原,最高的线性与最低的失真。它的声音中性,没有染色,质感好,瞬态反应快。其高超的品质源自德国人传统的一丝不苟,也反映出德国人择善固执的脾气,只要Dynaudio愿意,他们完全能够修改设计去迎合大部分发烧友的口味,但这么多年来,他们丝毫不为市场所动。

高价有理

    在丹拿的木箱工厂里,十几位老师傅一人要身兼多职,如果有人生病了怎么办?没办法,只好停工了。如果我是经营者,肯定会想办法发给其它工厂承包,或者略降品质来追求产量,丹拿就不会如此。正因为有所坚持,成本降不下来,老板Wilfried Ehrenholz就说,丹拿平均25分钟才能完成一个单元,而其它牌子3分钟就能制作一个。并不是丹拿的员工比较笨,而是他们每个阶段都要求仔细的检验,从零件筛选到单元完成要经过八十几道工序,最后的结果是品质整齐画一,无论什幺时候出厂,哪一个型号,全都有一致的高标准。

    丹拿的单元有多贵呢?Seas的顶级高音E011(T25CF002)每对在国内卖1300元;Scan有名的高音D2905/9300每对卖800元,最顶级高音D2905/9900每对也不过2900元。而丹拿的Esotar T-330高音,零售每对要价人民币7000元,而且是不二价,因为现在你想买也买不到了。第二代的Esotar高音,如果按定价折算,一只要卖到三万人民币,比很多落地音箱还要贵一些哩。

    看起来有点抢钱的嫌疑,其实丹拿也不鼓励私人或厂家购买,因为他们只提供自家喇叭使用,还供不应求呢。到了工厂以后才知道,历经二年开发出来的第二代Esotar高音,丹拿特别买了一部计算机车床来制造它的磁钢,一根根金属圆棒经过切割、钻孔、打磨等复杂程序,往往一天生产不了多少个。再看看那些工作多年的熟练技工,他们在放大镜下精巧的黏合、焊接音圈,这些人的工资可都不便宜。

    丹麦Z.F.对工厂环保有严格规定,丹拿工厂内到处都有抽气装置,刚上完胶的悬边与振膜被放到几部密封小车内,另一端有通风口连接排气管,工厂内闻不到一点挥发性溶剂的味道,这也得花上不少成本。木箱工厂内同样天花板上到处都是管路,丹麦Z.F.只允许少数工业城市生产木制品,在Vejle小镇附近的工厂干净得超乎想象,看不到一点尘土飞扬。原来所有大型机器都以透明罩包覆,木屑与杂质都被抽送到一间大房,净化处理后再排出屋外,这当然也得花不少钱。过去日本料理师傅教人做菜,总是说要把心意融入料理之中,我不太明白其中道理,看了丹拿工厂之后才知道,如何把心意融入产品中,所以我说贵得有理。

高丹拿的骄傲

    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丹拿音箱卖得贵的道理:因为他们极少改款。丹拿的行销经理Robert Hagemann说,Dynaudio自己生产单元,所以对各款单元的特性与长处都非常了解,在设计喇叭之初自然会将各个环节考虑得非常周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后来推出了特性更优秀的单元,也不太可能随便换上去然后宣称改款。而且,既然是使用自己生产的单元,就不会有单元停产、缺货的问题,那么干嘛将好端端的产品改款呢?

    实际上,丹拿有很多技术深藏不露,特别是控制失真和提高单元承受功率方面,外界只能对其各项惊人指标感到不可思议,想模仿者往往落得四不像。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丹拿讲究线性,它的低音是短冲程设计,而模仿者为增加低频量感,不顾失真指标,却改成了长冲程,当然特性已截然不同。

有致命吸引力的高音单元

    丹拿的高音单元几乎一致公认好声,除了Esotar T-330之外,D260也广为人知,它们以宽阔的动态范围和特别清晰透明的声音闻名于世。丹拿一直坚持用丝膜软球顶,认为这种材料音染最小。对软球顶高音单元的振膜材料而言,最关键的是表面的阻尼物(Coating),而非基底材料本身,而那一层Coating是每家公司的技术秘密,丹拿高音单元的基底材料是一般的化纤,阻尼物刚涂上去时是白色,干燥后变成透明状。另外,丹拿高音单元的振膜形状是非线性的,传统线性振膜边缘与振膜球顶处的振动相位在极高频处会有180度的相位差,改良后的丹拿高音单元因此极高频延伸极佳。

    高音单元的前面板为4mm厚的铸铝面板,这是为了良好的散热与杜绝谐振的可能。为了避免面板的反射,此铸铝面板特别做成了磨砂面,将强烈的全反射变为 柔和的漫反射,适当量的反射声会令声音变得润泽,有水分。新的Esotar高音更把前面板做了一体化的设计,由于采用磁液的关系,其热传导效率是空气的六倍,音圈产生的高热容易传给铸铝前面板,因此前面板都比较大以利散热。音圈不发热,所以丹拿的高音单元可以承受10ms/1000W的功率不会烧毁。

    丹拿是较早使用磁液,也是磁液作用发挥至极限的厂家之一,他们称之为Magnaflex cooling and damp system(磁流体冷却和阻尼系统),虽然磁液冷却会对瞬态反应有影响,但丹拿认为利大于弊,仍坚持使用。磁液是是液体又导磁,可在磁隙中自由形成某种形状,包围在音圈两侧而又被磁场牢牢吸住,固定在狭窄的磁隙内像润滑剂一样随音圈运动。磁液好像一种灵敏的吸振装置,可以降低高音单元谐振频率处谐振峰的高度,频响特性趋于平坦,阻抗也较平直。对丹拿一向主张的一阶6dB/Oct分音设计这很重要,因为一阶分频有许多中低频信号没有滤掉,而这些中低频信号恰恰就在谐振频率处。磁液可以显着减少高音单元的谐波失真,还会产生中心定位效应,使音圈无论何时都在磁隙中心。再大的动态也不会碰到磁芯。相对的,磁液会使瞬态失真变差,还会降低灵敏度,但丹拿认为静态性能没有动态性能重要,动态性能才真正影响音乐的表现力,因此所有的高音单元都采用了磁液灌住。

双磁铁结构

    所有丹拿喇叭单元全部采用双中心内磁对称磁路设计,因为丹拿坚持采用大直径音圈,所以以内磁型磁路来减少体积。在磁体中间有两个环形的钕铁硼磁体紧紧地夹着5mm厚的导磁柱,音圈就悬置在两磁体的中间即导磁柱所处的位置,音圈的上下是两个一模一样的钕铁硼磁体,所以是一个绝对对称的磁场。有了绝对对称的磁场,丹拿单元因此可承受很大的动态,但因电磁力因数不高,所以部份低音单元灵敏度会下降。高音单元的线性冲程很短,音圈无论何时都在磁隙之内,这样磁体的利用率低,成本高,但可保证不会有电磁力造成的失真。

    旧款Esotar系列高音的磁体颇巨大,采用了双磁体防磁结构,而且没有场心柱,振膜的后向反射声不会碰到场心柱产生谐振。另外有个独特的胸腔形后腔,后腔内加入了长羊毛吸音纤维,可以将振膜后向能量吸收大部分,令单元声音特别清晰无染。后腔的另一个作用是降低谐振频率,控制单元的机械品质因数。新款Esotar高音设计完全不同,读者可以从剖面图特写看出来,振膜底部是一个圆形喇叭状开口,下面为突起的尖锥,有关作用原理有机会再向读者报告。这种设计使磁体大为缩小,而磁力因素却大为提高,它在20kHz以上还看不到任何波峰,响应极其平坦,丹拿说用它来对应DVD-Audio或SACD等新的数码音源非常理想。

    高低音单元所用的音圈全用纯铝线绕制,优点是可以承受极大的电流而不会失真,重量又很轻,动作快且散热效能也高。这些铝线的横切面看起来是六角形,丹拿称为Hexacoil,它们排列时可非常紧密,达到93%左右的占空系数。为了使音圈的耐高温性能增加,磁路的利用率与灵敏度提高,丹拿还以很薄的铝片来制造音圈筒,并在上面开了很多小孔来加强散热效

高低音单元学问大

    在中低音单元部份,丹拿锥盆单元所用的材料大都是M S P(Magnesium Silicate Polymet),是一种硅酸镁盐聚合物。硅酸镁又称滑石粉,用来填充聚丙烯可以大幅提高其弯曲刚性和表面硬度,并且有助于振膜的尺寸稳定性和一致性。但振膜会因滑石粉的加入变得又厚又重,振膜变厚可以抑制非对称的分割振动(这也正是三明治夹层振膜很受欢迎的原因),会降低灵敏度,但也会降低谐振频率。这种MSP材料看起来如同塑料布,制作时先以不同大小的模具压出所需的形状,再送进烤炉热处理,得到所需的振膜。丹拿对MSP振膜材料非常有信心,已沿用了二十年,其它仿制者无法得知聚丙烯添加滑石粉的比例,改以便宜的云母粉替代,这反而成了如今常见的单元振膜材料(表面看起来光滑有亮度,而MSP却有点粗粗的)。

    通常丹拿的一体成型低音单元振膜中间都有一个很大的球顶,防尘罩与振膜的结合部有一个个小小的凹环。丹拿坚持使用大直径音圈,音圈几乎与振膜一样大,这使振膜与音圈的振动一致,音圈在此位置驱动可让分割失真向更高频段上移,并且有利于散热。其它厂牌的单元音圈较小,有如小孩背大人,运动起来就比较吃力。至于那些凹环,是将振膜与音圈安装到磁钢时,为确保百分之百放在磁隙中央,因此先从凹环中插入一些钢针做定位,装妥后才将钢针拔起并将小洞填好。

    低音单元的球顶大小也有学问。球顶太浅会导致强度减弱,造成分割失真;太深又容易有前室效应,声波会在小室中产生共振,造成频响曲线上的矮峰和较深的谷。丹拿在球顶下加了一个粘贴大量毛毡的特殊支撑物以提高其强度,并可将防尘罩的后向声能吸收绝大部分,使振膜的储存能量减至最低。而防尘罩球顶就相当于一只直径很大的中音单元,高频的下降平缓,相位的变化也很小,为一阶分频器提供了良好条件,得到更宽广的声场和更大的最佳聆听面积。
密技处处

高密技处处

    一般单元的音圈与音圈筒是以胶水黏合,丹拿却有不同的作法。首先将一种特殊热固性胶粘剂涂在音圈骨架上,再送进烤箱以216度加热,此时热胶粘剂会融化再固化,此过程会将二者紧紧粘和在一起,这可大大提高扬声器的稳定性,大动态时决不用担心喇叭会烧掉。

    低音单元悬边材料是SBR(丁苯橡胶)。丹拿认为悬边必须具备高稳定性和长寿命,所以选用了高级的低温丁苯橡胶,它质量均匀,耐热耐磨耐老化性能均优于天然橡胶,零下和零上50。C都不会降低弹性,而其寿命则在25年以上。丹拿认为悬边不应太宽,虽然可取得较大的冲程距离,但也会导致中频段较深的陷落谷,所以丹拿的悬边较窄。此外丹拿低音单元的机械品质因数都较低,谐振时能量损耗较高,丹拿往往又加上大顺性系统的损耗,因此低音听起来干净清晰快速,能量却不是特别丰富。

    低音单元所用的铸铝的盆架像是一个篮子,将单元牢牢地抱住。丹拿称此盆架形状是依照空气动力学设计的,允许低音气流有最大限度的流动。一般单元会把振膜的多余能量,一部分能量传给前障板,导致前障板谐振,对声音会有影响。如果前障板的面积很小,能量有一部分储存在磁体中,导致单元谐振,对声音影响更大。而丹拿采用的钕铁硼磁体中间空隙相当大,填充很多种沥青物质,可以将多余能量吸收绝大部分,使声音听起来特别清晰透明。

    总归来说,低失真、大动态、尽量少的储存能量、平滑的高频滚降、最小的相位变化,这些是丹拿单元的设计特点。我们不必过于吹嘘丹拿单元的好处,或许你问一下有名的喇叭设计师,他会告诉你更多

楼主:
在 www.dynaudio.com 查得香港与中国的代理商地址:

Dynaudio Distributors in Hong Kong
--------------------------------------------------------------------------------
Dynaudio Asia Ltd.
Trans Asia Centre

Room 607, 6/F
No. 18 Kin Hong Street
Kwai Chung
Hong Kong

Phone:+852 3526 0938
Email:info@dynaudioasia.com.hk

以下为我收集的丹拿汽车喇叭的资料与图片

          类型(ITEM):二路系统
          直径(D):175mm
          功率(RMS):100W
          灵敏度(SPL):90dB

          二路系统,每套含一只带有3"大口径铝音圈的 MSP7"低音 MW160,长高音音圈附有散热孔设计,中心是双磁铁结构和一只带有口径为1.1"铝音圈的1.1"软球顶高音 MD100,音圈应用磁流体冷却技术设计,以两个钕磁铁作为磁体部分。其他附件包括:网罩、分频器等。高质量的分频器(X250)可根据三个不同功效型号的高音单元来自动调整,以达到最优的表现。相位调整准确,可得到平坦的响应。单元盆架为冲模铸造形式。

          类型(ITEM):二路系统
          直径(D):175mm
          功率(RMS):120W
          灵敏度(SPL):90dB

          二路系统,每套含一只带有3"大口径铝音圈的 MSP 7"低音MW160,长高音音圈附有散热孔设计,中心是双磁铁结构和一只带有口径为1.1"铝音圈的1.1"软球顶高音MD-330 D(丹那知名的ESOTAR系列高音),音圈应用磁流体冷却技术设计,以两个钕磁铁作为磁体部分。其他附件包括:网罩、分频器等。高质量的分频器(X280)可根据三个不同功效型号的高音单元来自动调整,以达到最优的表现。 相位调整准确,可得到平坦的响应。单元盆架为冲模铸造形式。

          类型(ITEM):二路系统
          直径(D):166mm
          功率(RMS):100W
          灵敏度(SPL):90dB
          二路系统,每套含一只带有3"大口径铝音圈的MSP7"低音MW160GT,长高音音圈附有散热孔设
计,中心是双磁铁结构和一只带有口径为1.1"铝音圈的1.1"软球顶高音 Md100,音圈应用磁流体冷却技术设计,以两个钕磁铁作为磁体部分。其他附件包括:网罩、分频器等。高质量的分频器(X250)可根据三个不同功效型号的高音单元来自动调整,以达到最优的表现。相位调整准确,可得到平坦的响应。单元盆架为冲模铸造形式。

楼主:
以下是我在东莞金牛路车缘素买的冒牌丹拿的经历。 那时还不是知道是冒牌,在毕加索车主论坛写了一篇安装过程,转载到这里留念:

原文出处: http://www.picassoclub.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09578&highlight=%2Barmok

网友(2007-07-01):
刚才我将小毕的音响升级了一下,效果立杆见影啊
前几天看到有同学推荐使用银笛的喇叭升级,觉得不错。想着有空时邮购一套。

下午经过东莞金牛路的汽车店, 让店员拿了三套主喇叭经我试一下。这三套喇叭的型号与价格分别是:

先锋 TS-C160R,1600元一对 (日本品牌中国制造)
阿尔派 SPR-17S,2150元一对 (日本品牌中国制造)
DYNAUDIO X-250,2600元一对(丹麦原产)

均包括一个全音域喇叭、一只高音喇叭、一只分频器。

一分钱一分货的确是这样的。 从分频器的用料上就知道了区别。也看来了日本货与欧洲风格的差别。 装到我的小毕上开机试着,均远远超过了原车出厂时的喇叭。个人感觉如下:

先锋 TS-C160R,声音清晰,硬朗。节奏明快,但声音缺少水分感。

阿尔派 SPR-17S,综合表现不错,现场感很好,音域较广并且柔和。

DYNAUDIO X-250,人声的表现最好。动态也较优良,高音的分析力最好。

后面两种均不错。 我选择了DYNAUDIO X-250。

小毕出厂时装的喇叭简易得有点吓人,这么大的一只,好像还不到50克重。 四个大喇叭我都拆开过,都有一个特点:后面苏州厂家的贴纸都几乎是掉的,没有粘紧。 连一张贴纸都贴不好,厂家的态度可想而知。

我没有按JS的推荐更换CD机,也没有安装扩音机。 并且我将后排的喇叭的线拆掉了。这样我的车使用了两只新高音,及前排的两只全音喇叭。

试听效果比较满意,感觉比我朋友的那部进口佳美(第五代)的音好听多了 :)

网友(2008-01-13):
站长在帮丹拿做广告------开个玩笑
对“丹拿”我也是真心的崇拜,就连最低型号“听众42”在同价位嗽叭中都有过人的表现,不知道国内的喇叭厂商是否会汗颜。有朋友说:你可以不喜欢丹拿,但你不会说丹拿不好

楼主:
以下为我在东莞宏昌汽车音响店(非常城市的东莞市区加盟店,非常城市据说是目前丹拿汽车喇叭的中港澳唯一总代理商)

网友:
不会吧,丹拿的分音器也只是用BENNIC电容而已呀?!台湾的,估计是用在低音部分。高音频通路是那支苏伦电容。

网友:
据我所知,你折了箱子后你的音频就已经变了,已经不再值得骄傲了

网友:
楼上显然没有看明白,站长展示的是汽车喇叭,本来就是拆掉包装才能装到汽车上去的,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8楼】 thvis  ,

我认识的一位澳门的音响师傅,他就能能力拆开高档的音箱,再调整里面的声学结构,比原来的更好效果。

我家的胆机就是他焊的。用料是1.5万元人民币。它达到的音质的确是对得起这个价钱。

这需要有长年累月的经验与鉴赏力才行。

网友:
对于这种4个喇叭就卖1W的东西,只能用奢侈品来说了。

我的看法,以人的耳朵的构造,花费多余的上万的费用来获得人耳基本不可以感知的变化,不值得。

还有阿莫的CD也得升级了~~这个对声音效果的影响更大~。还有汽车内部的装饰也要调节~,包括大量使用吸音材料等~。

任何地方出现短板~,效果就打了折扣~~~

楼主:
回楼上 suweibus,

1。 终于安装好了。试听了几首歌。 一句话:值!

相比原来2000多原的阿尔派(算是高端的阿尔派了,起码是东莞能买到的最贵的阿尔派喇叭),音质好得太多了。首先,人声非常有磁性,是我很喜欢的感觉。 低音丰富多了。更重要的是:放大动态时,声音控制得很好,不会像阿尔派突然像散了架一样。

整体上,音质不是好一点点,而是明显得聋子也能听出来 :)

2。CD我已经升级过一次,从原车的升级成阿尔派的。 不过阿尔派我也正想扔掉,而不是升级。留出的位置将安放一台160G的ipod,用于无损wav播放,相当于CD音质。 详见我写的: 使用ipod实现CD音质的无损压缩播放 (原创)

网友:
把你不要的阿尔派扔给我算了,哈哈

网友:
整体上,音质不是好一点点,而是明显得聋子也能听出来 :)

呵呵

网友:
阿莫 你的毕加索什么价位购买的 请问在什么店 请评价一下这款车

楼主:
【15楼】 hehanlou 何汉楼,

我的新款毕加索手动档,空车是12.5万元,下地加上各种配置,15万左右。

的确是一部好车。驾驶性与操控性一流。但由于国产化的原因,大故障没有,小故障一大堆。 明天保养,我又要换一只远灯的灯座,及后门锁。

如果20万以内再让我买一部车,我仍会选毕加索。

网友:
8W左右  帮推荐一下

楼主:
8W左右的选择已经很多了。飞度、海马、哈飞、威乐 ..... 几乎每个品牌都有这样档次的车。

网友:
刚开始被fit吸引住 后来感觉海马大方N多 太高档的又玩不起... 主要外出玩和上下班.想买辆车都徘徊半年多了 唉!!!

楼主:
那就 fit 算了。 fit 虽然铁皮薄点,但车的性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8-12-30):
呵呵,现在买车不合适吧,我的雅阁两年下来掉价加费用都超10来W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忍不住回一贴。

一直有一个疑问,音响是在最求高保_真还是在刻意追求“失真”?

现代电子技术,20-20KHz的放大器,用仪器根本测不出失真,耳朵却能够辨别?胆机真的有那么好吗?

网友:
听不懂的人就说不值吧 给我一套八达+雅燃我都觉得很满足

网友:
各位前辈请指教小弟如何分真假的丹拿高音喇叭

网友:
17楼,广州丰田雅力士不错的,前段时间同事买了两辆,优惠将近3万,智能钥匙,一键启动,6气囊,1.6自动档8万不到买的,质量也好.我的上一代威姿开了快6年了,什么毛病没有.

网友:
对于这种4个喇叭就卖1W的东西

my Volvo uses a set of Dynaudio speakers (12 speakers in total). I can walk into any Volvo dealership, they will take out the old speakers, put in new Dynaudio speakers, put in a new headunit, put everything back and clean out the car.

they will do all of that for $1,200.

so if you paid 1W for 4 dynaudio speakers, you were rip'd off royally.

网友:
哈哈……据说每一个精心制作的物件上,都会或多或少附有制造者的神识或者说灵力……而这些灵力就会对物件使用者的意志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越是愿意相信制造者的使用者,就越容易受制造者残留灵力的影响……并且在有些时候,这些使用者还会给物件中加诸新的灵力,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后来者会受到物件的影响……

除了这种说法外,我实在是理解不了为什么总有人要坚称自己的耳朵能听到普通人哪怕用高频示波器也看不出区别的音频曲线之间的差异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相信就是了,不相信就不是了

或者有人说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网友:
有朋友刚买了1.6雅力士,动力超群呀。。。

网友:
To 30楼 wqhe AVR后学者 有朋友刚买了1.6雅力士,动力超群呀。。。

---------------------------------------------

是的,1.6是4ZR进口发动机,97KW的功率,达到2.0发动机的功率,动力确实太好了,我同事说1.6浪费了,可惜当时已经买不到1.3的了,否则超值,手动1.3才5万多。

以后会采用1ZR发动机,功率是87KW

网友:
27楼的12个喇叭加个中央控制单元才1200刀,看来阿莫买的喇叭一个顶人家3个多啊

网友(2010-04-13):
回复 网友A:
哈哈

网友:
通过几次折腾,发现钱不多的话,就不要折腾汽车音响了。搞的我现在还是放一对sony的组合音响的音箱在汽车上听,反而比什么名牌的汽车喇叭好听。

网友:
耳朵是烧出来的。阿莫就是例子啊

网友:
其实 丹拿喇叭 音箱  都是比较好的  国内仿也仿不出来很好的效果 阿派尔好像是在东莞一个叫歌乐的厂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