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款小毕CD机加装 Line in 线路输入功能(给MP3用,原创)

楼主(2008-01-13):
以下的文章,是我买了毕加索车后,动手做的改装之一。我将过程写出来,发表在 www.picassoclub.net 上去了。

这篇文章对音响的改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担心外面的服务器不可靠,将它转载回这里吧。

发表于 2007-7-3 11:07  07款小毕CD机加装 Line in 线路输入功能(给MP3用)(已经上传完整版本)

应同学们的要求,我开始动手为07款的小毕CD加装MP3输入功能。(Line in) (我写的05款西门子VDO的改装文档在这里:http://www.picassoclub.net/forum/viewthread.php?tid=110201&page=1&extra=page%3D1)

开始我的想法是找出功放IC,查它的数据手册得出输入的引脚号,将它断开,引出至一只外加的立体声插座。 由于小毕的CD没有一个按键能切换到AUX或LINE IN 的外输入,所以外加的立体声插座应有自动切换功能:即有插头插入时, 帮外面的MP3扩音。拨走后,就为原CD扩音。

但这种做法,会将小毕本身的音量控制与音质处理功能搞没了(放CD与收音时仍有,但用MP3输入就没有了),

小毕CD本身的音质不错,并且内置了几种音场模式,如FLAT(直过),POP(流行),ROCK(摇滚)等。 所以,拆了一半后,决定向更高的难度挑战:本功能增加会保留小毕的音量与音场模式(即使用LINE IN MP3输入时,仍能使用这些功能)。

闲话小说,立即动手:

需要准备4种工具

用小刀撬开小角形小档板

用6角螺丝刀拧开固定螺丝,右边也是同样拆开,然后就能将CD机拿出来

按箭头方面水平向右推动就能方便地移走插头

撕掉保修条。反正改装后厂家已经不再帮你保修,不要心痛,撕了吧!

这种保修条是不能还原的,死心了吧,你的CD已经不再有保修了。

用小螺丝刀按下箭头所示位置,可以将上、下盖打开

看来是大厂家,竟然加了防尘材料,赞一下

CD机芯上也加了防尘材料,再赞一下

散热板很省料,注定它的功率不大。将背面的5个螺丝拧开,拆走散热板

功放IC的位置,准备在这里动手术啦

要知道功放IC的型号,还需要拆走固定钢板

网友(2007-07-03):
抱歉由于工作关系,迟了完成这个作品。

明天(周六)我要与LP开车到开平看新入选世遗的碉楼。要开几个小时的车,如果没有 iPod ,将要带许多的CD。所以,今晚睡觉前我要完成改动。

我将焊台等工具带回家。以下的图片是在我家的8W节能台灯下拍摄的,图片的效果可能欠佳,在此表示抱歉。

------------------------------------------------------------------

拆到这里,我改变了主意,不再追究功放IC的型号。 因为如果在功放IC里加入输入接口,将不能使用原小毕CD的音量控制与音质线路,这是一个浪费。

所以,我改为从音量与音质控制的前面寻找一个输入点。

继续拆 ...

拆掉三个螺丝就能将CD机芯取出

移开CD机芯,露出CD主板

按箭头方向推动扁平线插座,拆走CD扁平连线

CD机芯看来彼为复杂,不过不用理会它

标有SM 8222的估计是单片机,用于控制CD,也不用理会它

发现一块叫LC75372的IC,它是一块专门为汽车机设计的音质控制IC

从图中分析9与25脚可以作为信号插入点。这是理论上最好的改动的地方

无意中发现收音模块处改起来更好焊线,缺点是需要将CD机置于收音状态时才能使用线路输入,不过不是大问题

收音模块经过一个22K的电阻进入音控电路

将这两只22K的贴片电阻拆走

接上三根线,黑色的地线,红为L,紫为R

CD机安装回汽车上(CD机芯先不用装上),连接上iPod,音质非常棒!

此时收音是无法使用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焊两根线上去

连夜让我的电子仓库主管送了一些22K的直插电阻过来,焊好后收音就OK啦

将它包好后,先用几天再说,明天一早到开平拍碉楼,回来后有时间再慢慢将线理得更好一些

楼主(2008-01-13):
这部汽车功用了3个月后,我换了一部阿尔派的可以直接连接并控制ipod的新机。所以,它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

我目前用的阿尔派新机,很快也将成为历史。发现它不能显示中文的ipod 歌曲名称,导致无法找到想要的曲目。正想购买一台新机。

网友:
顶一下,阿莫厉害!!

网友:
PS:站长勇气可嘉,而焊接工艺有待加强

网友:
阿莫勤快、动手能力强!
我正在开发一套车载娱乐系统,包括收音机、DVD、DVB、GPS等

网友:
要正确显示中文的??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吧??

楼主:
有的。阿尔派07年后有几款机,能显示中文的ipod歌曲名。

网友:
哇,那成本要增加不少哦

需要中文字库,需要点阵屏

楼主:
是的。目前能支持中文歌名的阿尔派机,都在3000元以上的。不支持的只需要1000元以下。

网友(2010-01-31):
我顶这个帖子  206上面的cd和这个一样  不过只有2声道  ,    功放都一样的!  试了下干扰也是可以的!  哈哈   就是没有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