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pod实现CD音质的无损压缩播放 (原创)

楼主(2008-01-14):
最新补充 (2008-1-15) 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制作:

图一: 从 ipod 的标准接口中,引出 Line out 线路输出信号给功放。由于没有经过 ipod 的耳机放大,音质与动态会更好。 同时模拟了 ipod 的充电控制信号,使 ipod 固化在车上不用再充电。 迟些会搞车锁匙插入后,ipod 自动打开,拨出后ipod自动关机。

这是用胆功放测试无损播放的效果。这两部 ipod 一部是30G,一年前买的,一部是昨天我买的80G。

首先,为何选择iPod ?

1。硬件上无与伦比的操控性
2。软件(itune)无与伦比的易用与强大。
3。无与伦比的二次开发接口。
4。垄断美国MP3市场的品牌
5。按每张CD 平均600M计算,160G 可以存放270张CD ! 相信这已经满足99%人的需要了。 由于160G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所以,我们已经可以不在乎APE与FLAC带来的压缩效果了。

我们网站很多网友,目前对APE,FLAC的无损压缩播放比较感兴趣。

但很遗憾的是,目前很少大公司的MP3产品支持这两种格式。原因可能是与版权问题有关。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死结。

幸运的是,苹果的 ipod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看一下, 苹果(Apple)ipod video classic 160G MP3播放器, 它的价格:¥2885 (80G的是2000元左右) 。这个价格应该会被许多人接受。
它支持的音频格式:AAC(16 至 320 Kbps)、受保护的AAC (来自 iTunes Store)、MP3(16 至 320 Kbps)、MP3 VBR、Audible (2、3 和 4 格式)、Apple Lossless、WAV、AIFF

其中 Apple Lossless、WAV 都是无损压缩的。 这就解决问题了。

但ipod 的标准接口只有耳机。 如果用耳机直接接入功放,会导致音质受损。

所以,最正确的做法是,找出 ipod 的底座接口的线路输出。然后自行制作一条连接到功放的信号线。

以下是我找到的ipod接口定义

苹果公司使用了一家名叫JAE公司的接插件,型号为DD1.

接口排列方式为:
1.2.3.4.5.6.7.8.9...........29.30

内部焊接点排列为: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接口定义为:
1 Ground (-)   地 *
2 Line Out - Common Ground (-) 线路输出 地*
3 Line Out - R (+)   R声道线路输出
4 Line Out - L (+)   L声道线路输出
5 Line In - R (+)     R声道线路输入
6 Line In - L (+)     L声道线路输入
8 Video Out - Composite Video (for ipod colour when slideshow activated)   复合视频输出 (只有彩屏的ipod有效)******
11 Serial GND   RS-232串口 地
12 Serial TxD   RS-232串口 TxD
13 Serial RxD   RS-232串口 RxD
15 Ground (-)   地 **
16 USB GND (-)     USB电源负极 **
18 3.3V Power (+)   3.3V电源正极
19 Firewire Power 12 VDC (+)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
20 Firewire Power 12 VDC (+)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21 Accessory Indicator     附件识别接口 ****
22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3 USB Power 5 VDC (+)   USB 5V 电源 正极
24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5 USB Data (-)             USB 数据(-)
26 FireWire Data TPB (-)     1394火线数据 TPA(-)
27 USB Data (+)             USB 数据(+)
28 FireWire Data TPB (+)     1394火线数据 TPB(+)
29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30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特殊定义:
* 1,2 与电路板连接
** 15,16 与电路板连接
*** 19,20 与电路板连接
**** 21   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地。 不同的阻抗表明不同的辅助部件被连接。
      已知的resistances/functions (欧姆) 是如下:
        1k0 - iPod 基座
      10k - 照相机适配器
      500k - RS-232通信
      1M0 - Belkin 自动适配器, iPod 自动地关闭了当力量分开了
***** 29,30 与电路板连接
****** 全部连接在公共地

Pin 1 is on the left side of this image. This USB cable only has pins 16, 23, 25, and 27. 更详细资料请参考:http://www.edn21.cn/bbs/viewthread.php?tid=6030

2 Line Out - Common Ground (-) 线路输出 地*
3 Line Out - R (+)   R声道线路输出
4 Line Out - L (+)   L声道线路输出
可以自制一条输出线,直接接入汽车的功放。(完全跳过了汽车机)。

16 USB GND (-)     USB电源负极 **
23 USB Power 5 VDC (+)   USB 5V 电源 正极
这两条线可以用作给ipod供电用。

由于 ipod line out 已经不受音量控制, 一般的汽车功放会放在车厢里无法操作音量,所以,在ipod与功放间,自己加入一个音量控制:

之所以不再使用电容隔离与滤波,是由于汽车功放已经带有电容隔离输入滤波,避免自行制作的电容导致音质受损。

ipod 的插头大家也可以购买到,如下图

使用微软的windwos media player 就可以很容易地制作无损WAV文件格式。

将以上的WAV无损格式导入 itune 软件内,

发现一个问题: 只有歌曲名, 其它的信息,如专集名,演唱者均为空白。 不过幸好 itune 的强大编辑功能,手工处理也不用费什么功夫。上图的 The Weaving 织梦者,与 Denean 字眼,是我手工输入。(只输入一次就行,itune真好用)。

楼主:
我在4G的ipod nano 上测试了上面的可行性,音质的确是大为提高,播放大动态时,不再有音质受损现象,的确是CD音质了。

还需要做一个最后的测试: 当我完成这一套系统后,我会找一台较专业的CD机,与这个ipod 无损播放进行对比。

如果专业的CD机放出音质,与 ipod 无损播放差不多时,就会将我的汽车CD完全拆掉。

(可以肯定的是:专业的CD机,肯定会比ipod无损播放好。数字源是一样,解码器的价格决定了音质。专业CD机的解码器成本都在5000甚至数万元,是低价的ipod无法比拟。 但我感觉 ipod 的无损播放,可能会比家用的普通CD机/dvd机 播放效果会好或非常接近)。

WAV无损播放,如果能将WAV数字信号,转成标准的CD数字信号SPIF格式,问题就全部解决。

市场上SPIF CD解码器,要多高档,就有多高档的 :)

这样,音质就真的与专业CD没有任何区别了。

网友:
windows mediaplayer以及很多PC平台的播放软件都能够从网上的CD数据库得到专辑名称和曲目名称的,苹果的itune如果做不到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了

楼主:
【3楼】 avruser ,

我是用 windows mediaplayer 制作无损WAV的。应该是WAV的格式不能存放歌曲名,专辑名等。 itune算是比较好了,它能从文件名处理成歌曲名。

之所以不用 itune 来处理,是由于ipod 的版本保护太严格,导致了不能随意COPY这些WAV。

楼主:
刚才与彩虹电话交流了一下,关于SPIF格式的讨论贴在1楼了。

网友:
如果ipod支持USB输出的话,可以考虑用BB公司的PCM2906制作一个USB->SPDIF接口,这样就可以驳接各种风格的商业DAC了。

这个接口在HIFIDIY网站有套件销售:http://shop.hifidiy.net/product/141.htm

PCM2906 datasheet:点击此处下载ourdev_201256.rar(文件大小:193K)

楼主:
我感觉ipod的USB输出,应该不能直接用于这款小板上。 我们论坛有些会员的公司是开发IPOD二次产品的,能否指点一下?

另:彩虹提到的硬盘播放机带SPIF解码的,是那一款? 我有些兴趣 :)

网友:
如果ipod能设置输出信号的类型为USB输出,那这个接口就有用了,阿莫找找ipod的菜单看看。硬盘播放机是前两年在音响市场看到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
泼点冷水哈

amork:iPod的解码部分并不好,所以即使使用无损音频文件,同样失真挺大的,放大出来用好的音源对比的话就清楚了

彩虹:你发的图是接电脑USB口用的,不可以跟iPod连接的

楼主:
【9楼】 dvhome ,

是的,我认同你的观点: iPod的解码部分并不好,所以即使使用无损音频文件,同样失真挺大的。

播放器我们侧重3方面:

1。操控性,尤其是放了几百张CD时,如果快速找到,如果进行有效的管理。 这一点相信目前没有产品能与ipod抗衡。

2。存储的容量。只要是硬盘式的,都不会有问题。

3。解码的音质效果。 这是重点,也是最头疼的问题。 使用我更新在1楼的WAV->SPIF CD数字格式,是一个非常可行,也很有保证的方法。但问题是,如何读取IPOD的WAV数据流,并且转成SPIF。

   我使用的阿尔派汽车机,是直接读IPOD的数据流的。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它完全控制了IPOD,导致了IPOD的操作被锁死,失去了操作上的优势。 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只是读取数据流,而保留IPOD的操作的?这点又需要进行过二次开发的高人指点了。

楼主:
刚才用IPOD WAV格式 + 阿尔派的IPOD接口 + 阿尔派的WAV解码, 与直接用阿尔派的CD对比测试碟,大获全胜!

音质几乎听不出有区别。只是在解析力上,直接CD播放比WAV好一点,但不是很明显,估计大部分人听不出来。

估计迟些使用IPOD WAVR格式 + IPOD的WAV解码 ,音质应该会比阿尔派的要好。如果能达到阿尔派汽车机的CD播放音质,这个项目就算完满成功了 :)

(其实目前的结果已经很满意)。

网友:
哈……

iPod的可操控性在车上是不被提倡的,所以才会被集成在车上本身的音响上控制,这是从驾驶安全性考虑的

iPod如果不需要在车机控制的话,那做起来就简单多了,但有利有弊,在使用iPod的方便操控性的同时,ipod的播放信息就不能在车机上显示了,车机也不能完全控制ipod了,简单的控制还是可以的

总的来说,iPod在同类产品上做得是很出色的,但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不满意

很多操作不够人性化,或许是我用Windows太久了,已经产生了太多的依赖性,iTunes我是相当不满意哈,做得太烂了,iPod的文件管理概念也是非常差(我指的是开发而言,而不是使用,使用的时候感觉不到)

楼主:
【12楼】 dvhome ,

1。如果你只是将ipod放在车上,操作性的确不太好。但如果将ipod固化在车上,与汽车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我目前使用的阿尔派就是可以操控ipod的,使用起来一句话:“生不如死”。根本无法精确定位一首歌。

   如果开车时想使用汽车机操作ipod搜索曲目,使用的时间可能是直接操作ipod的十倍以上。导致了我完全没有兴趣在汽车机上搜索曲目或定位某张碟,只好让它随机播放。开始还有点新鲜,慢慢就觉得这样播放太没有意思了。

2。itune 可能你没有深入使用了。我试用了许多款的mp3管理软件,没有一款能像itune那么专业。 当然,itune的版权保护做得很死板,你只需要动点脑筋,跳开它,并且多做一些测试,知道如何移植,用起来也不会有困扰。 (我是做了一整天的测试,才喜欢上itune的,开始也觉得非常不习惯)。

楼主:
这个制作已经完成。达到了预期效果。 明天我就会将汽车上的CD机拆除。留下的空位将 ipod 固定在汽车上。今天的制作图片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2008-03-05):
iPod没玩过,总觉得老是晃动硬盘,虽然不断音(有缓存),其实对硬盘伤害还是很大的。

网友:
我有一份飞利浦--索尼数字音频接口的资料,应该是标准的CD数字信号SPIF输出方面的资料。有谁想看看?
我有一个方发可以将WAV音乐文件压缩8倍或16倍等。解压后与原WAV音乐文件数剧不变(无损压缩),并且可用M8截压
armok 阿莫感性趣吗?我正在构思SD+Atmega8模拟I2C输出TDA1311播wav。

楼主:
谢谢 【16楼】 QQQQQQQQ  。

有什么好东东,上传上来啊。。谢谢啦。

网友:
【16楼】 QQQQQQQQ
我很有兴趣,我想做WAV(或其他文件)SPIF输出

一般的"小烧"都有解码器,所以,我只打算SD卡到SPIF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 东西精致啊.

网友(2008-04-11):
armok 阿莫大侠和gxlujd 彩虹,我的爱迪欧A2可以做一个Line out 线路输出或数码的同轴吗?我也想接功放听听,以前是用爱迪欧A2的耳机插口(32mw+32mw输出)接我的爱华组合音响(光头坏了,买不到好的)的音频输入听的,选歌,播放,做列表都很方便。但是音质和CD比有一定的距离,声音的透明度和声场都出不来。如果有可行性方案,麻烦给我支个招。

楼主:
爱迪欧A2? 什么东东?

网友:
顶级视频享受 COWON A2评测http://www.imp3.net/article/article.php?articleid=6555
深入了解PMP王者 抢先看COWON A2拆解http://www.pcpop.com/doc/0/151/151377.shtml
一颗芯片不落!COWON A2完全深度分析http://www.pcpop.com/doc/0/162/162712_2.shtml

网友:
armok 阿莫大侠回贴真快!为了不让耳机的渲染干扰音质,我把BBE,等EQ设置全都关掉,音量全都打到最大.效果依然不好.

网友:
市上差不多全部的pmp, mp3等都是用開關電源升壓的, 這樣的音色很難達到hi-end.

楼主:
【21楼】 yzb7084  ,

不用花时间了。直接购买ipod,用我的方案做吧。你购买的这类机,没有改装的价值的。

如果你不死心,可以拆开机器,然后自行查资料,引出line out 信号。不过估计这类机的音质不会好到那里。

网友:
LINE OUT输出的音质明显优于耳塞输出,而数码输出+DAC要远远胜出LINE OUT输出,所以首选是做一个数码输出。

网友(2008-05-18):
ipod解码和输出效果不好,甚至可以说很差.甚至不如SONY的一些MP3.

楼主:
【30楼】 microyao ,

何出此言? 有数据吗?  我的ipod+ Line out 的无损播放, 音质接近CD的。

网友:
阿莫
音质在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可以数据来说话吗,如果说音质好,要靠大量的听力正常的人试听得出归一化的结果......

楼主:
我的汽车上的音质,无数的人听过,甚至与无数的高档汽车(最高档的120万元的汽车)比较过,没有人能超过我。虽然他们都是使用CD机播放 :)

网友:
节选<<邹忌讽齐王纳谏>>出于《战国策》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哈哈,技术论坛上文言文了...

阿莫在汽车里做试听实验?

楼主:
【34楼】 microyao ,

我听音乐的时间,98%是在我的汽车上的。家里的反而听得不多。

我的汽车上装的是10800元一对的dynaudio喇叭。我曾将两台普通的CD机搬到车上做测试,发现2000-3000元的CD的音质,与我的ipod我损播放 line out 基本上听不出分别。当然,与万元级的CD仍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没有做过测试,不要说ipod不行。(我的ipod从来不放MP3的,都基本上是使用正版碟制作的WAV无损格式。)

网友:
有机会到你那听听去.<你不会不让我听吧?>俺音乐也是知道点皮毛的啊.

楼主:
好的,你带上你的SONY MP3,如果将我的ipod比下去,我将 ipod 送给你。如果不够我的ipod 好呢?哈哈。。

网友:
如果比不下去,我将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315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microyao&bbs_id=9999
里面我发的那个图里的东西送给你.

网友(2009-01-03):
想问一下阿莫,当IPOD充电的时候,暂停IPOD,然后控制上一曲,下一曲的时候,是否有"滋滋"的声音???

网友(2010-02-28):
回复 网友A:
------------------------------------------------------------
汽车是一个箱体,听上去比较爽,老大家这么大不妨搞一箱体听音乐。

网友:
试试拆开iPod看看能不能找到音频DAC从而引出数字音频信号

网友:
ipod 支持usb输出,凌志的车上有ipod的插口,也就是直接用usb连接到ipod上,然后在汽车播放器里面就能操作ipod,能进行选择播放,查看音乐清单,以及上下曲目播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ipod 支持usb输出,凌志的车上有ipod的插口,也就是直接用usb连接到ipod上,然后在汽车播放器里面就能操作ipod,能进行选择播放,查看音乐清单,以及上下曲目播放。
现在的车基本上都有ipod接口。据说宝马的汽车基本上已经全部装备了。

网友:
【44楼】 armok 阿莫
OK......开发IPOD USB设备都是要经过APPLE认证的,否则就是违法.....另外,就算是自己玩玩也要过那颗加密芯片那关......

网友:
【46楼】 armok 阿莫

积分:38606
派别:
来自:ourDEV.cn 站长
回复 网友C:
【44楼】 armok 阿莫
OK......开发IPOD USB设备都是要经过APPLE认证的,否则就是违法.....另外,就算是自己玩玩也要过那颗加密芯片那关......
这个当然知道。授权费好像是2万美元的。

现在的玩法已经很复杂了,还要买一个开发的专用设备,美其名曰规范开发流程,实际......

总的来说Apple的这套玩法蛮高明的,国内的厂商只能乖乖的交钱,否则就进不了全球的销售链。

网友:
iPod里的DAC对于国内山寨MP3来说算是很不错的音质啦,但是远远达不到HIFI级别,播放WAV也是如此,个人感觉VS1053B的DAC音质比它还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iPod里的DAC对于国内山寨MP3来说算是很不错的音质啦,但是远远达不到HIFI级别,播放WAV也是如此,个人感觉VS1053B的DAC音质比它还要好。
呵,商品化的能买得到的,只有ipod了。

网友:
国外有人拆开Ipod直接截取DAC串行信号,到外边再用其他芯片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国外有人拆开Ipod直接截取DAC串行信号,到外边再用其他芯片即可
这个方法很好啊。

ipod的操作方式是无敌的 :)

有国外的链接的资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iPod里的DAC对于国内山寨MP3来说算是很不错的音质啦,但是远远达不到HIFI级别,播放WAV也是如此,个人感觉VS1053B的DAC音质比它还要好。

据说iPod最近也转用Wolfson了,和山寨也就是一样的料了……

说个题外话,最近不知道是不是流行复古,TDA1541A,PCM63这些老片子是越炒越贵,连CS8412这种平庸货都跟着炒起来了,PCM179x这些却是越来越便宜。
如51楼所说,想要更好的音质,抽I2S信号出来接个好的DAC最直接。

网友:
PCM17xx这类的DAC芯片自从BB公司卖给TI以后,就没再好听过,还是飞利浦早期做的芯片好听,有音乐味和人情味,所以我认为飞利浦一直是音乐方面的精神领袖,经典到流油的TDA1541、TDA1543、大S的NE5534……看看今天TI出的激光字的NE5532,沦落到什么程度了。

这不是复古,而是当今社会的快节奏和快餐文化导致设计芯片的人和设计产品的人早已忘记什么是音乐,那些爱好真正音乐的人不得已而为之。

DAC芯片指标好不一定好听,就像麦当劳的食品放盐放香料都是电子称精确计算的,但是很多时候真的不如老妈子煮菜时随手抓的那把盐来得对我口味,音乐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网友:
就听感来说,即使是TDA1543也比Wolfson好很多,虽然Wolfson的指标非常高,但那声音明显是味精味,听交响乐会让人抓狂。
现代重技术多于重艺术,确实是没办法。但是TDA1541A S1炒到一百多,也太离谱了。

网友:
我准备入手一块成品的TDA1541的DAC板子,再不买就没有了,TDA1541准备成为收藏级的芯片了。看PCM1704K都炒到300多一片了……

网友:
就是,我也是想入一两片收藏,但那价格……
不过这停产了的东西只会越炒越贵,看来得狠心被宰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国外有人拆开Ipod直接截取DAC串行信号,到外边再用其他芯片即可
这个方法很好啊。

ipod的操作方式是无敌的 :)

有国外的链接的资料吗?

http://www.ualberta.ca/~jple/diyMod/index.html

网友:
另外有商业改机服务,将I2S引到dock的闲置管脚上,不会破坏外观。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另外有商业改机服务,将I2S引到dock的闲置管脚上,不会破坏外观。
哈哈,国内有没有这种服务? 如果有的话,就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另外有商业改机服务,将I2S引到dock的闲置管脚上,不会破坏外观。
哈哈,国内有没有这种服务? 如果有的话,就太好了!

恐怕没有,这个服务是和它公司的数字底座搭售的

网友:
阿莫玩的还真广啊!正好拿ipod touch2来玩玩

网友:
你说的“车锁匙插入后,ipod 自动打开,拨出后ipod自动关机”应该就是21脚上的功能吧?

pin21 Accessory Indicator/Serial enable

1MOhm - Belkin auto adaptor, iPod shuts down automatically when power disconnected Connecting pin 21 to ground with a 1MOhm resistor does stop the ipod when power (i.e. Firewire-12V) is cut. Looks to be that when this pin is grounded it closes a switch so that on loss of power the Ipod shuts off. Dock has the same Resistor.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车锁匙插入后,ipod 自动打开,拨出后ipod自动关机”应该就是21脚上的功能吧?
pin21 Accessory Indicator/Serial enable
1MOhm - Belkin auto adaptor, iPod shuts down automatically when power disconnected Connecting pin 21 to ground with a 1MOhm resistor does stop the ipod when power (i.e. Firewire-12V) is cut. Looks to be that when this pin is grounded it closes a switch so that on loss of power the Ipod shuts off. Dock has the sa......
哈哈,谢谢你的信息。有空试一下。

网友:
顺便咨询一下:ipod touch2在麦博MD322上用,提示不兼容不支持充电怎么改啊?

麦博MD322老款不支持,换板要近500大洋!!!郁闷,我买MD322才花了880元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顺便咨询一下:ipod touch2在麦博MD322上用,提示不兼容不支持充电怎么改啊?
麦博MD322老款不支持,换板要近500大洋!!!郁闷,我买MD322才花了880元呢!
没有办法。IPOD的充电接口是不断发展与改动的。

自己动手DIY一下吧。 不难的。我的IPOD就是我自己DIY的充电接口。

网友:
今年在CES 2010国际消费电子展上Ipod的播放音响大行其道,大家可以做些小音箱出来发发财,不一定做Ipod的插口,做个自定的标准口,再送个ipod与自定标准口转换口,就可以躲过授权费了。

网友:
"TDA1541A,PCM63这些老片子是越炒越贵,"

that's because the supply of those chips is limited.

that doesn't mean they sound good, vs. newer cheaper chips.

网友(2010-05-15):
关注,我也想做一个APE直接输出I2S到硬件解码器的东东

网友(2010-07-09):
ipot glass 人声缺少感情_色彩,不想玩。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737365957 请老大看看这, 有价值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737365957 请老大看看这, 有价值吗? 谢谢!
这东东你要多少有多少。洋垃圾市场有堆货放了2年都卖不掉。

网友(2011-03-12):
俺一直都是用winmount先虚拟无损wav ape flac的cue文件,然后itunes会自动识别并导入成applossless格式(需设置),itunes就会自动识别你导入的专辑,然后阿莫再弄个app store的美国账号,他会自动导入专辑封面,音质效果真的很不错哦。。

网友:
我已经完全放弃了
ipod就听摇滚乐
其他的就听菲记的cd
实在受不了了

网友:
mark。不知iTouch4的底座接口是不是也是上面图中的定义?

网友(2011-07-08):
这个有点含量啊

网友(2011-10-31):
回复 网友A:
【34楼】 microyao ,
我听音乐的时间,98%是在我的汽车上的。家里的反而听得不多。
我的汽车上装的是10800元一对的dynaudio喇叭。我曾将两台普通的cd机搬到车上做测试,发现2000-3000元的cd的音质,与我的ipod我损播放 line out 基本上听不出分别。当然,与万元级的cd仍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没有做过测试,不要说ipod不行。(我的ipod从来不放mp3的,都基本上是使用正版碟制作的wav无损格式。)
可否把这10800元一对的dynaudio喇叭装你车上的效果照片发来欣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