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一个外挂,支持ATmanAVR 5.8,要的,速度。。。

楼主(2008-01-14):
我今天研究了下ATmanAVR5.8,当前最新的版本。无奈水平太菜,囊中也羞涩。想用好软件。于是想了个办法,编了个程序,让我们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版本,呵呵。
说明:
1。外挂仅供学习用,严禁用于非法用途。
2。对使用外挂造成的后果,作者不负任何直接和间接责任。
3。如果ATmanAVR已经在你的机器上使用过期,这个外挂可能没用。
4。仅当用在ATmanAVR即将过期或者刚刚安装这种状态。
5。如需修改配置,修改ATmanShell.ini即可。
6。如果可能,强烈建议支持正版。
7。使用方法:将该文件解压后放到与ATmanAVR.exe相同的目录,然后运行,配置即可。
点击这里下载
主要区别是上一个版本没有考虑到时分秒的影响,后来发现atman是要记录这个的,特更新。

2008-08-10 最新消息:

以上所有的发行版本后面都发现了问题,最新的源代码来了。希望版主帮忙整理一下删除掉原来所有的连接,并将这个连接整理到楼主位,谢谢。
现在这个版本的实现原理跟楼主位的已经大不同了。这个版本是搜寻所有的以"546FC070"开头的注册表键值,因为我试验过的所有机器,好像都是在这个键值里面存的注册信息,但是后面的就可能不一样了。搜寻到这个键值后,如果只有一处,则删除掉,达到每次启动都有30天试用的目的。

网友:
真的可以用吗?我都不敢轻易试了,因为ATMAN AVR这个东西有点BT,随便改动一下注册表或系统时间就不能用了,我不想这么快就装系统,呵呵,想把系统ghost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ghost不成功,郁闷死了!

楼主:
我试了下,应该可以的。我在虚拟机上试的。
比如,在2008.1.10安装,可以用,调整到2008.3.10,不能用了。再次调回2008.1.10,再次运行,不能用了,关闭,再次运行,可以用。
调整到2008.1.11,可以用,但是,再次调整到2008.1.10,就不能用了。好像有个防止调回去的机制。
所以在上面说了,需要一个可以在当前可用的时间点。比如2008.1.10。那就设置在这个时候。保存。
现在可以随便调整时间了。但是注意:

千万别在调整时间后直接运行atmanavr.exe,否则可能导致外挂失败。
!!!切忌。
外挂的原理就是让atmanavr一直运行在2008.1.10(上面那个假设)。

呵呵。简单吧。

网友:
下载不了啊,zxq6 小马哈,链接有问题!

楼主:
有谁愿意将atmanavr 5.8上传的?我这里网速太慢,上传基本要失败。

网友:
装了一个4.4的,再装这个就不行.但还是顶一下.

网友:
我不用,但顶以下

网友(2008-08-10):
小马哈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居然无人理睬,心寒啊!Atman门不会绝后了吧~~~

想不明白,有好好的D盗可用,干嘛非得免费~~跟风现象十分严重~~~

网友:
的确,ATMAN使用的人不多。

楼主:
哈哈,居然哭了。。。

网友:
楼主位的下载为何不成功 。我看了一下连接:

http://www.ouravr.com/bbs/bbs_upload93561/files_9/ourdev_201332_0.rar

ourdev_201332_0 这种文件名,不是我们这里的,估计是小马哈自己修改,当然不能下载。

另外,这类外挂,如果不是商业用途,可以公开源码给大家研究一下。

先置COOL.

网友:
以后用,作个记号,

楼主:
14楼,是的。我修改过连接的。
以上所有的发行版本后面都发现了问题,最新的源代码来了。希望版主帮忙整理一下删除掉原来所有的连接,并将这个连接整理到楼主位,谢谢。
现在这个版本的实现原理跟楼主位的已经大不同了。这个版本是搜寻所有的以"546FC070"开头的注册表键值,因为我试验过的所有机器,好像都是在这个键值里面存的注册信息,但是后面的就可能不一样了。搜寻到这个键值后,如果只有一处,则删除掉,达到每次启动都有30天试用的目的。

网友:
小马哈,你新版的Shell为什么一次会启动两个AtmanAVR

楼主:
以前还没注意,发现了这个问题,已经修正!如果需要,可以在atmanavr.exe目录下面有个dellog.log,里面可以查看删除的记录信息。

网友:
不太喜欢AtmanAVR,还是GCC

网友(2009-09-10):
现在有最新的版本了,9月8号的ATmanAVR 6.01,不知这个外挂还有管不呢?谢谢~

网友:
真不知道为何免费的winavr不用,去用收费的ATmanAVR呢?

楼主:
23楼,不管用了。
24楼,因为atmanavr有自动完成和代码向导,比如初始化定时器,不用计算,直接输入需要的值就出来了,我就是冲这两点用这个玩意的。除此之外,没其他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