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XC95体系列的JTAG下载线能否与ALTERA EPM570 通用?

楼主(2008-01-14):
小弟以前是用XILINX 的CPLD,现在想用ALTERA 的MAX11 EPM570,请问大侠门,
XC95系列的JTAG下载线能否与ALTERA  EPM570 通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

网友:
据我所知是不能的

楼主:
能否给兄弟说详细些?

网友:
没用过ALTERA的,不过建议楼主找一下两者的电路图,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购买的一块ALTERA CPLD学习板里,附带有并口的JTAG下载器,有如下跳线:
000 ATMEL
001 ALTERA
010 XILINX
011 LATTICE
100 ARM

是ALTERA学习板,那下载器就肯定可以支持了.
89S51/52试过,也可以

其它的没试过.
地址:www.cpld-fpga.com

网友(2009-10-22):
本质上是不兼容的,但是目前有些下载线可以通过切换不同的工作模式来兼容不同厂家的器件

网友:
下载线使用的JTAG协议本身都是一样的
但具体到下载线的驱动程序,对芯片的特定操作都是不同的。
需要在电脑的驱动程序上支持相关芯片的开发工具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