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井下高温(150°)环境中工作的芯片型号

楼主(2008-01-14):
在井下高温(150°)环境中工作的芯片型号,这个温度级别的实时钟、存储器、电流测试芯片、温度传感器、mos管开关控制芯片都应该去哪里找啊?!!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方法是在高温环境里面设计一个前端,处理好小信号,再通过定制的高温电缆传到上位机进行处理。前端通过变压器油冷却,再通过两个金属管在外部循环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方法可行但用料一定要足。否则就等着噩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