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井下高温(150°)环境中工作的单片机型号

楼主(2008-01-14):
在井下高温(150°)环境中工作的单片机型号,另外这个温度级别的实时钟、存储器、电流测试芯片、温度传感器、mos管开关控制芯片都应该去哪里找啊?!!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晕,很难很难,还不如想办法降温

楼主:
降温没戏了……哎

网友:
降温不行可以考虑保温。

网友:
用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如楼上所说,只能用制冷片降温。就算单片机没问题,只怕电容电阻三极管等因温漂而不能工作。

网友:
锡熔点是231。89摄氏度,铅的熔点是327摄氏度,标准焊锡熔点是183摄氏度,(锡63%,铅37%),150度恐怕已经软了!

网友:
焊锡不用担心,有高温焊锡,专门用于井下高温环境。

楼主:
谢谢各位
由于做成的电路板要放在一个相当有限的区间中(可能里面还有填充物),所以不知道制冷片可不可以用

网友:
如果空间还很有限,不是有点难,而是太难了,半导体致冷一级降30度就不错了,要到“常温”就必需4级以上串联,在150度下普通半导体致冷还能不能稳定工作还不好说。
如果环境温度不是一直在150度,而是有时在150度,有时在“常温”交替变化的(时间不要太长)就要好办一点,使用重力热管+好绝热层还是有希望的,稳定,不消耗能源。
另外,可不可以只把传感器放井下?

网友:
to【6楼】 jlhfky
请教一下,现在用的无铅焊锡熔点是多少?

网友:
电子元器件分为民品、工业品、军品三个档次,从运行温度上来说,民品0-70℃,工业品-25℃-85℃,军品-55℃-105℃。

都超过军品了, 比飞船上用的还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难度有点大。最好改方案

网友:
做成模块,放在油中

网友:
呵呵,油炸,一定很香呦!

网友:
听说,PN结的极限温度都只有150度,恐怕很难找到,只能从绝热或散热上想办法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兄弟可以找我,我做了好几个井下设备,比如电子流量机,磁偏角测量仪器,高温都到160~180度.包括上下位机全套源代码和原理图.
我的联系电话:13811129591 email:heciang@126.com QQ:!76780142

网友:
我的联系电话:13811129591 email:heciang@126.com QQ:176780142
最后作成的设备是放在一个细钢管里头,而且里头放了固化剂和一定配比的环氧树脂.

网友:
楼上这么有经验,不如说说大概的方法。

网友:
我以前做的无刷电机控制器(军品)测试最高达到过130度,再高就都要换航天级的件了。
19楼倒是个好办法,环氧树脂帮助温度传到到管子上,这个管子可以是带夹层的(套管),夹层里缓慢流水把热量带到别处去就解决温度过高的问题了

网友:
用真空的就可以隔热了啊!不过不好做就是了!如果要监测的建议把传感器移出比较好办!而且省钱!哈哈

网友:
22楼真空也是好办法!

网友:
真空隔热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电转为热,这热量没地方去就
必然使温度升高,一直到高于环境温度
必须采用某种途径将热量传出来

网友:
我听一个朋友说(他以前在吉林的)有这种可以在井下工作的芯片 是用的atmel 的51芯片 具体什么型号不清楚 他们用过地 听他说那片子表面有特殊的材料隔热 好像什么稀有金属 他说那片子6000元一片

网友:
估计是英飞凌的XC866 HOT吧,基于8051,能工作在140度左右的温度下。1K的量的话也就是6块钱一块

网友:
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不過怎麽好像在google找"high temperature microcontroller",資料一大堆。例如ATmega88就可以工作到150度。

网友(2009-12-07):
其实,在150度的环境中,ANSI等级 为FR4的电路板也不能用,电路板老化的很快。建议使用等级为FR5的电路板或者陶瓷板。这样可靠性比较高。mail:hj13701666809@163.com

网友(2018-11-06):
长见识了

网友:
MSK有高温产品,TI也有,这个搜索一下不难吧。

网友:
这是做石油测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