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井下高温(150°)环境中工作的单片机型号

楼主(2008-01-14):
在井下高温(150°)环境中工作的单片机型号,另外这个温度级别的实时钟、存储器、电流测试芯片、温度传感器、mos管开关控制芯片都应该去哪里找啊?!!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150度  焊锡的熔点好像是180度 危险
楼主干嘛重复发帖

楼主:
急啊!!!
焊锡有材料搞定,现在需要芯片

网友:
做个降温设备把板子控制在0-70度之间好过到处找芯片吧。

网友:
环境温度都是150了,降温设备起不了作用吧。

网友:
我们主任做过油田的井下压力计,用PIC的军品做的,很幸运在他那里看见过很难买到的军品MCU.型号我忘了.

网友:
换方案,这个方案不好!
就是芯片可以满足条件,那外围呢?
可以考虑保温,就象是航天的保温涂层一样.听说可以做的非常好.

网友:
对 学习航天的怎么做的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   对 学习航天的怎么做的

不太现实.

网友:
里边搞个小空调或者利用管子送风下去。

网友:
让控制设备工作在150°的设计理念本身就是不太现实的..........

网友:
GJB,120度也只是电子产品贮存时的环境温度。工作时的环境温度是80度。

网友:
外部用个循环水冷系统好了。

网友:
用半导体制冷模块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楼上,半导体制冷模块本身也是PN结结构,这么高的温度,恐怕自身也难保。

网友:
这个东西是放在油井气井下面,150度都算低的,俺们用电缆测试仪测得过361.4摄氏度,国内国外的存储式测井仪都无法使用,只有老老实实用井外电路的电缆测井仪;
如果低于150度,可以买到合适的单片机,PIC的可以托人从美国那边悄悄的买悄悄的带进来;51的也有;不过你可以试一下通过军工部门买国产的军品4位机或8位机,但难度太大,俺们托了无数关系,也只能买到少量8位机,俺们的测试结果:227度可以工作在1兆时钟近200小时,时间再长或时钟频率再高就不行了;就是PIC的在200度也麻烦,只能在1兆以内,俺们使用32768HZ的时钟,可以正常工作50小时,但由于温度传感器是PWM的,限定温度范围240度以内,长时间工作误差越来越大,地面模拟温度标定也不行;温度传感器如果采用双金属片振弦式还不错,200小时老化后500小时可以保持0.5%的精度,不过材料比较麻烦;

网友(2008-05-17):
请问 redfoxen 狐狸
你们用过的超过150度的单片机是什么芯片?3X

网友(2008-07-20):
ht8351   工作温度225

网友(2008-09-11):
建议用PIC单片机,看过一个文章用PIC16F876A的

“让控制设备工作在150°的设计理念本身就是不太现实的..........”

对不了解的行业,还是不该如此武断吧,这位仁兄是有点孤陋寡闻了吧,呵呵

网友(2011-05-31):
这么高温度,还不如换方案,你是测什么物理量?如果是温度的话可以用光纤

网友:
"在井下高温(150°)环境中工作的单片机型号"

150c is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semiconductors fail.

I think you need to try a different approach.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井下高温(150°)环境中工作的单片机型号"
150c is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semiconductors fail.
i think you need to try a different approach.

常见的硅基半导体是无法到达150摄氏度稳定运行的。硅的禁带宽度太小,没有办法

军事上有用砷化镓制作的芯片,应该有单片机,可以稳定的运行在180摄氏度左右

当然更高的温度的话,那就只能上三五族化合物半导体,或者氧化物半导体材料了,不过……怕是买不到吧,那些应该都是航空/军事定制的产品,贵到死啊

网友:
南京55所是器件研究所, 有专门的砷化镓部门, 可以了解一下, 好像有晶体管类的元件, 不知道有没有MCU

网友:
外壳密封好加保温层,里面用降温模块,试试吧,我也是门外汉:)

网友:
压缩机。做个小冰箱吧,半导体制冷是不行的。

网友:
让控制设备工作在150°的设计理念本身就是不太现实的..........
~~~~~~~~~~~~~~~~~~~~~~~~~~~~~~~~~~~~~~~~~~~~~~~~~~~~~~~~~~~~
同意!
注意是: 控制设备。

~~~~~~~~~~~~~~~~~~~~~~~~~~~~~~~~~~~~~~~~~~~~~~~~~~~~~~~~~~~~
建议把 控制设备 和 传感器或外围机械设备。 隔离!

这样,不要太纠结于 CPU,IC工作在15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8351   工作温度225

真的吗?厉害啊

网友:
不是不能实现,不过密闭性很难控制,高温下什么特性都不好说

网友:
把要检测的东西引出来吧

网友:
嘿嘿。。刚好从事这方面工作。我的器件工作在125度。你找的MCU是有的哦

如果只是工作不高于150度,那么freescale 和英飞凌的有很多的MCU能工作在这个温度的。其中飞思卡尔比英飞凌好买,英飞凌抗高温要稍强。意法也有几款
另外电容。恐怕你只有选择湿态坦电容了

如果工作温度可能高于150度,比较好买得有:TI的 SM320F28335-HT,MSP430F2619S-HT,SM320F2812-HT,SM470R1B1M-HT
可工作在210度环境稳定运行哦:

http://focus.ti.com.cn/cn/analog/docs/analogsplash.tsp?contentId=106082&DCMP=hirel_f28835ht_cn&HQS=Other+BA+f28335ht-bthp

实时钟 ,干嘛用啊?一般都用MCU集成了
存储器 MCU集成
电流测试芯片自己用高温电阻加MCU的ADC搭建
温度传感器自己用热敏电阻加MCU的ADC搭建
mos管开关控制芯片:首选英飞凌。不过不好买,英飞凌的驱动和mos都有耐175环境温度高温的。

另外IR也有部分汽车Q2级别的能达到150度。

网友:
德州仪器 (TI) HiRel 推出了用于极限温度操作的标准目录半导体 IC 系列。这些组件构成了完整的信号链蓝图,适合高温工业和航天电子产品应用。

TI 高温 (HT) 器件以 +210°C 的高温为特征,可在 -55°C 至 210°C 的扩展温度范围内操作,拥有 1000 小时的高温使用寿命。该产品系列专为井下钻井、地热钻井、航空、重工业和汽车业等苛刻环境中的高温电子产品提供强大支持。

随着深井油气需要的不断增长,对电子产品的温度要求将提升为要求详细的信号调节、数据采集和应用处理(如随钻测量 (MWD) 或随钻测井 (LWD))。表面贴装陶瓷和各种产品提供的已知合格芯片 (KGD) 选项可支持坚固耐用的封装要求。

如需申请 HT 模拟样片,请将要求发送至 htsamples@list.ti.com。

用于苛刻环境的全套高温 (HT) 信号链解决方案
推动 HT 设备规格进步的系统级领悟
标准 HT 产品提供:
-55°C 至 +210°C 的操作范围
210°C 下的寿命试验
整个温度范围下的全面评定
KGD 和陶瓷/塑料封装
高度优化的芯片解决方案通过设计和工艺上的改进,可将超出扩展温度环境中的性能最大化

应用:
油气勘探和生产
海底布线
重工业传感器
医疗电子
喷气发动机传感器
主要特性:
极限温度操作
陶瓷封装
已知合格芯片 (KGD) 产品
预付器件可行性评估
温度性能
芯片可靠性
封装可靠性
广泛的产品系列
DSP
电源管理
放大器
数据转换器
逻辑器件
接口/通信
定制解决方案                            主要优势:
TI 所有产品都实行单点联系
定制流程提供的各类处理选项达 QML V 类级别
基线控制和单独的数据表
多种封装选项
陶瓷
芯片
塑料
铅解决方案

网友:
简单些,用水冷,100度没问题吧?把所有工作的器件都泡在水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高温度,还不如换方案,你是测什么物理量?如果是温度的话可以用光纤

用什么光线?测温有好几种,但是光栅光线 是不行了300+ 里面的栅格会消失   即使不考虑这些解调设备也很贵

网友(2013-02-28):
好多不理解工作场合,3000米-5000米的井底,也就100多mm直径,仪器本身要耐高温、高压(壁厚来保证),内部空间很小,工作时间较长!

网友(2018-11-06):
记得有种高温锂电,井下可用。

网友:
这种特殊行业的,买也不好买,最好找石油行业代理的问问。。价格估计也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