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AVR的I/O口模拟IIC通信协议(对时钟芯片通信),芯片不工作!!

楼主(2008-01-14):
对时钟芯片SD2303进行通信的时候,一直不成功,不知道是程序的错误,还是什么原因!程序是根据IIC协议PDF和芯片PDF写的,有这方面经验的可以帮帮我吗?捆饶了两个月了!

网友:
IIC程序满大街都是,随便找个修改修改就可以用了

楼主:
就是随便找了个修改了一下,不能用!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应该可以看出原因的.我曾经试过在对EEPROM操作时在读完ACK后没把时钟线拉回高,结果ACK一直保持在那,弄了个二分之一电平出来.

楼主:
哦~谢谢哈
只能用示波器吗?
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呢??

网友:
AVR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典型实例书中的万年历实例用的就是sd2303
本站有随书cd的下载!
关键是要弄懂IIC协议,一通百通,只要是基于IIC的都一样.

网友:
哈哈,和我一样。我现在在读写AT24C01也出现问题,也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没办法!明天去请教老师了!

网友:
买一本好点的书或好的参考资料,自己踏踏实实的学习吧.

现在的老师(学校里的)80%不能帮你解决问题的.

网友(2013-08-25):
你应该先用芯片自带的IIC接口调试一些外围器件,摸清楚IIC协议的基本工作原理,后续就好操作了!

网友(2014-08-08):
其实我想知道,smbus协议,能不能用内部上拉驱动SM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