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c5x怎么调试,怎么烧写?

楼主(2008-01-14):
pic16c5x怎么调试,怎么烧写?
都有哪写工具啊?

网友:
有四种方法调试
1.有仿真器,就是有点贵.
2.用同型号的EEPROM的片子调试.
3.找差不多的FLASH的片子来调试.
4.模拟调试,然后烧写试验.

烧写
用烧写器来烧写.

网友:
C系列的单片机是不可以在线调试的,为一次性器件。只有18C的某一颗可以好像。

网友:
我有你需要的工具出售,请电邮至amwfnwfnh@yahoo.com.cn

网友:
pic的c系列为otp型,只能软仿后下载

网友(2008-03-22):
16C5X的片子只OTP的,想要多次烧写的话,用16F5X.用伟福的仿真器,再配一个相应的仿真头就可以了,仿真头的具体型号可以在伟福的网站上找到。
我一般是软件仿真一下,然后再烧,用F的片子,可以随意擦写。懒得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