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显示器颜色不稳定啊

楼主(2008-01-14):
我的是21年的TCL直角超屏显示器,最近老是屏幕一会正常一会就变红,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消磁电路的问题啊??还有什么方面出了问题??请个文老大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拆开显示器的后盖,把显像管屁股上的的那块电路板上的焊点重新焊一遍.(就是三个视放放三极管的管脚开焊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显示器尾板(显像管屁股上的的那块电路板)和显示器电缆之间连接的白色插件接触不良或者插显卡的DB头里有弯针也会出现类是问题。

网友:
VGA信号线里面断了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