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80G classic iPOD (同样适用于ipod touch) 充电线 (已经制作成功!)

楼主(2008-01-15):
我已经制作成功,还算是比较复杂的。

以下为我的制作过程记录:

新买了ipod video 30G,随机只带了根usb的数据线,可以充电,但是只能用微机充电,很不方便(在汽车上也不能带着计算机充电呀)。

用普通的usb接口的交流充电器也不能直接充电,因为ipod的usb充电需要特殊接口。在本论坛查询了一些DIY充电器的帖子(onlyone和ming529两位朋友的),感觉改造充电器比较麻烦,而且改造后的充电器不能给别的电器充电了,比较浪费。

因此我采用了改造充电线的方法,具体如下:

我在网上找到以下的DIY资料:

一、材料和工具: usb口延长线一根,10k电阻2只,电烙铁,焊锡,绝缘胶带,刀片,万用表 usb延长线:(一头是usb插头,另一头是usb座)

二、usb接口的说明:

三、改造过程:将延长线从中间剪开,剥出线头,应该是4根(红、白、绿、黑)和1根裸铜线,用万用表测一下,我的延长线是红色为VCC+,白色为data-,绿色为data+,黑色为GND,绿色的没用了,可以剪断,把红、黑、白色的线和两个电阻按下图用电烙铁焊好,再用绝缘胶带分别包好,就做好了。用万用表测一下,接口的四根线之间不要有短路的。

四、效果将usb充电器接上usb延长线,再加上ipod的数据线,接上ipod,过了一会,开始充电啦!改造成功。 这根充电线也可以用在各种usb接口的充电器(包括车用充电器)。 五、改造成本: usb延长线2元,电阻找朋友要的(买的话可能几毛钱吧)

本文转自: http://www.91apple.com/viewthread.php?tid=20155&extra=page%3D1

楼主:
花了近2小时,发现楼主位的文章有问题:

1。 ipod nano 4G 不需要 USB DATA(-), 只需要16,23脚就能充电。

2。 ipod 80G classic 16,23脚不能充电,就算加入2.5V的25脚(即20只10K电阻分压),仍不能充电。正在查找更准确的资料。 那位有资料不妨也上传上来。

-----------------------------------------------

附录:

但ipod 的标准接口只有耳机。 如果用耳机直接接入功放,会导致音质受损。

所以,最正确的做法是,找出 ipod 的底座接口的线路输出。然后自行制作一条连接到功放的信号线。

以下是我找到的ipod接口定义

苹果公司使用了一家名叫JAE公司的接插件,型号为DD1.

接口排列方式为:
1.2.3.4.5.6.7.8.9...........29.30

内部焊接点排列为: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接口定义为:
1 Ground (-)   地 *
2 Line Out - Common Ground (-) 线路输出 地*
3 Line Out - R (+)   R声道线路输出
4 Line Out - L (+)   L声道线路输出
5 Line In - R (+)     R声道线路输入
6 Line In - L (+)     L声道线路输入
8 Video Out - Composite Video (for ipod colour when slideshow activated)   复合视频输出 (只有彩屏的ipod有效)******
11 Serial GND   RS-232串口 地
12 Serial TxD   RS-232串口 TxD
13 Serial RxD   RS-232串口 RxD
15 Ground (-)   地 **
16 USB GND (-)     USB电源负极 **
18 3.3V Power (+)   3.3V电源正极
19 Firewire Power 12 VDC (+)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
20 Firewire Power 12 VDC (+)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21 Accessory Indicator     附件识别接口 ****
22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3 USB Power 5 VDC (+)   USB 5V 电源 正极
24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5 USB Data (-)             USB 数据(-)
26 FireWire Data TPB (-)     1394火线数据 TPA(-)
27 USB Data (+)             USB 数据(+)
28 FireWire Data TPB (+)     1394火线数据 TPB(+)
29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30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特殊定义:
* 1,2 与电路板连接
** 15,16 与电路板连接
*** 19,20 与电路板连接
**** 21   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地。 不同的阻抗表明不同的辅助部件被连接。
      已知的resistances/functions (欧姆) 是如下:
        1k0 - iPod 基座
      10k - 照相机适配器
      500k - RS-232通信
      1M0 - Belkin 自动适配器, iPod 自动地关闭了当力量分开了
***** 29,30 与电路板连接
****** 全部连接在公共地

Pin 1 is on the left side of this image. This USB cable only has pins 16, 23, 25, and 27. 更详细资料请参考:http://www.edn21.cn/bbs/viewthread.php?tid=6030

网友:
为啥不直接接到充电器里而要用转接?是为了让IPOD能过电阻检测到高电平?那不如直接在充电器里改行了,不会影响其它设备的.

楼主:
【3楼】 fsclub

我不是改,只是利用上面的资料,自己制作一根。 我是直接使用 ipod 插头,焊上5V电源制作的。 同时,将 ipod 的 line out 信号也拉出来,直接接到汽车功放。

这样,我的IPOD就能解决充电问题,固定在汽车上不再取下来。

===========================================================

晕死,资料竟然找不到。只找到一句有用的话:

Vcc和D+,D-,GND和D+,D-都要挂电阻

继续找。。。

楼主:
哈哈,原来我上面找到的英文资料就有说明:

Note 9: 25 and 27, D- and D+. Different kind of behaviour of the iPod if those pins are set to a certain state:
To force the iPod (useful for the iPod 5G) to charge in any case, when 'USB Power 5 VDC' (pin 23) is fed, pin 25 must be connected to 3.3V (USB uses 3.3V for data communication, you can connect to 5V but its not as safe) through a 10 kΩ resistor, and 27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Ground (for example: pin 1) with a 10 kΩ resistor. 10 kΩ resistor has been determined experimentally.
To force the iPod nano 2nd generation (aluminium case) to charge, you have to connect pin 25 to 5 VDC (pin 23) through a 10 kΩ resistor while leaving pin 27 unconnected.
To properly charge iPod nano 2nd generation, connect pin 25 to 2.5 VDC through 10 kΩ resistor, while pin 27 receives 2 VDC.

楼主:
尝试以下几种方法:16接电源地,23接电源5V

1。利用CYT1118-3.3产生3.3V标准电压,25脚接3.3V, 27脚通过10K电阻接地。  充电不成功。 量得25脚电压3.3V,27脚2.7V。将27脚强行接地成0V,也充电不成功。

2。 25通过10K电阻接5V,27不接。充电不成功。

3。25 脚接入 2.5 VDC (通过10 kΩ 电阻), 27脚接入1.8V (分别用CYT 2.5v,1.8v 两块IC产生这两种电压)。充电不成功。

楼主:
看来只能买一只原装200多元的充电器解剖后才知道如果制作了。

网友:
哈哈,我知道这么充电 , DATA+   和  DATA-  都接两只电阻75K , 上拉和下拉 , 就可以充电了 。

楼主:
朋友拿来一只 ipod touch 的充电器,可以充我的80G了。

测试如下:

VCC + 4.92v
USB - 2.63
USB + 1.99
GND

接上IPOD 80G 充电时

VCC + 4.83
USB - 2.43
USB + 1.81
GND

楼主:
哈哈,有鬼啊!

我在6楼的第3点,已经提到了: 25 脚接入 2.5 VDC (通过10 kΩ 电阻), 27脚接入1.8V (分别用CYT 2.5v,1.8v 两块IC产生这两种电压)。

当时竟然充电不正常。

朋友拿了充电器过来后,我量了一下电压,竟然与我做的一样。很不解。再接回我的电路,竟然能充电了!!!

成功! 本贴置COOL!

另:估计使用电阻分压的方法不会成功。原因是一接到 ipod 后, USB + 与 USB - 的电压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使用稳压IC将电压固定在一个值,才能成功。

网友:
呵呵   阿莫给自己买了条裤子穿

楼主:
这么有参考价值的帖子,当然是COOL了。 也欢迎大家将类似的制作过程与经验,以图文方式上传共享。

网友:
我看标题还以为是制作ipod呢?看完才知道是制作线而已。

网友:
看了这个也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前年吧,有一个朋友给我个M记的手机,是用USB充电的,但是却没有充电器,可以通过电脑USB来充电,但是得装一个驱动程序才能充,我试过单独直接给USB接口加上5V电源,但是没有显示在充电,测试电流也基本没有.
所以就想配套的交流充电器却可以充,估计里面也是有点类似这样的硬件处理了一下的,当时差点就去买一个充电器来解破的.
但是现在那电话早就掉了很久了,

楼主:
我们只是想从 ipod 里读出正在播放的wav文件,设想是:仍利用ipod的播放功能,但不用它的耳机或line out 输出功能,而是读取它的wav文件。

有以下问题是要解决的,我不确定是否能实现:

“ipod 在播放wav文件时,30pin里的USB/1394口,会同步输出 wav 的数字信号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这就可能有问题,可能我们要放弃使用 ipod 的想法了。使用ipod 是看中它的操作性与规范性。

楼主:
我明白了,为何阿尔派的汽车机,操作ipod时,ipod本身就会被锁死不能操作。看来我们要改方案了。

看来使用ipod做无损播放,我目前的汽车上使用的 ipod line out 方法,已经是最好的了 :)

网友:
BTCUP 翻译成中文 变态杯 哈哈

楼主:
但问题仍是存在:即充满电后,屏幕仍会一直有显示。由于我是放在汽车上用,所以,我的背光也会亮着。导致一整晚都这样工作。有解决方法吗?

----------------------------------

哈哈,我想到解决方法了:

将充电的电源线,不要接到汽车的常12V上。 改成接到点火的12伏(AC线)上,即锁匙拨走后, 就没有电供给ipod充电。ipod 一会就能自动停机!

哈哈,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外: 昨天还顺便解决了另一个小问题: AC线接到音响的电源通知线前,串上一只二级管,一只470UF的电容,可以在起动汽车时,让音响不会临时断开,很实用  :)

网友(2009-05-16):
我非常负责的说,D+保持2.8V,D-保证2V左右,绝对成功,本人找了个手机充电器,焊了四个分压电阻,就OK,楼上的之所以不成功,是将数据+的电压和数据-的电压搞反了.电压并不要非常严格,但不能差太多就行

网友:
本人有图为证

网友:
本人参考了网上一网友的电阻值,但是我用的没有这么大,因找不到刚好这么大的阻值,于是将就用都小了大约一半的阻值电阻,但建议阻不要太小,太小了电阴会发热

网友(2010-03-02):
好贴!要顶。难得见到这么实在而专业的帖子。我在WEIPHONE.com上看到有贴子说把D+和D-短接起来就能用,当时就感觉很怪,那样很危险的啊。。没想到居然在这里也能见到Itouch充电的帖子,分析的很好,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贴!要顶。难得见到这么实在而专业的帖子。我在WEIPHONE.com上看到有贴子说把D+和D-短接起来就能用,当时就感觉很怪,那样很危险的啊。。没想到居然在这里也能见到Itouch充电的帖子,分析的很好,不错!

短接D+ D-肯定不会有危险的,标准充电器D+、D-就是短接起来的,不然就是非标了。
我了解的一般手机上面D+会有一个上拉电阻接5V电压,D-上面通过AD来检测电压来区分USB、标充、非标充。

网友(2010-08-05):
哈哈,总算找到类。

网友:
苹果手机充电快,用电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