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大家帮帮忙,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2008-01-15):
我是个才学PIC的新手,请大家为我编写个程序,就是让灯亮,随便杂亮都无所谓.谢谢啦,最主要的是端口预先怎么定义,我找了很多资料没有找到,PIC12F509,程序都编译好了,也烧到芯片里去了,可灯就是不亮,先把程序发如下:#include<pic.h>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k;
for(k=0;k<2000;k++);
}
void main()
{
GPIO=0X00;
while(1)
{
GP0=0X01;
delay();
GP0=0X00;
delay();
}

网友:
TRISGP寄存器要设置的。

楼主:
大哥请你讲仔细点好吧,小弟我实在是不知道杂怎么做,那里有电路图,你看看电路图吧,我才来公司实习,老大天天催我,我以前没有学过PIC,实在不知道杂下手.麻烦你给我写个程序好吧,只要灯能亮,随便杂亮都OK啦,谢谢你们这些热心的朋友啦

网友:
PIC单片机的IO口要设置方向的,即为输入还是输出。有方向控制寄存器TRIS控制。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k;
for(k=0;k<2000;k++);
}
void main()
{
TRISGPIO=0xfe;
GPIO=0X00;
while(1)
{
GP0=0X01;
delay();
GP0=0X00;
delay();
}
}
试试看。

网友:
注意:
1。要将icd2加载为下载器,才能将程序下载到芯片里面去。
2。下载完成后拔掉电源icd2的下载线。
通常上面2个问题注意了后就可以了。
我QQ:zxq6@qq.com,我也刚学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