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M64的下载问题

楼主(2008-01-15):
我之前用过2次M64,一次M16,都没啥问题。

最近一个项目用M64,第一块板ISP和JTAG仿真都很正常,ISP用sl的USBISP和小马都试过,编译仿真用IAR,大概调了2天,估计下载了几十次后,突然就不能正常下载和仿真了,熔丝位读写很正常,我测试了一下,发现flash不能擦写,擦写后flash种仍然有数据,但是提示“擦写成功”,如果把flash的数据读出来再写进去,会提示“下载成功”,那说明读flash是没问题的,写Flash出现问题了。

出现问题之后,断电约半小时和一夜晚,居然各成功的下载了1次。但第二次下载就不行了,之后断电再长时间也没用了。

同样的问题又发生在第二块新板子上了,调试了3天之后就出问题了。

虽然这个项目的程序调的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是想找出问题的根源。

PS:我的房间里没什么干扰源,就是一台电脑,一个电源,还有电路板,我的电源很好,电压(5.06V)正常,纹波小于5mV。

而且我用前一项目的M64板子下载仿真都很正常,说明USBISP和并口ISP是没问题的。

ISP下载我一般用NORMAL,这两板我用SLOW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M16下载口的几个引脚是否还接什么器件?尤其是MOSI?

楼主:
谢谢马老师回复,除了接ISP外,没其他任何连接。
我这次是用M64,本来是当UART,第一块板子焊了MAX3232芯片,由于对ISP有影响,一开始我就割断了线,上一项目焊MAX232对ISP就没有影响;第二块板子没有焊232芯片。

楼主:
根据我的测试得出:

熔丝位读写正常,eeprom读写正常,flash读正常,但不能写和擦除。

网友:
如果接MAX232的话,MAX232的输出到M64的RX之间串上一个2K电阻.

如果没有接其它的东西,建议你尝试使用BASCOM-AVR,ICC,CVAVR配合并口ISP试一下.后两个平台的下载时序好象好一些.

我曾经也偶然碰到一\二次,换个下载平台就好了.

网友:
对,确实是换一下下载平台就好了
谢谢马老师,刚试过!

网友:
这是经验了.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使用单总线的IBUTTEN.天冷的时候没问题,天气热了就读写不正常了.

开始觉的是器件的问题,经过仔细的测试发现,我的软件时序写的比较"紧".天气变化了,IBUTTEN的时序随温度有一点变化,造成时序不配合.

后来,我调整程序,把读写时序放"宽"一点,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楼主:
昨天我把板子上的M64换了,一切正常了!

只能说明是芯片flash坏了。我房间里环境很好了,温度在16度左右,没什么干扰设备,电源是朝阳的线性电源,不能ISP之前我手没

碰板子,应该不是静电,再说2次都只坏flash?实在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给我的感觉:我在armok这买的这批芯片有问题,或者avr本身品质就有问题。

楼主:
我的应用场合都是可靠性要求比较高的设备,,量少,不考虑成本,虽然AVR有很多让我心动的优点,但是现在有抛弃的想法了。

网友:
8楼,建议你使用STK500或其它的官方工具试一下换下的M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