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nline的问题

楼主(2008-01-15):
我的环境是:AVRStudio v4.13 sp2 + WINAVR 200701221
实验代码为: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om16.h"

inlin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while(n--)asm("nop");
}
int main(void){
        delay(1000);
        while (1);
}
编译提示两个警告为:
../m16study_leds.c:5: warning: C99 inline functions are not supported; using GNU89
../m16study_leds.c:5: warning: to disable this warning use -fgnu89-inline or the gnu_inline function attribute
问题是:
    如何正确的使用内联函数呢?

网友:
你把编译器标准改用GUN99就行了。

楼主:
请问在哪里设置呢?我初学。

楼主:
发现已经是GNU99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呢?

楼主:
今天又可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需要重启集成环境吧。谢谢小苦提示。

楼主:
问题还是出现了,现象如上,请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
把内联函数放头文件里并加静态修饰符

网友:
我不喜欢用avrstudio,而且也没用过。我是直接打make编译。这个压缩包里有我用的makefile,你试试编译,没问题。

楼主:
谢谢,把内联函数实现写在头文件里头就问题解决了。
发现个问题:
1.如果在AVRSTUDIO项目中添加一个空的源码文件,里面只有包含头文件,没有任何其他代码。
2.如果写
while(1){
    ;//一个分号
}
以上编译都可以通过,但按仿真后,集成环境就会弹出未知错误并关闭。不知是不是个别现象。

楼主:
../m16study_leds.c:5: warning: C99 inline functions are not supported; using GNU89
有以上这个提示我又做了修改,把GNU99改成GNU89,内联函数的写法就没有警告了。难道是99版的不支持内联函数inline?

楼主:
从国外论坛上发现的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we will restore the GNU handling for
"extern inline" even when using -std=c99, which will fix the problem
when using glibc.

(Then we will break it again in gcc 4.4, but by then we can hope that
glibc will be fixed, and we can force people who want to use -std=c99
or -std=gnu99 on GNU/Linux to upgrade to a newer glibc.)

我用的winavr中的gcc是GCC 4.2.2
根据上面帖子了解下个版本才能正常支持i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