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固件很久,是否会影响使用新的器件? 哪位能简单说一下,现在的ICD2到底有多少种?

楼主(2008-01-15):
ICD2固件很久,是否会影响使用新的器件?
我发现我的ICD2固件是 01.00.07.00,每次下载新的固件都出错,
我现在用30F3011,每次读取DeviceID,都不对的。读出来是0xE1。

哪位能简单说一下,现在的ICD2到底有多少种?
我手里的这块板子上只有 16F877和CY7C646,是不是还有其它的?

我该如何选择?

网友:
你看下你的Device里面选的芯片对嘛??

楼主:
Device 里面选的也是 30F3011 呀

expected = 0x1c1 , read = 0xe1

而且,直接program的话,就会 Verify Failed
Address = 0x800000, Expected Val = 0x40080, Val Read = 0x80

以前用30F2020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过。

看到一些资料

7、        ICD2自检通过,但提示没找到目标ID,读到的ID不是‘0’,但和期望的不符合,显示“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89, read=0x71)”
答:首先检查芯片型号选择是否正确;如果是Debug模式下出现该提示,要先确认所选的MCU是否需要header才可通过ICD2调试。如果用了header出现该提示,那么检查header上用来设置ADC的enable/disable的跳线,这个跳线也会影响目标device的ID。

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这个片子要怎么试啊!

网友:
好像是你的icd2和target连接有问题,试试排除mclr,pdg,pdc上面的电容,电阻,电感看看?

网友:
早期的ICD2调试30系列硬件要做改动,打开您的ICD2将输出部分的几个180欧电阻改为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