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音响论坛的无损音频格式的讨论,解剖了我家的一台SPIF解码器

楼主(2008-01-16):
目前常用的几种无损失音频格式:WAV,APE,FLAC,Apple Lossless, WAV格式最简单, APE与Apple Lossless 有版板保护不考虑, 所以只有WAV与FLAC才适合我们的DIY制作。

FLAC有压缩功能,文件大约是WAV的一半到70%左右。 但在解码与数据处理上,WAV会比FLAC简单许多。而且目前硬盘的容量已经做得非常大,我们几乎可认忽略文件大小的不良影响。

所以,我个人推荐项目使用WAV格式。 当然,如果有高人有能力与兴趣搞FLAC格式当然也支持。

用流水图解释一下我认为的高音质无损失音频的制作与播放过程:

①原版CD ----> ②使用音频软件(如 Microsoft media player) 制作成无损WAV格式 ----> ③拷贝到播放器(如ipod或其它的硬盘式MP3机) ---> ④WAV在MP3机内无损失地转成CD SPIF 数字格式 ---> ⑤通过光纤或同轴输出到SPIF解码器 ----> ⑥SPIF信号解码成音频L与R信号 ----> ⑦功放 ---> ⑧喇叭

从上面的流程图中看出,我们在开展DIY活动,只需要在第4点、第5点内下功夫(第5点有成熟的硬件比较容易),其它的全部都有现成的。

可能很我网友对SPIF解码器不熟悉,我解剖了我正在用的SPIF解码器。 这是广州LITE发烧音响店的自行生产的,在发烧界比较有名气。24比特,价格2000元。

我测试过,与一台300元的DVD机配合(目前已经无法买到1000元以下的纯CD机,只能用DVD了), 可以达到7000-10000元的较专业的CD机的音质。

以下图片全部用我的N82手机用闪光灯在夜间拍摄。效果当然不及专业相机,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不错,大S的5532比较难找,不过电阻不怎么样,用的保险也很水.

楼主:
有一块芯片 U18 被打磨了,估计是2051之类的单片机。 电阻是金属膜的,算是用料不错了。 耳机插孔带锁定装置,也算是考虑很周到。

2000元的价格,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这类机的发行量不会太大。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肯花2000元买一只解码器了。据说每次都是生产十几台、几十台,卖完再生产。商家的积极性也不高,有时要等上几个月才供得上货。

这家店可能是广州最大的发烧零件店,上次的制作的发烧音频线(已经将制作过程上传), 就是在这家店买材料的。 如果我在广州,肯定将这家店搬到网上 :)

不过,几元、十几甚至几十元一只电阻的天价,也只有真正发烧的人才会

有空我再拍一下我的另一套器材:音乐之声。 在音响界很有名气的,音质也很好,是英国的发烧品牌。前级与后级价格约是2万元左右。 不过拆开后保证吓你一大跳: 用料非常普通,都是很普通的电阻与电容。 证明了:发烧并不一定需要很贵的零件。 但需要的水平与经验却不是普通厂家能达到。

国内无数厂家仿造这个品牌的线路,有的用到的零件品牌型号也一样,但总做不出这个效果。

网友:
我也是音响发烧友,更正版主的几点错误:
这是广州LITK发烧音响店的自行生产的
1.此机器的品牌是lite,中文名是丽特。
如果我在广州,肯定将这家店搬到网上 :)
2.此店早就搬到网上了。http://www.lite8.com/

网友:
AD的DAC芯片,音质很清淡,没有BB公司的PCM17XX系列厚声和有味道,我最喜欢PCM1702和PCM1704的。

楼主:
【3楼】 holged ,

呵呵,在你发现前,我已经更正为 lite 了。我是从面板上的商标读为 litk 的,刚才看了保修卡:才发现是 lite.

我知道此店早就搬到网上,我也与老板谈过,这个网站,与其它的公司宣传网站一样: 开始投入了一定的资金,搞起了网站,输入了全部的资料  ...... 然后慢慢就发现,原来要维持一个网站的实时运作,是如此的艰难。 也慢慢地,不再输入新资料,也不再删除没用的资料  ....

所以,你看到的商品,可能几年前就已经不再供应,价格也是几年前的。

如果你到 lite 店看一下,就知道,他们目前仍是使用手工帐的。不是不想电脑化,而是零件的种类太多,并且某些品种太贵可能进货数量极少,导致了资料的维护困难。

同样,你看一下我们邮购部的网站就知道,我们的库存都是实时更新的。 做到这一点好像不难,不过如果你真正做过,就会发现没有巨大的投入与决心是做不好的。

我们怎样做到库存实时化? 看一下“即将停止销售的清单”就知道: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ist.jsp?kind=not_sale_later

每一个品种都是有实时库存的。

能开放实时库存数据的邮购系统,我只见过 digi-key, RS也做不到。 由于某些的原因,我们目前只是在处理品、即将停售品开放实时库存给用户看, 正常销售的商品,仍不开放实时库存数据。

我计划2年后会全面开放实时库存数据开放给普通客户,方便客户下订单与增加与客户的沟通了解。 不过能有胆量与勇气做到全面的实时库存数据开放,我们那时候应该是巨无霸了 :)

楼主:
【4楼】 gxlujd 彩虹,

对这台机有兴趣吗? 呵呵,带领我们搞 wav --> spif 活动吧,这台机就送给你 :)  (新买一台给你也行)

如果你需要 ipod 做测试,我的另一台 ipod nano (4G) 也可以送给你。配还没有开封的数据线与耳机。ipod 的耳机售价是250元一只的,外面卖的几乎全部是仿冒货,需要到 apple 公司订购才能保证正品。 不过我喜欢使用十年前的 Sony 耳机 :) 所以,我新买的80G ipod classic 的耳机数据线包就没有拆开了。

网友:
【5楼】 armok
谢谢版主回复,只是看到了表面,呵呵
我也是做网站开发的,您所说的在技术上是不存在什么难点,主要是看BOSS是否看重网上销售,是否愿意公开库存。

网友:
呵呵,先谢谢阿莫了,因为以前我也玩过拿DVD做转盘的玩法,所以目前我手头还有闲置的DAC,把你那套装备留给最需要的人吧。

对于WAV->SPDIF我倒是有个想法:能不能用高速的AVR或ARM,读取硬盘或是存储卡上的WAV数据,模拟SPDIF的时序输出。

另外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因为SPDIF的时钟和数据是复合的,转换后的信号输出一定要稳和准,否则音质还不如MP3。

网友:
用料够猛!!!

网友:
我想外接DAC估计大部分人都用不起.参考ATMEL的 NET RADIO设计,不如使用TLV320AIC23,这个东西比较好买.音质还可以. 至于处理器方面,选择很多.但不清楚解码FLAC到底需要多少运算?目前可以只支持WAV,考虑软件升级的话,可以支持FLAC.

网友:
站长,你买的这个型号有套件卖吗?有意购入一套自己焊接。

网友:
hifidiy上有不少套件啊。

网友:
我想,既然APE格式有版权问题,那能不能这样来:用一个高速ARM或者DSP处理器搭建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运行foobar,哈哈,这样就可以播放APE格式的文件了.

网友:
这样子搞来搞去又是一台电脑了,其实APE也就大约能压缩50%的数据量,现在存储器太便宜了,直接WAV还省事。

楼主:
哈哈,14楼彩虹的观点与我一致。

今天早上彩虹打了电话给我,讨论这事。发现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比较接近。庆祝一下。

网友:
网上提供下载的CD基本都是APE格式的,比如BT china上面.我今天试了一下,把一首APE的歌转换成WAV格式[WAV (PCM,定点)]将近要半分钟,如果按照一张碟14首歌算,也要花点时间.WAV所占的空间将近是APE格式的1.7倍,这还是定点转换的,如果转换采用[WAV (PCM,32位浮点)]的话,WAV所占的空间将近是APE格式的3.5倍,这个不好接受.

楼主:
【16楼】 my_avr ,

无论搞那一种方案,WAV是一定要支持的。所以,我们可以先搞WAV,成功后,再搞APE与FLAC。一下定位太高,反而不容易实现。

不过,我个人对APE不感兴趣 :)

网友:
其实播放硬盘WAV格式的歌曲难度不高,bozai 章其波 已经实现了在VS1003上播放WAV的歌了,不过他用的存储介质不是硬盘而是SD卡而已.
帖子: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9409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MP3&bbs_id=1000

网友:
APE看起来难度是比较大了。还是WAV的比较现实,容易实现。好在现在SD卡大容量的也不贵,1G卡存一张CD的WAV也足够了,实在不行就是硬盘。就是硬盘读取的时候有噪音,尤其是有时候格达格达的取道声音比较讨厌。

网友:
VS1003达不到发烧级音质的需求~~~~~

网友:
价廉物美的SPDIF接口音频DAC解码器市场上也有不少,朝露和乐之邦都挺便宜,都是些发烧友创业搞起来的厂家,从二三百到上千,虽然没法跟高档设备比,但是音质已经是很不错了,电脑市场里面也都有现成的产品卖。
    那种天价的所谓发烧零件,实在是意义不大,关键还是在芯片和电路以及PCB设计。很多玩音响的发烧友文化水平实在有限,又不愿意花力气去学习电子技术,就整天一会换个电容一会换个电阻,玩玩“发烧零件”,说什么音质脱胎换骨;商家更是鼓吹,以求获得最大利益。正所谓无知才产生迷信。
    8楼彩虹说到SPDIF的时序会对音质可能影响问题,这个估计单纯用单片机的话肯定做不太高吧,应该只有用CPLD器件配合适当的时钟才能达到完美。

楼主:
呵呵,我的ipod无损WAV格式汽车音响终于完工了。计算了一下,总共前后花了18000元。

而且,成本原因,我只是装配了4个喇叭,后排喇叭没有安装,仅是前排7吋喇叭,及A柱的高音喇叭。我不喜欢低音炮,所以也没有安装。

音质如何? 我请十来个发烧音响朋友听过,基本一致认为:与CD已经没有区别。当然,是与普通的CD相比,不能与专业的相比。期待彩虹的SPIF版本,使这套系统达到专业CD的水平。

而我个人觉得,比我目前家用的3万多元的音响还要好听一些 :)

从来都是一分钱一分货。有时觉得没有必要这么贵的东东,只是没有深入玩下去。

网友:
等我有钱了  ..... 55...

楼主:
一个不好的消息:

看来我们得放弃在ipod上开发的想法了。

网友:
如果要在SPDIF上动脑筋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用到ipod了,反正都只是要wav数据流,我不如直接用个笔记本硬盘做存储,一个DSP或者ARM或者FPGA甚至一个单片机读取里面的wav文件再输出就行了。按照阿莫的意思,ipod只是用来存储wav文件,输出wav数据流,太奢侈了吧,性价比超低。

楼主:
【25楼】 roasn 冰封的心 ,

晕死了,这句话我说了N次: 想用ipod,是因为它无与伦比的操控性。

现在失去了操控性(读数据时ipod不能操作),ipod 对这个项目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网友:
晕啊,看了这么久,我终于明白阿莫的想法了,原来你是以为ipod播放的时候同时送出数字信号?脑子转不过来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ipod或者什么播放器会这样做。

楼主:
CD机在播放时,会同时输出同轴或光纤的SPIF信号的。

网友:
这个我知道,因为CD机本来就要同时输出音频信号与数字信号供后级连接需要,但ipod是便携设备啊,完全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