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USB转串口 + AVR实验板文档

楼主(2008-01-16):
这是整理后的资料,包含了SCH和PCB。除了多功能USB转串口 + AVR实验板的资料外,里面还包含了我做的一个AVR+加速度传感器+nRF2401的小板子的文档。加速度传感器就是以前介绍过的MMA7260Q。

网友(2008-02-27):
帮邵老师整理:多功能USB转串口

网友:
nRF2401+MMA7260Q+AVR实验板的PCB

网友:
RS232+485+USB+nRF2401 代码:

网友:
nRF2401+MMA7260Q+AVR实验板的电路图:

网友:
RS232+485+USB电路图:

网友:
电路图、pcb、代码都有了。顶楼上是 Protel 99 SE格式的。

网友:
学习RS232+485+USB+nRF2401+MMA7260Q都来顶呀。

网友:
“多功能USB转串口 + AVR实验板”元件清单:
1、发光二极管(0805) * 3

2、电阻(0805) * 16
10Ω * 2
101(100Ω) * 1
102 * 5
103 * 3
104 * 2
121 * 1
202 * 2

3、电容(0805) * 15
22 * 2(22pf)
103 * 1(0.01uf)
104 * 10
105 * 1
106 * 1

4、FT232RL * 1 -

5、MAX485 * 2

6、MAX3232CSE * 1 -

7、74LVC07AD(SN7407N) * 1 -

8、晶振7.3728M * 1

9、ATmega8-16AU * 1

10、DR9座(弯脚)(串行 母) * 1

11、USB迷你座 * 1

12、USB插座(四方,母) * 1

13、排针(2.54mm)若干

14、自锁开关(中-8.5*8.5*8.6mm) * 1

15、直插轻触按钮(6*6*9) * 1

注:带“-”表示阿莫电子邮购网站没有销售该元件。

网友:
FT232RL 是不是可以用PL2303HX来替换?
不过这两款单个都好难买到。。平时也用不上~要是阿莫上有就好了

网友:
站上有 FT232BL,和FT232RL的封装不一样,看来用不了。

http://www.waveshare.net/shop/FT232BL.html
FT232主要的产品参数资料:
 FT232较早的型号:FT232BM,FT232BL可以将USB信号方便转换成RS-232,RS422,RS485信号/RS-232,RS422,RS485信号转换成USB信号。
 FT232较新的型号:FT232RL、FT232RQ还具备以下功能:
 1:芯片整合了EEPROM,可用于IO的配置以及存储USB VID,PID,序列号和产品描述信息。
 2:芯片整合了电平转换器,使得其I/O口电平支持5V-2.8伏的宽范围。
 3:I/O管脚驱动能力强,可驱动多个设备或者较长的数据线。
 4:FT232内部整合了上电复位电路。
 5:FT232能自行产生时钟,无需外挂晶振钟振。
 6:内部集成了电源去耦RC电路。
 7:FT232符合ROHS标准。
 8:FT232支持QFN32封装:FT232RQ,SSOP28封装:FT232RL。

FT232R/FT232BL手册(890K)

网友:
终于 酷了。

网友:
占个位先!

网友:
USB转UART/RS232/485/422/AVR实验板 基本解决了 我们这些初学 AVR串口通讯 的难题,希望阿莫站上能提供所有零件,便于站友自制这块实验板,真正学会使用AVR串口通讯。
    如果在几个地方买,邮费就会超过这些元件价值的几倍。希望阿莫站长能考虑下在中小城市、边缘地区的爱好者,我们买元件是很不容易的,一块板有时要用3个月以上才凑齐PCB、零件等。

目前邵老师这块实验板,站上还缺以下元件:

1、FT232RL   SSOP28封装
2、MAX3232CSE
3、74LVC07AD(SN7407N)

恳切希望能加入到邮购部!

网友:
狂顶啊,是好东西,学习了!请问能提供nRF2401+MMA7260Q+AVR实验板那个电路的应用程序吗?

楼主:
nRF2401+MMA7260Q+AVR实验板还在整理中,因为一直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比较进展慢。如果只是想看看nRF2401的用法,可以先参考一下4楼的程序,这是我去年写的,已经包含了nRF2401的基本功能了(没有使用第二个通道)。

同时,这个程序还包含了我的一个思路:快速实现单片机之间程序的移植,比如AVR和51、51和PIC、51和HCS08等。当然这个移植也是有条件的,是硬件差不多的才可以,硬件相差太远的也就没有意义了。程序将单片机的底层硬件封装到接口函数中,主程序实现算法,需要底层接口时,不能直接控制寄存器,而是通过访问接口函数实现。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将主程序与底层分开。当需要移植程序时,可以将移植的工作量减少到最低,基本只需要修改底层接口文件(hardware.c)、中断处理(intr.c)、用户配置文件(cfg.h)。

网友:
站上有 FT232RL邮购了。。。

网友:
更正“多功能USB转串口 + AVR实验板”元件清单中的两处错误:
1、不是MAX3232CSE而是MAX3221ECAE;
2、原理图XS1的footprint显示DB9插座应该为公型。

网友:
谁有protel的LQFP32封装给我一份,谢谢wgqabc2000@163.com

网友:
原理图XS1的footprint显示DB9插座应该为公型

DB9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啊?我已经焊接了母的

楼主:
是公的,就是针的那种。

网友:
邮购部有以下元件:
FT232RL(ssop28)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detail.jsp?kind=normal&id=5014&class_id=3311&super_id=1641

网友:
晕哦,DB9焊上了很难拆的啊

网友:
母的也没问题吧?只要注意RS232串口线是交叉的还是并行的就可以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如果要拆,最好用热风枪。

如果自己用,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小板子好漂亮

网友(2008-04-09):
邵老师,

您好! 请问MAX3221ECAE可不可由MAX3232CSE代替? 因为MAX3221ECAE难买哦

楼主:
到MAXIM或者TI申请一下样品吧

网友:
我在MAXIM(http://www.maxim-ic.com.cn/)上申请到了2片MAX3221ECAE,公司名用的是公司的,地址用的是家里的,“用处”填的是实验板用,“数量”填的是<1000,没想到真的给寄过来了,呵呵。
邮购部没有74LVC07AD却有7407(贴片SOP,原装进口,仙童FairChild),学习了一下这两个芯片,貌似可以用7407代替74LVC07AD的,先买下了以后再充分研究一把。

网友(2008-05-22):
阿莫进74LVC07AD吧,实在很难找啊

楼主:
74LVC07是用于电压变换的,主要是用于解决单片机不是3.3V/5V时和USB芯片之间通信的问题。如果一时没有,可以用74HC07等替代。

如果不需要电压转换的功能,也可以直接将对应的输入/输出短路。

网友:
谢谢啊,现在本子都没有串口啊!!这下就好了

网友(2010-02-12):
太复杂了,自己做不来,这个有成品可以买吗

网友(2011-05-24):


网友(2011-11-29):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5-13):
mark 以后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