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软件仿真时,其晶振频率怎么修改?

楼主(2008-01-16):
你好,马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用AVR Studio 软件仿真时,Processor-->Frequency == 4.000MHz ,我的目标板上是11.0592MHz,我想把Processor-->Frequency里面频率改为11.0592MHz,怎么改?谢谢!

网友:
进入调试状态后不要开始调试,在调试菜单下有个 菜单可以改的,你一个 个试下,具体哪个我也记不清了
这台电脑没有 AVR Studio,有的话就给你发个图片了。

楼主:
我今天每个菜单都看了,也没有什么新发现,如果可以还请楼上的朋友说清楚点!谢了!

网友:
AVR STUDIO中,有些功能菜单是在你执行到一定的情况下才出现的.

具体的做法(V4.13 SP2):
OPEN一个调试工程文件,
选择使用软件模拟功能和芯片型号,
在DEBUG按START DEBUG,
如果没有问题,DEBUG栏中会出现:AVR SIMULATOR OPTIONS按钮,按这个按钮,出现设置窗口,可是配置软件模拟的时钟频率.

楼主:
谢谢你马老师!同时也感谢“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 我现在对AVR有了很大进步!感谢!

网友(2011-05-27):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一直都是默认1MHz,终于能修改了!

网友(2011-07-13):
刚看了一个帖子,也是论坛里的,DEbug->AVR Simulator Options,跟马潮老师的一样,呵呵

网友(2011-09-22):
我发现M16在AVR Studio最高只有8M,没有16M的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m16在avr studio最高只有8m,没有16m的选项。

活人给尿逼死了,你打入个16M试试,这个可以自己填的,如果你使用11.0592m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