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在超过其耐压值后,损坏的情况有哪几种呢?

楼主(2008-01-16):
是击穿还是烧毁?谢谢了!

网友:
电解过压轻则顶部开裂.重则直接爆掉,电路板上全部是电容纸残渣.
瓷片电容过压情况并不多,我见过裂开的,测量是开路.

网友:
楼主如果要做这样的试验的话,提前通知,我躲……

网友:
数点解的最恐怖,外面的铝壳爆炸。

网友:
我试过最危险的一次是铝壳弹出,从我耳边擦过,射到天花板上,天花板的被撞出一个小坑,掉下一些灰尘.

网友:
大上周,买了个小夜灯,是 发光管的
我想这类似冷光源,很安全吧
结果上周我一开灯,砰的一声巨响,灯罩崩出,打在我带的眼镜上,又弹出很远。
天,原来里面的电容爆了。

网友A:
我以前有个哥们,对电子几乎不懂,因为是变压器厂,测试变压器,整流桥是接对了,但是把电容的正极接到桥堆的正极了........

是个隔壁电容厂拿来的合格的3300uf/35V优质电容,90年代初的小厂,体积挺大的那种,通电后不到20妙,那哥们就灰头土脸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了。。。。。。。

电容顶部没有防爆切口的。

陶瓷电容一般是短路,开路的现在也有,但是价格贵,这是听AVX的FAE说的。

网友B:
我见过贴片的0.1uF/100V的无极电容直接烧了冒烟 我好奇没有关电源 一直看着它烧的发黑 烧到开裂 奇怪我的电源只有48v
不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
电解爆炸最可怕 小电解还好 大的简直就是炸_弹
以前我们那的一个工程师说电解爆炸后的味道有点像爆米花的味道 呵呵 我一直没闻出来

网友:
50v 104的陶瓷电容一般20几v就烧   然后短路

网友:
我见过电源的电解出问题
电解的爆炸.还可能起火蓝色的火焰.
然后把电容里面的纸点然.然后整个电源起火.
灭火后发现.纸筒已经把电源的铁皮打弯了一点点.

网友(2014-07-14):
这个帖子还是未有大侠总结出来,烧毁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贴片的0.1uF/100V的无极电容直接烧了冒烟 我好奇没有关电源 一直看着它烧的发黑 烧到开裂 奇怪我的电 ...

电解电容我闻到的是一股鱼腥味,接反了,50V的电容电源调到12V就炸了。47uF,上面没有预刻槽,打到天花板上,声音大概像大地红。

网友:
电解鼓包,爆!
贴片爆,短路。

网友:
击穿后时间一长就烧毁了

网友:
超大的电解电容  好像400V  3300uF的  中央空调用的,顶部爆了后 一直喷白雾,整个屋子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C:
没经历过爆电解,别说你是学电子的。 以前组装电视,装好后第一个要求是拿个板盖在底板上,或者脸要远离底板。不然你懂的。 虽然强调了电解极性,但还是有人出错。那声音是此起彼伏。

网友:
经历过伪劣钽电容燃烧,像放烟火一样。放完烟火PCB烧穿了。
所以以后设计钽电容余量都留很大,至少2-3倍。

网友(2015-02-12):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个哥们,对电子几乎不懂,因为是变压器厂,测试变压器,整流桥是接对了,但是把电容的正极接到桥堆 ...

我师弟干过这个事,400V/3300uF的电解,正常要升高到300V左右。当调压器升高输入到AC15V左右的时候,他问我,为何电容上面两个电极之间的那个橡胶塞好像突出出来了
我让他赶快断电,事后检查出来,正极接到了二极管三相桥的正极,然后他奇怪的问我,正极和正极,难道不是接到一起吗?很无语

网友(2018-01-18):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个哥们,对电子几乎不懂,因为是变压器厂,测试变压器,整流桥是接对了,但是把电容的正极接到桥堆 ...

回顾老帖子,发现了很多以前的回忆

网友D:
>50v 104的陶瓷电容一般20几v就烧   然后短路
why. It supposed to work at 5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v 104的陶瓷电容一般20几v就烧   然后短路
why. It supposed to work at 50V.

买到国产打标虚标货了吧

网友:
读书的时候,童鞋们不相信这玩意会爆,,,,我当场就在实验室给他们做了接入220v后放鞭炮的响声,,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经历过爆电解,别说你是学电子的。 以前组装电视,装好后第一个要求是拿个板盖在底板上,或者脸要远离底 ...

组装电视机没遇到过 把CRT尾部碰漏气的?高压包产生臭氧的?

网友E:
前阵子玩真空管,高压用反激变换器获得,设计输出电压 230V-300V.

当时高压电容用的是 CBB 的 2uF/400V,短时间(<10s)被我加到了 900V,电容和我居然都还活着.

话说 CBB 要是炸了估计也挺壮观,不知哪位前辈见着过。

网友(2018-02-25):
CBB里面是塑料薄膜卷,不会炸出大动静的,一般只会裂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阵子玩真空管,高压用反激变换器获得,设计输出电压 230V-300V.

当时高压电容用的是 CBB 的 2uF/400V, ...

CBB烧毁其实挺常见,阻容降压电路就会烧。一般不会特别惨烈,因为薄膜结构一旦短路的地方和会快速被烧穿。但是会导致电容内部的薄膜膨胀。发泡。。然后从电容某个薄弱点破壳而出,挤出来长长的黑色一条,最后电容内压力下降,该烧断的地方都断了。基本上也就安全了。
不过若是承受很大功率的电容,比如电机上的启动电容,有可能发生猛烈的燃烧,烧成一坨塑料最后以电源跳闸宣告结束。
还有一种情况,集中于80年代的RIFA 环氧壳的安规电容。捣鼓老仪器的朋友可能在电源滤波器部分很熟悉这个臭名昭著的东西。由于环氧密闭性能下降,开裂,电容芯受潮。一通电就开始剧烈烧,冒烟冒油,气味巨大。最后要么猛地一声爆响短路电源跳闸,要么无声无息的留下一滩油迹和难闻的,在室内几日散不掉的气味。。。

网友:
小型炸弹

网友(2022-08-03):
实测了一个三星MLCC耐压6.3V/0805/22uF±20%/X5R  加31.98V,串联100uA电流表没看见它有什么变化。

网友:
被钽电容吓倒过

网友:
我们应该集资请人燃放一下看看,特壮观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