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控制选用:M169+LCD(8段码*8),还是M8+HT1621+LCD(8段码*8)?用60ma 3.6V电池供电能

楼主(2008-01-17):
低功耗控制选用M169+LCD(8段码*6),还是M8+HT1621+LCD(8段码*6)?用60ma 3.6V电池供电能工作一年吗?用来做非标的定时控制器,定时控制时间精确到秒,哪个方案比较省电,成本大约相差多少?精确到秒的定时器有没有成品卖?请各位提供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M169 >15元
M8+HT1621 〈10元

功耗方面 M169 采用了PICPOWER,估计功耗是会低一些,不过还是得你具体实验下比较可靠。

楼主:
谢谢,【1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楼主:
M169+LCD(8段码*6),用60ma 3.6V电池供电能工作一年吗?功耗好有多大?做过的朋友能不能说一下,THS!

网友:
工作频率、 工作模式、外设的功耗、整体工作的平均功率、。。。。等等。。。。你都要计算下的。

建议先看下MEGA169的技术手册。

网友:
极低功耗
– 正常模式:
1 MHz, 1.8V: 400μA
32 kHz, 1.8V: 20μA ( 包括振荡器)
32 kHz, 1.8V: 40μA ( 包括振荡器与 LCD)
– 掉电模式:
1.8V, 0.5μA

还要注意把不需要的内部模块如 比 较器模块、 ADC模块 关掉。

BOD最好也关掉,这个BOD的功耗占了大部分(和MSP430的BOD没得比,所以这个是输给 TI 的地方)。

楼主:
谢了,我打算年后做两种方案实物出来进行比较。

网友:
M169P的功耗低。

网友:
M169+LCD(8段码*4),

网友:
你就算什么都不接,电池一年也没电了

网友:
用MEGA48V+HT1620可以把工作电流控制在50uA以内。

网友:
如果用HT1621或HT1620的话,定时可以把HT1620的IRQ脚连到AVR的T2外部时钟源引脚,睡眠时使用HT1620其32.768的256输出计数,应该能得到比较精确的定时,也不会太耗电

网友:
可以选其它带LCD驱动的单片机的,比如EMC的468N,HT的49R70,如果有钱的话..MSP是最好的选择了~~

楼主:
【10楼】 ilcvm : 能不能说说你实现的方法?我刚用M88V+HT1621B试验,M88V的功耗不算,光HT1621B和LCD的功耗就有170uA了,这样一来用60mAH的电池供电,算算只能工作十几天,唉,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M169+LCD
MSP430XX + LCD
PIC16F9XX + LCD
NXP91X +LCD

成本相仿 MCU+LCD 差不多要17元左右

这些都可以做到低功耗
MEP447 + LCD 成本最低,功耗也不高,约 10元左右

最低是MSP430F4XX+LCD 常显示可以做到5个uA(保守值),不显示可以在1uA左右
60ma/5ua = 1200小时 约500天左右

精确到秒,多长时间精确到秒?

如果用HT1621,没有别的功能的话,4~5元的MCU可以用 (成本自己算)

网友:
HT1621的耗电是很大的,从DATASHEET可以看到用外部晶振最大耗电是120uA。我用的是HT1620,DATASHEET里可以看到最大功耗是3uA。

网友:
不用时,关掉它的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我查一下MSP430资料看看吧。

网友:
169很省电的,我曾经用它做过产品,就在置定的那个帖子了。

后来没事干,就那当初剩余的PCB+LCD+32768晶振,做了个简单的时钟,嘿嘿,2节7号碱性电池工作了1年半,而且每天至少要用有源蜂鸣器闹响2分钟以上(电流>10ma),而且如果是晚上6:00---至早上6:00直接闹响的话,LCD还会同时打开背光。

现在的碱性电池一般的保质期是4年,超霸GP标识7年。锂电池一次性的应该更好。其它充电电池就不要指望了。

169在省电模式下的电流大约15微安,加上秒脉冲唤醒期间做的事情,你自个算算电流,至少是15×24=0.36MAH/天,那么一年就至少要超过100MAH的容量才行,如果用HT1621的话,呵呵估计几天就报销了。

楼主:
谢谢,我重新开个主题了,各位帮忙看看---低功耗定时控制器见图片,用的是什么单片机?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01775&bbs_id=9999